求助,刚学VB,如一个变量a=oxff,发出来的却是32,35,35三个数,如何才能向串口发送16进制数?

楼主(2007-11-20):
如题

网友:
如:
dim j(2) as byte
j(0)=&hff      '发hex数
j(1)=asc("S")  '发ascii码
j(2)=29        '发十进制数

MSComm1.Output=j

楼主:
我是用VB2005的serialport,上面的我还是看不懂

网友: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a As String
    Dim b As Integer
    b = &HFF
    a = Chr(b)
    port1.output = a
End Sub

楼主:
我用的是VB2005的serialport,照楼上的办法好象不行的

网友:
你用的vb2005太旧了,换新的vb6就好了,哈。

反过来说,楼上的方法都是对的,用SerialPort也是能发出去的,只是你描述问题太糊涂,叫人家如何给出“准确”的答案呢?

楼主:
如果有字节变量a,我想用串口把A的值用16进制方式发出去,可是serialport.write(a)发出的却是a的当数值的字符编码,查了一下帮助,serialport.write(a)只能发送字符串,

网友:
SerialPort 类
此类用于控制串行端口文件资源。此类提供同步 I/O 和事件驱动的 I/O、对管脚和中断状态的访问以及对串行驱动程序属性的访问。另外,此类的功能可以包装在内部 Stream 对象中,可通过 BaseStream 属性访问,并且可以传递给包装或使用流的类。

SerialPort 类支持以下编码:ASCIIEncoding、UTF8Encoding、UnicodeEncoding、UTF32Encoding 以及 mscorlib.dll 中定义的、代码页小于 50000 或者为 54936 的所有编码。您可以使用其他编码,但必须使用 ReadByte 或 Write 方法并自己执行编码。

--意思应该是要改变SerialPort.Encoding 属性的编码格式,否则默认为ASCII。而且write函数有3种重载,不是只有字符串方式。
这个控件我没用过,估计是这个问题。使用.net,编码格式问题要注意的。

楼主:
楼上的大侠,能给个联系方式吗?QQ162047765

网友:
lz怎么还在学vb啊?
快淘汰了吧!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11楼,为什么说VB快淘汰,我觉VB很适合我们搞硬件人学习啊!!最重要我觉得在微软的系统上,还是用微软的软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