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人气请问一个问题:DSPIC建立一个最简单的开发环境需要些什么东西?谢谢

楼主(2007-11-20):
就像AVR,最简单就需要一个并口下载线,一个芯片,一个电源就OK了。我现在对DSPIC的程序下载工具还感到比较迷茫。ICD2嘛,比较贵。有没有像AVR并口下载线一样的便宜的工具,而起可以diy的。

网友:
diy个串口的icd2也不贵啊,不过icd2对串口的要求比较高,usb转的不行。
并口的下载线有的,以前做过,现在也没用不知道支不支持dsPic系列的。

楼主:
谢谢bozai,那看来是不能在笔记本上用了。

网友:
可以搜索一下winpic800这个软件,这个软件支持很多pic的编程器,我做的很多就是从上面找的,像PP2,GTPLITE等都是简单的并口编程器。不过pic不像avr,pic编成需要13v的高压,所以必须有个电源来产生

网友:
笔记本可以买那种PCMIA转的串口,不过比较贵,当时我为了用这个买了一块,200多。不过很奇怪,mplab要求串口必须禁止fifo,不过我这个禁了的话反而不行,不禁却可以

楼主:
谢谢bozai。我在网上搜了一个晚上,只看见ICD2可以在线编程(不用将芯片拔来拔去的),其他都好像是一个座子,在上面把芯片烧写好了后,再拔出来插到实验板上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是的话,多麻烦啊。

网友:
不是,只要支持编程都支持ICSP的,pic编程只需要PGD,PGC,PGM(一般不用),VCC,GND,VPP

网友:
买个“国产”的icd2不贵 200-300左右  usb口  能仿真和烧写
而且支持pic80%-90%的芯片  包括pic16 pic18  pic24  dspic30 dspic33  甚至pic32  可以说很超值了

网友:
我现在用MCD2,功能与ICD2完全一样。

网友:
不用正版的东西,出了问题MCHP可不责任的哦!!!
慎之慎之!!

网友:
to 【9楼】 leofoolish:
    价格和服务是不可兼得的

网友:
^_^!还是有钱人好啊!!“咱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