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TQFP与PQF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11-21):
TQFP = 薄塑封四角扁平封装; PQFP = 塑封四角扁平封装   那么除了厚度还有什么区别? 布线做板两种封装没有什么区别吧?

网友:
datasheet上面不是有吗?

网友:
又长见识了,谢谢楼上!

网友:
这些封装虽然有标准,但是有很多类似的封装,有些用的是英制的标准,比较新的用公制。不管用什么拿到芯片文档后自己做不就得了。

网友(2011-08-10):
管腿不一样,情况也不一样, TQFP44  和PQFP44  你看华邦手册,就挺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