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马老师cvavr数组下标不能用变量的问题

楼主(2007-11-21):
我在数组里用 disp_buf[3][D_x+dx]寻址时,会发出如下警告:
    overflow is possible in 8bit addition,casting may be required;
于是我用指针形式(*(*(disp_buf+3)+D_x+dx)) = font6x12[c][dx];
可编译根本通不过,报错 invalid indirection.请问有没有办法解决?
      (*(*(disp_buf+3)+D_x+dx)) = font6x12[c][dx];
      //disp_buf[3][D_x+dx] = font6x12[c][dx];

网友:
我在数组里用 disp_buf[3][D_x+dx]寻址时,会发出如下警告:
    overflow is possible in 8bit addition,casting may be required;

这只是警告,不是错误.只要你自己心中有数,就能使用.它提醒你2点:

1.[D_x+dx] 的值不要超过数组定义的值
2.[D_x+dx]的可能超过255.通常D_x和dx都使用char型变量,2个相加,可能会超出255.
3.CVAVR中数组下标肯定可以使用变量,但使用带算法的形式,会给出一个警告,提醒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