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后生成不了elf文件

楼主(2007-11-21):
gcc plug-in: Error: Object file not found on expected location F:\myusb\default\myusb.elf
前面还有一个d:/winavr/bin/../avr/include/avr/signal.h:36:2: warning: #warning "This header file is obsolete.  Use <avr/interrupt.h>."
是不是与这个警告有关

网友:
你拿别人的软件做东西吧,缺少核心的东西.或路径设置不正确.

楼主:
谢谢马老师的解答
elf文件生成不了是我头文件写得有问题

但d:/winavr/bin/../avr/include/avr/signal.h:36:2: warning: #warning "This header file is obsolete.  Use <avr/interrupt.h>." 的问题我还是没解决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当把#include <avr/signal.h>去掉时就没有警告
而#include <avr/interrupt.h>去不去掉都有警告
还请马老师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