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泰克示波器实际测试比较

楼主(2007-11-22):
普源 DS1102CD   100M 带16ch逻辑分析
泰克 TDS2022    200M
体积差不多 普源稍胖一点 比泰克稍重一些(有时选电器类的先看重量)

用习惯tek了,两通道有各自的幅度,位置调节,普源只有一组幅度位置调节,需要用1 2ch按键来切换,

首先测了一下基准,1K 3V的方波,从普源发出的(泰克的校准是5V的)
泰克在方波的上沿和下沿上抖动比较小,普源有一些抖动大概在100mV级
FFT:同样的窗,泰克的FFT曲线不是很清晰,变化比较大,普源的比较清晰,只是两者都没有量化数值

高频特性简单测试
找了个驱动LCD屏幕信号线中的信号,测出模拟量的频率是45.5M多
泰克能反应出更丰富的谐波,普源测出是接近正弦波了,毕竟本身的带宽一个200M 一个100M
普源有个硬件频率计,很准确,45.5xxMhz不会跳动很大,软件的频率显示就跳动很大了,两者都在+/ - 1%左右。

低频特性测试
用MAX038发出的0.3Hz-33Hz的信号
普源比泰克在特别低的频率时稳定些
普源在大概600mHz(0.6hz)以下,没有软件频率显示,泰克在2Hz以下没有显示,都是问号,电压信息也是问号
普源的硬件频率计在5Hz以下失效。

测试待续

楼主:
预留
测试待续
数码相机坏掉了
先用手机凑合找个照片

网友:
是的,图片的确有侍改进。评测很好,COOL ! 期待进一步的测试。

网友:
普源那款示波器从图上看是有USB接口的,可以把屏幕上的显示内容存到U盘里,这个肯定不会模糊

网友:
测一下存储深度!!!

网友:
昨天买了个优利德的2025b,20M,250M采样的,1980带税票,比泰克的210重,里头有个风扇,有点声音,不知道贵不贵

楼主:
网上有报价的
泰克2022是两年前买的 当时1w7  现在网上报价是16500左右
普源DS1102CD  公开报价是12900
普源全系列报价
http://www.it17.com.cn/it17_Product_2335326.html
泰克的
http://www.hb17.net/product.asp?id=1794

google一艘就知道

阿莫啊,能不能把这个帖子移动到主论坛里面
我自己都差点没找到这个帖子
不知道怎么会发到ARM分论坛里?

网友:
这个价格太高了啊!!!

网友:
harrylee 就不要说RIGOL的好了,在国产中RIGOL是还不错,但总体性能没法跟泰克比,至于测试低频率的信号你那是毫无根据,对于开发来说一般不要选择RIGOL,俺用的多了,在刷新频率上RIGOL的高些,但在测试高频中的调频信号和调幅信号时,RIGOL就力不从心了,泰克的就可以,不说内部结构,单凭探头,RIGOL的就显的不够专业(带宽都不标).我们公司的示波器是我选的型号,国产的不予考虑,买了也是给自己找麻烦(效果差些啊).

网友:
泰克的软件功能强啊~~~~~~
我们测TMDS或者PCI Express这些高速信号,直接接好探头,选几个选项就可以出报告了。

楼主:
不考虑价格的话,,肯定选tek

网友:
不能追求好的,价格吃不消,只要满足自己的使用要求就是好的,我用的是EZDSO2041虚拟示波器,9月份买的,模拟带宽40MHz,采样速率160MS/s,双通道时存贮深度1k-256k/ch,单通道时存贮深度1k-512k,带信号发生器,2400元,我是考虑了两个月后买的。当然,他还有不少缺点,但他满足我的使用要求。在此之前,我还用1750元买过其他的一个牌子的数字示波器,但他的存贮深度与说明书严重不符,说明书说的是4K-1M/CH,实际只有2500字节,我不能用,费了好大的劲退掉了。

网友(2008-01-31):
涨见识了,谢谢!

网友:
好文,请继续比较.

网友:
期待比较下去
想买个示波器,但对此指标不大了解。
这就像买衣服鞋子,只认牌子经济上可吃不消

网友(2008-03-12):
普源真的没法和泰克比,我们部门买了一台普源的,经理很后悔贪因为贪小便宜买了个破烂。

网友(2009-05-28):
普源示波器零点经常漂移,校准都没用,烦!!!

网友:
17楼是云知道?

网友:
17楼,详细说说好吗?质量会有什么问题吗?一般用用怎么样啊?

网友:
谁把百年前的陈年旧帖翻出来了?
评测用的型号DS1102CD是已经停产淘汰的型号,07年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
拿个200M的和100M的比,100M的输了,因为是国产......

网友:
单比性能  普源应该是不输的   输在细节上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
怎么拿个200M的和100M的比呢?
带宽都不同。应该拿一个同一个系列的来比较。
不过,楼主写得不错,学习学习了。

网友:
“普源 DS1102CD   100M 带16ch逻辑分析   泰克 TDS2022    200M ”  比较要同等条件啊!
体积差不多 普源稍胖一点 比泰克稍重一些(有时选电器类的先看重量)”
请问:重量大的好,还是小的好???(急等回复!)

网友:
晕,怎么像菜市场挑茄子

楼主的帖子是07年的,那个时候的产品不代表如今的产品,过多讨论也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潜水了很久,终于忍不住想要一台DS1052E,有保修吗?现在零点漂移问题有改进了吗?

网友:
能不能把DS1102E跟一台tek的100m的比一下  普源应该不会差很多 除了价格

网友(2012-02-26):
泰克NO.1

网友(2012-04-14):
一分钱,一份货,这话一点没错!

网友:
泰克的测高频不好用

个人认为还是安捷伦的示波器好用

网友(2012-09-05):
大哥的电源是3303D吗?是多少银入的?

网友(2012-12-01):
同等的比较才有意义。

网友:
谁挖坟了

网友(2013-03-22):
现在普源到底怎么样呀?

网友:
同问,
想买个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