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MP3成功,上传资料(全部资料开源,作者不再提供散件销售)

楼主(2007-11-22):
去年从阿莫电子邮购买了一个mp3的板子,回来玩了一段时间,后来也就放置了,直到最近看到网上有一个朋友,把代码更新了,可以显示中文歌词,很棒!于是打算自己仿制一个,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找资料,终于做出来了。
上传资料和图片:

整体思路:核心采用阿莫邮购部的的  mega64 + VS1003 + SD卡,液晶换成了我使用的 Nokia5110液晶(方便,可以直接贴在板子上),去掉了其余的232 等与mp3 无用的部分,采用手机锂电池供电 配外壳
———————————————————————————————————————————

鉴于最近有朋友购买散件,回去之后焊接调试发现不好用,
这里声明一下:

首先,我可以保证芯片的质量,尤其是vs1003,这是从淘宝上的深圳华强电子购买的,
一直在用,没有出过问题,所以购买散件之后,回去之后,如果最后不好用,我只能
给意见,不负责。

如果,不放心,可以购买成品,成品价格 175元(教研室任务比较重,只有晚上抽时间焊接)

最新消息:
    程序的整体布局,及处理方法作了些小改变。

修改后的程序,音量调整变为0~31,这样更有意义一些。原来的50以下几乎听不见了。默认音量是15。
程序对按键处理部分作了大幅修改,以前是直接在播放程序中处理,这样会受到不同比特率歌曲的影响,导致反映迟钝,或者误动作。
现在程序改由定时中断处理,这样将等到稳定的按键处理效果。目前的音量处理与以前不同,之前是按住音量加减键,只要不放,按键值就会
不停变化,现在改成单按。另外模式健的长按有效(背光开关),其它按键,长按将不做处理。

这次修改,把主程序又分出几个文件,原来的文件太长了,这次把歌词处理,播放分别分到单独的文件里。这样住程序就只有初始化和
案件中断处理函数了。

这次修改可能文件重组织了,可能看起来有点乱。另外按键才用中断处理,代码可能不好理解,不过用中断处理,好处是很大的。

程序如下:包含avrstudio工程,sourceinsight工程,当然用default下makefile在cmd下直接make

之所以做这次改动,因为接下来要添加一些新的功能,比如文本阅读,小游戏等,虽然不太实用,但不妨写写试试。

                                             ---by bozai

(已完成第四版设计)
几点 大的改动:
1 加入了 JTAG接口,虽让我从来没有用过,但是看有的网友提及到了,就加上吧,也不麻烦
2 单排的 2.0接口改称了 双排的 这样固定的好, 就是成本 反了3倍,这个东西用的太少了
3 电源部分 加入了 二极管 降压,方便 使用手机电池供电
4 去掉了复位按键 加入了mode按键
5 四角加入了固定的2.5的孔
6 耳机接口与充电接口 放在了上面,给电池留有更大空间
7 vs1003部分 avdd和iovdd加入了 10uf 钽电容滤波处理

全部资料:(20080310更新)
包含如下内容:

电路图pcb在这
bom文件:

程序中控制背光的是模式键,长按可以开关背光

第四版的图片

————————————————————————————————————————————

========================================
以下为广告部分:

出售方式:

全部散件 : 125元 (目前没有外壳和电池等)

成品         : 175元  (不包含外壳 电池和sd卡)

快递:圆通12元  顺丰 20元 (不支持 快递到付业务,可以选择淘宝)

联系方式
qq:381125582
email:zhaoliang0801@gmail.com
tel: 13889695114

淘宝:
http://shop33537127.taobao.com/

转帐信息:
大连建设银行栾金村支行
赵亮
4367 4207 8303 1150 248

mp3 版本信息

07-11月          mp3 diy V1.1
07-12月                mp3 diy V1.2
07-12月                mp3 diy V1.3
08-1月                mp3 diy V1.4
========================================

楼主:
第一版没想带多,只要成功就好,之后做一个漂亮的,自己带在身上,很爽的,哈哈

网友:
没想到楼主已经是我的QQ好友了.我们这圈子真小。

楼主:
就像上面说的那样,我做这个只是为了玩,自己做一个mp3 自己用,但是如果真的要出售的话,考虑的就多了,
这个板肯定要改的,因为外壳需要重新找一个合适的,之后在订板,另外就是这个板由几处bug ,不影响使用
只是美观和设计的问题。下一个版本估计月底前能发出去,学校的事情多,还要选外壳等等,需要时间....

如果还有人要的话,可以跟帖子,或者给我email,我看看能有多少人要,之后仍然这种方式发给大家,
说明:我不卖成品,散件也没有,请自己处理

另外,关于这个板子的各方面的测试,我也会在这里及时的发布出来

最后,我要感谢2个人,一个是阿莫电子邮购部,我的板子基本上是照它的mp3抄的,另外一个是 xlhhao
程序也不是我自己的,所以我不想出售成品 !

只是给 没有做板子的朋友又想学mp3的人,提供个方便

楼主:
第二版肯定要做,但是什么时候还没定,要先选壳,还好测试这个板的具体性能,电池之类的,
手上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 做这个mp3 实际上是 忙里偷闲干的

第二版打算分成2块板子来做,做成红色的,如果有人要订的话,可以跟贴留言,我看看量多做点

网友:
编译中出现两错warnning.
借助source insight
可以用以下方式修改
-------------------------------------------------------------------------------------
../fat.c:411: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assignment differ in signedness
../fat.c:480: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assignment differ in signedness
../Mp3.c:243: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passing argument 3 of 'LCD_draw_map' differ in signedness
../Mp3.c:244: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passing argument 3 of 'LCD_draw_map' differ in signedness
-------------------------------------------------------------------------------------
p = &LongNameBuffer;
char *p;           //fat.c:394
                   //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LongNameBuffer =        (unsigned char *) LONGNAME_BUFFER_ADDR;    //fat.c:390

LCD_draw_map(0,2,(PGM_P)AVR_bmp,40,24);        // 显示“AVR”位图
LCD_draw_map(44,2,(PGM_P)china_bmp,36,15);     // 显示”实验室“位图
-------------------------------------------------------------------------------------
推荐工具
source insight
wincvs

楼主:
多谢楼上

我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 软件上的结构,还没有仔细研究,sd卡 文件系统 太麻烦了,不过mp3 部分很简单

楼主:
回楼上
这个板用的是 5110 的液晶,导电胶模式的接口,
优点:便宜,赫赫
缺点:二手的,这个屏现在已经停产了,所有市场上的都是二手的,我尽量挑成色好的,并且都测试通过

楼主:
更新照片: 冲电中

今晚回去测试一块 新电池  可以听多久,哈哈

楼主:
到目前为止, pcb空板子就剩下一个了,上面预定的 但是还没有发获得朋友对不住了,
因为 大家几乎都是同一时间订的,所以先付款 的就先处理了
如果第二版还想要的话,就跟贴吧,我统计一下,看看要做多少

网友:
能将1版的PCB文件发上来么?谢谢!我觉得一版的好,便于实验啊,可以随意拆分.

楼主:
pcb 就不传
我也没说我的  第二版要 整体做一个板阿 ,倒是有这个可能,考虑到接触问题,有可能会做到一个板子上,
具体看接口和盒子的大小吧

楼主:
第二版的 思路已经想好了,仍然是采用2层板的结构,但这次结构改变,
上层 液晶nokia5110 +  按键 (大约6个,加电源开关)
底层 mega64 + vs1003 + sd卡

接口方式 仍采用 2.0间距的 排阵,高度比2.54的矮很多;
另外,电源部分方案也修改了,原来的采用usb的方案去掉了,因为 max1811 不好买,价贵!
这次采用 手机锂电池供电,供电时间更长了,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冲电就ok了 !

PS:进行功耗测试,用电源供电,开电流档测试,工作中电流才60mA,但是有一点,在播放的时候
调整 音量大小,发现工作电流并没有明显变化,加上背光之后,4个led 点亮 就变到 100mA了,
所以平时还是不要开背光的好;

第二版正在设计中.....待续

网友:
期待,能不能把录音部分也加上,o(∩_∩)o...那就齐全了

楼主:
回楼上,这次也没有加录音,就想做一个mp3 ,呵呵,不过自己diy的话,可以在板子上加

第二版已经画完了,今天刚刚发出去,这次做了20个,仍然是接口的方式
上传pcb
接口板,这次把液晶和按键放到了上层,然后直接在外壳上开孔

主板,

网友:
支持多级目录的话,有意思要一个第二版的。
但要有LCD一起哦,要不我找不到呢。

网友:
支持!第二版放在盒子里了,不错!
我也有兴趣订一个(如果可能的话订两个),麻烦楼主了。
配上我之前写过的一个程序(带完整歌词),那将很酷。我以前做的一个放在盒子里的没有液晶,带液晶的又太大。

楼主:
回 40楼,
支持多级目录的,lcd可以一起发货
回 bozai
我可以送给你一个,但你要要2套的话,我就的收一套的钱了,我做这个mp3 也借鉴了你不少资料呢,还有想找你这样的高手完善一下程序,在增加点功能,比如低功耗控制,液晶的背光控制等等
回 42 43楼,
板子回来之后,我会联系你们的,或者你们联系我也行

还有,这里那位朋友认识 xlhhao
我想免费送给他一个

楼主:
PS:为了给爱好者提供方便,这次我准备好散件因为确实有的人购买不方便,比如买几个电阻和电容之类的也比较麻烦,
所以,我这次把除了 vs1003 和 mega64 这2个芯片之外的其余的杂件,都准备了,包括sd卡,这个sd 卡是弹出式的,
单独买或者邮购都不值得,我一起从网上邮购了。
价格的话,估计不超过60元,
其中
sd卡 8元
液晶 12元
2个板子(如果没有bug的话)20元 (因为有2个开板费,这次分开了...)
其他的也就没什么了,晶振、电源芯片、背光灯、排阻、接口(2.0间距,比较贵)等等

至于 vs1003 和 mega64 ,建议从阿莫这里买吧,这里的货质量有保证!

网友:
谢谢楼主!
程序我可以帮忙改造,板子回来以后我自己不也要去修改程序的,呵呵。
这次我想把界面给做好点,如果有可能的话把elefan曾经说过的一种支持歌曲列表播放的功能也加进去。m64 64K的flash空间要利用起来。不过要在m64仅4K的ram里做出很多功能也要花上点时间。

谢谢楼主,我邮件联系您。

网友:
这次PCB比上次做的PCB漂亮多了,呵呵!!!!

楼主:
各位朋友久等了,板子刚刚调试通过,先来照片,今晚回去整理资料,主要是焊接及如何测试的说明

pic先:( 不知道为什么,上传 jpg,就是传不上来,说格式不对!

文件格式不对(仅支持jpg、gif、rar、zip、pdf、word-doc、excel-xls、txt、htm、html、mht 格式 ),或超过限定大小(10M以内),请检查后再试.(详细出错说明请参考以下的英文。
com.jspsmart.upload.SmartUploadException: Unable to upload.按此返回

6个按键 一个是复位 另外一个开关是电源开关

如果自己学习玩的话,可以考虑把isp焊接上座,如果放在盒里的话,就要用线了,
电源线,可以直接用电池引到电源接口上,我暂时用外部的3.3v电源,没有用电池
下面就是外壳

板子还回来就发现了一个bug,汗/ 冲电的电源接口竟然画反了,头朝里了.....
不过装在里面看看能否调整,等明天或者晚上吧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填饱肚子....

楼主:
终于能上传了,再发一遍

网友:
哈哈,祝贺一下!
我当时就看那个接口怎么那么奇怪的,我以为是开关呢,但是想没见过开关长这样的阿。原来是个画反的电源座,不过不影响了啦。

楼主:
汗....
因为当初着急改版,画好了之后简单的DRC一下就发了,还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错误呢,不过 基本功能肯定没问题了,还有背光没有测试

网友:
请楼主注意:需要在本贴里将全部最新的技术资料上传,才能保持COOL贴,并且才允许广告。谢谢。(链接的地址不算)。

另:销售的问题请直接在QQ上沟通。为了保证我们这里的专业性,会将销售有关的讨论删除,但仍会保留你的广告。

网友:
款已发~搂主明天发货哈~
  另外,楼主公布的账号少一位,正确的应为 4367420783031150248 ,共19位,楼主留的18位~
  另外应该至少留下 辽宁省大连市,填汇款单时要用到~ 提醒一下~

  email: soulmate_gigi@163.com

楼主:
回阿莫,我知道了,谢谢!

另外,我也不想把这里变成 一个销售的 明细之类的,我只希望大家在都能用自己diy mp3 同时,把遇到的问题在这里集中的
讨论,毕竟这里的高手还是很多的,我就不行了,我是一个avr的菜鸟,就是爱好而已,没有真正的做过项目。

ok,为了保证这里的净土,请各位网友就关于购买的事宜通过

email: zhaoliang0801@dl.cn

qq  :381125582 (注明 mp3)

tel :13889695114

联系我,谢谢合作!

楼主:
今天重新编译了一下 源程序,发现又2个提示错误,

Build started 6.12.2007 at 11:24:23
avr-gcc.exe  -mmcu=atmega64 -Wall -gdwarf-2  -Os -fsigned-char -MD -MP -MT delay.o -MF dep/delay.o.d  -c  ../delay.c
avr-gcc.exe  -mmcu=atmega64 -Wall -gdwarf-2  -Os -fsigned-char -MD -MP -MT fat.o -MF dep/fat.o.d  -c  ../fat.c
avr-gcc.exe  -mmcu=atmega64 -Wall -gdwarf-2  -Os -fsigned-char -MD -MP -MT lcd.o -MF dep/lcd.o.d  -c  ../lcd.c
avr-gcc.exe  -mmcu=atmega64 -Wall -gdwarf-2  -Os -fsigned-char -MD -MP -MT Mp3.o -MF dep/Mp3.o.d  -c  ../Mp3.c
../Mp3.c:22: warning: return type defaults to `int'
../Mp3.c:27: warning: return type defaults to `int'
../Mp3.c:27: error: redefinition of 'ISR'
../Mp3.c:22: error: previous definition of 'ISR' was here
make: *** [Mp3.o] Error 1
Build failed with 2 errors and 2 warnings...

我的 avr studio 版本是 4.13 的  WinAvr    版本是 2005 02 14 的

经过与 bozai的讨论,发现是 软件的版本问题,avr的这个问题真是很头疼...

后来更新了, include 中的 interrupt.h文件之后,编译通过了。

如果大家遇到同样的问题,建议察看自己的软件版本!

楼主:
注意, 关于板子,还有2处小bug ,都是液晶部分控制部分的

第一我已经说明了,就是 外接的电池的 充电接口 画反了,

第二: 液晶的 背光灯位置 有2个 有些不妥,稍微往下 动动就行了,要不然液晶放不牢固

第三:就是液晶控制的三极管 原理图部分网络有点问题

其实 BL_CON 和 BL 是2个 网络,
BL_CON 是avr上的管脚用来控制 背光的 亮灭
BL 是 液晶板上的 led的 控制管脚
它们之间通过三极管 连接,结果 把 BL_CON 和  BL 连到一起了,

自己注意三极管的 地方  割断一根线,之后 再把三极管 翻过来处理一下就可以的

原理图:

网友A:
Compiling: Mp3.c
avr-gcc -c -mmcu=atmega64 -I. -gstabs -DF_CPU=7372800UL  -Os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hlns=Mp3.lst  -std=gnu99 -MD -MP -MF .dep/Mp3.o.d Mp3.c -o Mp3.o
Mp3.c: In function 'InitSystem':
Mp3.c:243: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passing argument 3 of 'LCD_draw_map' differ in signedness  <----
Mp3.c:244: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passing argument 3 of 'LCD_draw_map' differ in signedness  <----

Compiling: fat.c
avr-gcc -c -mmcu=atmega64 -I. -gstabs -DF_CPU=7372800UL  -Os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hlns=fat.lst  -std=gnu99 -MD -MP -MF .dep/fat.o.d fat.c -o fat.o
fat.c: In function 'SerarchFile':
fat.c:411: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assignment differ in signedness   <----
fat.c:480: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assignment differ in signedness   <----
.
.
.
.
Size after:
Mp3.elf  :
section     size      addr
.data          4   8388864
.text      17620         0
.bss        1363   8388868
.stab      25032         0
.stabstr    9985         0
Total      54004

-------- end --------

> Process Exit Code: 0
> Time Taken: 00:09

有方法去掉这些警告吗?

网友:
楼主给的VS1003测试程序编译用的是ICC?
用AVR Studio提示说找不到macros.h.
搜一下才发现是ICC中的,晕...
加一个头文件<avr/io.h>顺便把<iom64v.h>改为<iom64.h>,再加上#define BIT(x)        (1 << (x))能编译通过。不知这样合不合理?
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非得把void main()改为int main()才不会警告?以前用也是,main()前不能加void,一加就有警告,明明没有返回值嘛。

网友:
板子已经收到了~谢谢搂主,这个东东很有意思~ 不过最近自己的事和工作上的事情比较忙,可能过一阵才能动手干了~
  另外我怎么编译的时候一个错误和警告都没有~

网友:
对了~忘了问一下~那个液晶我还没有用过,我看它的接口好像就是个导电橡胶,那个怎么安装啊?直接把那4个定位孔焊上,靠压力接触上吗?

楼主:
回: leon11hk

估计是你的软件版本问题,我的没有warning

回:Notonly
测试程序,只是验证 焊接有没有错误,最终的  mp3的 程序是用 gcc 写的,
PS:这里用了 阿莫的 mp3板子上的测试程序,直接测试 vs1003的工作,即焊接情况

回:  soulmate
你说的对,直接放到定位孔上它自然就接触上了,但是最好不要用力压, 每个液晶我都是测试过的,质量没有问题,就是屏现在市场上的都是二手的,表面有少些划痕,不影响使用

PS:还有一个月就考试了  有7门课,今天出去看了几个小时的书,再不复习 我就要死翘翘了......

网友:
搂主~不知道你的液晶是怎么固定的~那个液晶的4个脚压根就不吃锡,费了半天劲还是还是么焊上~不过,把vs1003焊上了~呵呵~也不知道能不能用~要到下周了~

楼主:
回楼上,
液晶的 的管脚根本就不用上锡,他使用导电胶连接的,你看到的四个管脚十固定用的

网友:
好啦~除了Atmega64以外,所有东西都焊好了~等周一才能测试一下程序和功能~ 最怕就是VS1003焊坏了~线太细了,我一开始想用给焊盘上点锡,结果就把一个焊盘给粘下来了,还好,那个引脚是空引脚,后来我就换了一种焊接方法,先用焊锡整个扫过去,完了往桌子上磕几下,哈哈~土办法,估计麽啥问题~另外准备买个两节电池的电池盒,用3v作电源~ 呵呵~谢谢搂主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网友:
PCB拼版~~~~~~~~怎么拼的?中间那个长方形的空是怎么挖的?过孔么?

楼主:
回 rftec
不用,直接用紫色的 阻焊 线画以一个圈就行了

楼主:
近况更新,
电池 是nokia6020的 手机电池,我的手机就是 6020,把自己的备用电池奉献了,
如果自己diy的话,需要注意电池的大小,很多电池都太大了

盒子的 开口 是找机械的朋友帮忙弄的,我自己弄的话,估计很丑,
打算 出去开20个 盒子,不知道要多少钱......

关于 三极管控制液晶,我给了一个 特写, 大家注意

ok了, 下午自习去了

网友:
发一首好听的歌曲~潘玮柏&苏芮 '我想更懂你'

网友:
晚上做了一下成功了,烧入我之前写过的一个程序,一切正常。
唉,5110的屏被我弄碎一块,在固定的时候,只听“砰”的一声,屏的一角裂了。还要去找个屏。

楼主:
回 bozai,
你太用力了,其实轻轻放上去之后,屏自己就固定了,之后再轻轻的把后面的四个 “爪”,固定在面板上,反扣过来就ok了!

屏的话,不着急的话,就等等,等我给你 攒齐了 fpga的板子,以前给你(板子一周之内就到了)

网友:
真实麻烦楼主了,谢谢!

网友:
我的制作心得:

    1、那个8550三极管要反过来放,一开始我正着放错了。
    2、液晶板下的四个电容,楼主配的有点厚,可以换薄一点的,这样可以有多一点的空间放电池
    3、如何去腾多一点的空间放电池:
       从楼主的照片来看,电池还是太厚,有点挤。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把耳机座反过来焊,焊到元件的另一面。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耳机座本来就比较厚,放在元件面会占用一定高度,而反过来放就可以省去一些。第二,改动后的耳机插孔正好就位于盒子侧面的中间,先对美观一点。
       耳机插孔反焊后,左右声道需要调换,这里大家注意一下有三处地方需要切线,一开始我只切了元件面的两根,发现不响,仔细看看反面原来还有一根。如果事先看清楚只需要切两根线。
       耳机插孔反焊后,如果一切都按原来焊的话,这个高度低了,就是前面板不够高,陷在里面了。这个问题要从接插件弄,其实如果按照我这种方法,用普通的2.54mm间距的就正好了。为了弥补这个不足,焊排针的时候不要焊到底,只要跟板子齐平就好了,这样不仅解决了不够高的问题,又解决了很大一块电池空间的问题。
       通过上述改造,现在电池完全可以放得下,还显得有点空。
    4、关于电源问题:
       楼主没有对3。3v进行稳压,也不好稳压,超低压差的LDO不好找。普通的也要有1.1v的压降。另外加上了还要多耗点电。所以楼主舍弃了。不过有一个隐患,锂电池的电压范围是3.6~4.2v,所以最高也有4.2v的电压,而vs1003,和5110的液晶屏资料都是规定极限电压为3.6v,所以这样做有点不妥。
       解决的办法是在对3.3v供电的线路上加一个二极管,这个二极管加在2.5v ldo的下方,它的下方(即ldo的Vin端)有条线就是整个通往板子3.3v供电的线,可以把线割断,在之间串入一个二级管。由于离ldo比较近,还可以就近加一个10uf的贴片电容做滤波。加入二级管后,减去0.7v,最高点压3.5v低于3.6v极限电压。把m64的bod打开,电压设到2.7v这样电池最终的放电电压3.4v,这时候电池电已经几乎没了,但是又没有低到损害电池的程度。这样做就很完美了。
    5、改造复位按键:
       5个按键,这个对于后续添加新的功能很不利,感觉太少了。比如我写的程序有 单曲重复 全曲重复 乱序播放三种模式,所以就少了模式切换键。以前我在网站mp3上做的是把播放/暂停去掉,改为模式键。
       这里改造的方法就是,把复位gon功能去掉,割断复位线,然后把线接到m64的PE7,这样就多一个按键可用了。复位不太实用,有问题开关关了再看就可以了。

网友:
做成功了~哈哈~音质超好~晚上把照片传上来~不过为什么所有中文名都成了~1MP3,而且也没有歌词~看来程序还没有写啊~楼主能不能把带歌词的程序给我发一份玩玩~  哈哈~好玩~

网友:
1。已经将本贴的最新广告更新到了楼主位。
2。为了突出技术性讨论,之前的销售方面沟通的回复删除了。
3。阿莫邮购部供应的MP3版本,原作者是会员阿永。阿永已经将这块板的版权卖给阿莫电子了。

另:我们邮购部的MP3板已经列入了停止销售的清单,销售完库存后将不再生产。 所以,我们是鼓励有能力的会员为大家私下提供便宜、开源的套件。

网友:
另外就是断电的时候耳机里面会卡啦响一声~

楼主:
回 :bozai
真实厉害啊,把这个板的问题说得很清楚,尤其是电池,我考虑了很久呢,还真实忘了加一个二极管了,确实锂电池的话,满电有4.2v,确实有些不妥,还有就是 关于程序方面,就要bozai 来更新了,

回: 阿莫
谢谢,
我也说明了,关于购买咨询的朋友,请直接联系我
另外:
3。阿莫邮购部供应的MP3版本,原作者是会员阿永。阿永已经将这块板的版权卖给阿莫电子了。
这条是什么意思阿?

回:soulmate
我上传的 程序就是最新的程序了,我的 板子也有这个问题,反复烧写程序的时候, 中文有的时候可以正常显示,有的时候就显示不出来,我这里有2块板子,有一个稍好一些,不过现在都可以正常的现实中文,我也感到很奇怪!

看看那位 先查出来了,一定通知哦!

PS:目前还有朋友陆续咨询mp3的板子还有没有了,第二版已经全部发放完毕,一共20套,自留了2套,其中有位香港的朋友要了2套,真是想不到,我又做了20套的板子,不过,这次估计要等到考试后才能整理了,请大家等待,刚好,让第二批的朋友看看程序或者电路上有哪些修改的地方

网友:
期待Bozai能把程序更新哈~自己学习这个看来还得一段时间才能修改~ 程序蛮多bug的~不过音质还不错~

网友:
呵呵,不错,做个记号等第三版~~~~

网友:
楼主~都要把那些文件放到sd卡上啊~ 我一开始只放了mp3文件,结果不能显示汉字~后来把DOC目录下的Hzk12和unitogb.BIN也放到sd卡上了,可以显示汉字了~但是还不能显示歌词~
  另外如果我把所有的bmp文件放到sd卡上~屏幕就会死在上电时那个AVR图像那里~
  如果我想显示歌词的话,是不是要把类似 .lrc这样的文件放到sd卡上啊?

网友:
各位,不好意思。如果去修改程序我可能不会去修改楼主提供的程序了,因为要去看懂别人写的程序可能好费不少时间。所以我是改我自己写的程序了。 另外我的程序对歌词支持很全了,还有支持gbk字库,支持三种播放模式(呵呵,有王婆卖瓜之嫌了)。

大家可以看看这里: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50436&bbs_page_no=1&bbs_id=1032
这是我写的程序,用时把需要的四个字库文件拷到sd卡中,然后就可以使用了。程序支持bootloader和ch375,不过你不用就好了。直接烧入hex文件就可以用。近日我会发我针对楼主这个版本的程序。

由于速度问题,在处理320kbps文件时,一句歌词如果太长的话有可能在切换歌词时出现小的毛刺glitch,建议各位使用高一点的晶振,或者实用内部rc8M,然后把程序main开头的OSSCAL = 0xb1改为,OSSCAL=0xff,即最大频率工作,这样一切就很流畅了。

楼主:
回:bozai
你对这个在行,就麻烦了,程序更新了之后,麻烦把详细的说明以及应用 都发上来,
我也只有学习的份了,打算考试后回家好好研究研究 fat ,
sd卡和 vs1003部分我看过来,感觉还可以,就是 fat 太难了,也没有时间看

网友:
发我写的程序喽:(俺的做好了,精雕细琢弄好了一个,样子不错,电池正好放的下,不会压到sd卡座)
这是我修改过后的程序,建议大家使用内部8mRC以获得最好效果。
新的程序当然是针对这个mp3的了,增加了一个背光的开关,长按模式建2~3秒就会打开/关闭背光。
其它功能未作变化,和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50436&bbs_page_no=1&bbs_id=1032的功能一样。

建议大家改造reset按键,这样就可以多出一个按键用于 播放/暂停键,如果有改的,把程序主文件开始的一个宏 #define STOP_KEY 0改为1,这样复位建就被作为模式建而中间的那个建则作为播放暂停的功能。

不好意思,由于最近公司的任务繁重,关于这个mp3的程序就先到这。以后有时间有新的想法再写出程序放到这。

to 【103楼】 zl0801
      "程序更新了之后,麻烦把详细的说明以及应用 都发上来,"

      哎,最近公司事又多了,所以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去写东西,另外程序也就先写到这。这个程序我用了很长时间了,应该说bug很少,功能基本上齐全了。
     简单描述一下这个程序的功能:
     1、支持mp3, wma, wav, mid SF0播放
     2、支持三种播放模式:单曲重复,全曲重复,乱序播放
     3、支持任意文件夹文件的播放(注:总文件夹数不大于136个)
     4、支持完整歌词显示(GBK超大字库,支持简繁体,推荐歌词形式为多个时间tag复用歌词的形式)
                 如 [00:12][00:35][00:56]歌词1
                 对时间tag没有要求,总之就是完全符合规范。
     5、5个或6个按键,next,prev,V+,V-,(PLSY/PAUSE),mode/BL
     6、支持sd卡
     ................

为时mp3正常工作,请先向卡内存如固件文件,固件文件在上面的连接内找。注意,请保证固件文件没有碎片。

就这么多了,谢谢!

--- by bozai

网友:
好东西,正有这个想法!买一块!

楼主:
回bozai,谢谢了,已经很不错了,先忙正事吧

回 楼上以及其他想要购买的朋友,为了保持论坛的技术性,
关于购买的问题,请直接联系我好了,
第一帖里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PS:卡号少了一位 应该是

网友: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原理图上ISP位置是插下载线的吧?一般的ISP下载线目标板一端不是和AVR的SPI口接的么?原理图上AVR的SPI口好像是和VS1003通信的。请问用普通的ISP下载线可以下载么?

楼主:
图没错,用普通的isp下载线就可以下载,mega64和mega128都是这么设计的,采用了rxd和txd这两个管脚,不知道why?还没有看datasheet。
但是,用普通的isp 肯定没问题,我用的就是 并口的 简易isp

网友:
今天收到板子 看了一下啊  板子上VBAT 和VBAT IN没连在一起

图上红色圈是VBAT  绿色VBAT IN  从2芯的电源加电  看板上没有连到2。5V LDO上的3脚呀 不解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原理图 原来到显示板上的开关去了 呵呵 ~~ 见笑

网友:
我做好的板子发一下,照片照得不好~见谅~

  建议搂主单独做一个USB供电的小板,平时在电脑跟前直接插在USB口上供电~

网友:
楼主,元件的标号和原理图上的对不上,焊接的时候比较麻烦啊

网友:
昨晚花了2个小时就焊好了 烧入 zl0801 的程序 可以播放 一次成功,但使用发现几个小问题。

1、断电、通电的时候耳机里面会卡啦响一声
2、歌名刚好5个汉字就不能用LRC歌词
3、LRC歌词只能一行一个时间 多个时间的不行 显示不对
4、背光不亮,不知什么原因(还是程序不支持、等会量一下三极管B极是不是低电位)

楼主:
回:112楼,
其实这个板的元件很简单的,我焊接的时候都没有看原理图,我的参数可能表的不对,等我晚上更新一下原理图吧,不好意思啊~

回:113楼,
关于 LRC歌词的问题,如果要解决的话,最好参考一下 bozai给的 例子,它的支持的比较完善,
而且也给出了详细的修改说明

至于背光,我在上面说明了 背光的设计有点问题,不知道你修改了没有,
上面有图片说明修改方法, 另外就是程序上 还没有对背光进行控制,你还是参考 bozai的 最新的程序吧
在 104楼

PS:最近在复习考试,所以没有时间修改程序了,另外我的能力也有限,我看了bozai 已经完善很好了!

网友:
也是一次成功,可以播放音乐,不过不知道背光灯为什麽长期亮着,是程序本身还是那只三极管的问题?(很耗电..)还有就是是否只支援英文和简体中文??!
而且我也是跟电路图一个一个找数值的,之前的版本好像有usb充电吧?

(不知道为什麽上传不了图片..)

楼主:
记得 第二版的原理图我也上传了阿

从新来一次吧 ,做个链接:(网速慢。。)

http://zhaoliang0801.googlepages.com/second_up.pdf

http://zhaoliang0801.googlepages.com/second_down.pdf

网友:
为什么有些歌词文件会乱,有些不显示?我把mp3文件和歌词文件都改成一样的名字,放到sd卡根目录了~

网友:
117楼的注意一下歌词文件的编码.

网友:
【117楼】 soulmate
       如果用的是我的代码,请保证存在卡内四个文件没有碎片
如果不是可能是楼上提到的问题,要选择gb2312编码

网友:
今天试了下bozai的程序,把它改成内部RC8m 发现可以显示中文了(当然把那四个文件放进了minisd里了)发现了两个问题
1.bozai的mp3程序介绍里说长按模式那个键2~3秒可以on/off背光灯,我试了好像不行,不知道为什麽(我在烧写程序时背光可是会关掉的)
2.发现在开始播放第一首或下一首时有杂音,而且是能听到一点,如果将音量调低的话发现也有杂音,跟楼主的程序比较了一下,杂音比bozai的小哦...(可以试禁下一首上一首这样就会不断的听到)是程序在跟到下一首的时候不同的处理方法吗?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用内部8m不够快.
//
但己经不错了,由其播放模式跟中文显示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是背景噪声吧,这个是芯片引起的,我这块,一个声道大一点,一个小一点。这个跟程序没啥关系,都是一样的。

你说的那个长按问题,我当是测试按照320kbps时设的,不同的品质的音乐速度不一样,你把程序中的按键处,有一处

        else if(((!(PINE & MODE)) || blkeyflag) && keylen==0 ) //模式                        //mode key
                                 {
                                //        keycnt++;
                                        Delay(50);
                                        if(blkeyflag == 0)
                                        {
                                                blkeyflag = 1;
                                                keycnt = 0;
                                        }
                                        else
                                        {
                                                if(!(PINE & MODE))
                                                {
                                                        keycnt ++;
                                                        keylen=0xfff;
                                                        if(keycnt>20)
                                                        {
                                                                LCD_BL_INV;
                                                                blkeyflag = 0;
                                                                keylen=0xffff;
                                                        }
                                                }
                                                else
                                                {

把其中的if(keycnt>20)的20改小一点,比如8

网友:
我想试一下楼上的楼上的朋友说的情况,可程序烧进去不运行。我没方固件文件,不过也应该可以阿

网友:
不知道bozai的程序要改硬件麽?我把你的程序下载下去,然后格式化sd卡(fat),把4个文件放进去(字库啥的),然后上电,出现欢迎画面,按start继续~我按了start,停在第一首歌就不动了~没有音乐~

网友:
to 【123楼】 soulmate:
    有提示“固件正常”吗?
    另VS1003有的歌没法播放,以前那首歌可以播放吗?另外按按音量按键看看,我确定一下故障是什么问题。

楼主:
回 楼上,建议你看看【104楼】 的bozai的说明,
好像是把 reset 键改称了 start/stop 键,如果你没有改的话,估计没有启动的,原来到start应该是模式选择 和菜单选择项
PS:我还没有修改,havr no time

回 bozai
我也发现有杂音的问题了,不是程序的事情,因为我的焊接的比较多,手上有3个成品板,但是有2个好一点,用耳机听都没有杂音
另外一个的右声道有杂音,而作声到一点都没有,反复焊接芯片,还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to【125楼】 zl0801:
   我刚才仔细看了电路图,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问题,电路图中VS1003的RCAP没有接东西,这是个common reference的滤波电容。我认为GBUF的电压1.24v就是取自这个reference,所以不加滤波电容应该会对音质有影响了。请您帮忙测试一下,看看你那个有点噪音的加一下这个滤波电容看看是否会好些。
   我这边有一块一个声道的背景噪音很明显而且跟音量没关系,但是我只能晚上回去试了。

网友:
固件提示是正常的~我还没有修改电路的~RESET还是reset,start还是start~ 另外我也遇到他们说的杂音的问题~

网友:
to【127楼】 soulmate
   这个程序默认是这种方式的,不需要改动。另外播放音乐跟这没关系。
其它歌曲可以播放吗?还是都不行?固件提示正常那么文件系统都初始化好了,剩下来的只是数据传输而已。
不正常还一种可能是spi速度太快,但是我试过AVR 16MHz都可以的,我在arm上对vs1003的操作频率更是高达12MHz,SD卡20MHz

网友:
所有的歌曲采用原来的程序都可以正常播放的~ 其他歌曲也都不行~晶振我就用的7.3728MHz的~晚上回去再看看是不是没有把复位键改造成功能键的原因~ 另外,bozai帮忙看看我那个3.3v arm7驱动5v液晶显示模块的电路可行麽?

网友:
奇怪啊,那个按键没改造也不要紧的阿,要使用那个按键,不仅要改造,程序中有个宏定义 #define STOP_KEY 0要改成1的。
我还从来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还有卡要是SD卡,文件系统是FAT16/32 FAT12不支持。
另外歌曲不能放,但是歌曲信息(名字)能显示吗?

网友:
歌曲名字可以显示的~  sd卡是fat16的~

网友:
那应该是VS1003不正常了,没有要数据,或者没初始化成功。
好奇怪啊,VS1003不正常,以前都是SD卡不正常的,VS1003的程序几乎写好了就没改过了。

如果有空的话,你可以把串口接上,就是串口0了,你接7.3728的,波特率是57600。看一下打印信息,看看vs1003是不是没初始化成功。或者你可以修改程序,在初始化的语句后面调用
                lcdClrDisBuf();
                LCD_print12_P(0,0,PSTR("*******"));
                lcdUpdateDisplay();
                  while(1);
在液晶上显示一些信息,看看到底是不是没初始化成功。

另外是否有这个可能,这个板子比较薄,如果多弯折几下板子就会导致vs1003接触不良(我已经碰到过了)。这样导致不能播放。

网友:
好的~等有时间再时时~不过我估计不是这个问题~我把旧程序烧些进去又可以播放歌曲了~

网友:
板子比较薄不能太用力按.

我试过SD卡那边的过孔不通,老说找不到SD卡,

用VS1003测试程序测试正常,写bozai的程式进去就老说找不到SD卡,FAT不正确等提示.

网友:
to 【134楼】 hexian:
    现在解决了吗?可以播放吗?

网友:
那就好,回头得看看这个噪音问题如何解决。听着怪不舒服的(虽然听音乐时几乎听不到)。

网友:
杂音是右边才有,不过我想说的是在播放下一首时所出现的那个声音,跟平常己经有的那个不一样的,我把程式那个改成if(keycnt>5),就ok 长按下四秒就会on /off背光灯
//
昨晚上让它跑到今早都没有问题,请问bozai 如果改成高频的xtal是否会效果好一点?

网友:
"播放下一首时所出现的那个声音"
没注意到是什么声音,我这边感觉很正常啊(或者我听惯了)

频率高一点的话在播放高品质的音乐是,而且当单句歌词比较长时,不会出现数据跟不上的情况。
7.3728MHz的情况下播放320kbps的音乐时,当每句歌词大概超过14个汉字时就会听到在切换歌词时由于数据无法及时送达vs1003而产生的停顿声音。 播放320kbps以下的没有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最简便的方法是使用内部8M RC振荡器。我在程序中已经调整OSCCAL的值了,频率按照手册上最高16MHz,最低8MHz,这样一切都没问题了,不会出现那种现象。

我是都找320kbps的音乐听的,音质最好了。

网友:
对了,我的有一个也是右边才有,还有一个左边有轻微的(不影响使用)

网友:
播放时的杂音听了两天没有发现有,如有请看一下有问题的那边的104电容,如C12 C13

播放时两首歌之间的声音,这个是与程序无关的.

楼主:
首先板子确实薄了点,0.8cm的,因为考虑到液晶的固定问题,我特意做薄的,一起就把mega64的主板也给做薄了,

这次的第三版已经改正了这个毛病,板子采用的是1.0的厚度,另外就是vs1003的封装问题也解决了,原来直接
从阿莫这里找的风封装,没有改,那个vs1003的管脚是8.几的mil,而我用的线都是10mil的,所以焊接和定位都有困难
这次改好了,再有就是修改了冲电的接口和8550三极管的位置,无奈颜色忘了提醒了,做成绿色的了

关于 这个板目前发现的问题主要有
1 中文文件有时候不能正常显示,前几天不停的烧写程序,发现有的时候中文的文件名可以显示,有的时候不能

2 就是杂音问题,我是昨天才发现的,焊接了已经5块板子了,才发现有杂音问题,晚上参照 bozai的 方法查一下
是否是 vs1003的问题,但是 为什么 是一个声道有问题呢? 还是纳闷......

PS :第三版已经回来了,但是时间关系,暂时不做配件的处理,需要pcb的朋友 直接 参照上面的联系方式联系我

图片:

网友:
晕啊,各位都做成了,我的怎么不行呢?
上周日终于搞到1003,焊接,洗板,一切准备工作搞定,今天烧上程序,却一点反应没有,打击太大了。
烧上1003的测试程序,从屏幕上看不到一点反应,烧MP3的程序,有时按ST键时,背光灯会闪一两下,又不亮了,屏幕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量64和1003的电压都正常,2.9V,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硬件有没有焊接错
.lcd的接触有没有不良(有时移一下位)
.熔丝有没有错(是否用错了103模式?)
.楼主的程式可要把sd卡插进去才会有显示
.烧写时不要按任何键吧...

网友:
请问波仔,我在20070525下怎么编译出很多错误呢?

网友:
回144楼leon11hk

1 硬件应该没什么错吧,我焊的很小心。
2 你说LCD移一下位是指什么?有错位吗?
3 熔丝我是按楼主给的方式烧的,也应该不会错,至于你说的103模式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请详细说一下,谢谢。
4 SD卡是放进去的,不过里面只有MP3文件,不知是不是这的问题。
5 我说的按键是烧完程序没什么反应后按ST......呵呵,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那我就说说我的经验吧,之前楼主也好像提过了,lcd的是用导电胶接触着焊点的,所以如果不能显示可能接触不良的原因,还有不能播放的原因是因为sd卡没有格式化,之前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时我把卡插到读卡器在pc进行格式化,发现格式化以後不能播放,因为我手里只有minisd(是用卡套的),之後我放进数码相机格式化,奇怪的可以播放,没有找原因.(当然我格式化之後有把mp3放到卡里了)
//
我现在用bozai 的程式了,正在改.....

网友:
不好意思哦,我之前说的103模式只在m128里的......因为手上只有m128所以说错了,你应该用m64吧...

网友:
自己真是太菜了.....
一个中午没睡觉,终于搞定。
首先是leon11hk 说的103模式(一直用MEGA8,不知道还有这个,一个字,菜!楼主给的也是对的,当时太心急,没仔细看),改过来后程序好像能正常运行了(背光灯亮了,屏幕还是没反应)。
后来发现下面两个背光灯虽然下移了可还是有点顶LCD,干脆去了,重新装上,OK,终于能显示了,高兴啊...
试了一下,播放和显示歌词都没问题(用的是楼主的程序),音质相当好,现在只有两个背光灯,足够了,还省电,呵呵...

上面朋友们说的噪音问题我这块上也存在,不过不是很明显,只在歌声停止时才能听到,至于有朋友说的上/关电是答的一声,我想应该是正常的,我买的成品MP3,关时也有答的一声。

还有一点是我SD卡中的有一首MP3它放不出来,能显示歌名,但不能播放(歌曲本身应该是没问题的,在电脑上可以正常播放的),很奇怪。

网友:
notonly 建议你用bozai修改的那个程式,很稳定

网友:
to 【145楼】 gphs 坚持到底:
    程序是没问题的,请检查winavr,比如有没有中文路径等

to 【147楼】 leon11hk:
    请问你碰到这个问题是用我的程序吗?如果是的话就是个bug了,需要去解这个bug,之前曾测试过很多情况,前前后后修改过很多次,都是可以工作的。不过还是不能保正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也很奇怪,又时候卡我的mp3可以正常播放,但是到PC上没法识别,叫我格式化。有时候换一个卡又好了。windows下无法识别的在linux下又可以。

网友:
谢谢leon11hk,你说的103模式没错,64也有的,呵呵,多亏了你的提醒.
晚上再试试bozai的程序。

网友:
to【151楼】 bozai 章其波:
当时是先用楼主的程式的,发现是读不到卡,我就试着再pc格式化,也不能读.我就把数码相机的sd卡放进去可以正常播放的,我还以为会不会mini sd不一样呢...而我肯定卡没有坏,而且我是有两张mini sd 都不能读,後来就把mini sd 那张(相机里本来的用sd的)插了进去,一会就说我的卡没有格式化,叫我格式化一次,我就觉得奇怪,我连mp3都档都放进卡里了,怎麽会没有格式化了呢?..後来就能播放了..也没有再去深究.
//
程式里有函数做sd格式化吗?....

网友:
我用bozai的程序出现的问题:(按bozai说的用内部8M RC,开机时提示固件正常)
1.歌曲播放时间一直在不停的闪.
2.歌词不能同步.(同一首歌曲,用楼主提供的可以同步)

另bozai改后的程序的确不错,很稳定,歌词能全屏显示,很好.

网友:
to【153楼】 leon11hk:
   没有格式化函数

【154楼】 Notonly:
   这种现象应该是对VS1003的时钟操作太快,导致读时间错误,所以时间不停的闪烁。
时间错了,自然就不能同步了。

请问在7.3728M外部晶振下正常吗?如果不正常的话,vs1003应该有问题。
另外如果用内部RC,你可以尝试修改main function里OSCALL的值,不要0xff, 降一些再试试。

PS: 我做的两个OSCALL = 0xff时没有问题

网友:
回bozai:
改为7.3728M外部晶振后,时间不闪烁了,歌词也能同步.但按音量加减键,有时跳动两个,有时不跳,还有放有些歌的时候明显感觉慢(像有的MP3慢放效果一样,这个用内部8MRC时也有同样的情况,有时出现这些情况时背光灯也在闪),但有些歌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

另外用内部8M 时,有时按音量增减键,会失掉一个声道,即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这个也很怪啊.(外部7.3728M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一点是不管内外部晶振,播放中按上一首下一首时明显有一段杂音,听不出来是什么,感觉像是上一首的一段回放.

网友:
bozai:
还要补充一点,现在换回楼主给的程序后,开机老停在AVR实验实那个画面不动了,怎么回事?刚焊好时是可以正常播放的,我把SD卡格式化也不行,还在停在那个画面.

网友:
所以我怀疑你硬件有问题啊,其它人都好好的阿,我自己两个就很正常

网友:
to 楼上baozai:
这个不像是硬件问题吧,要是的话用你的程序也应该不能正常工作的。
现在是用你的程序能正常工作,只是会出现我上面说的几个小问题,用楼主给的程序就会卡在那个画面上不动了。

网友:
很可能接触不良的阿,从你描述的现象来看应该是这样的。
LED的亮灭可是跟sd卡,Vs1003没啥关系啊,所以它不应该闪的阿。

还有你说的音量缺失问题,这个就是数据送到vs1003,但是数据已经出错了。

歌曲播放慢,如果歌曲本身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只能说明vs1003没有初始化成功,鉴于可以正常速度播放其它歌曲,说明有错命令发过去,致使内部时钟寄存器被修改,从而不符合正常速度。

上下首切换有杂音的问题,这个本来就跟程序没关系。

为了解决某些随机的干扰,你可以把VS1003的初始化程朝后放放,比如放到sd初始化后再试试,液晶一切正常的话可以把播放函数里的初始化函数取掉(之前我的液晶接触不良)

网友(2007-12-23):
顶啊~  我是大三学生 想自己开板做个MP3  不知道两位大虾能指点下吗?  怎么来下手?
同时希望能传点资料给我 比如文件系统 VS1003相关的资料(中文) 你们的调试笔记 等等~
谢谢~!
QQ 70354033
EMAIL li_7035403@163.com

网友:
caai2005 ,你买楼主的板子好了。不错。

网友:
to 【161楼】 caai2005
    这些东西都要靠你自己去找啊,网上资料不要太多阿。
另外写应用笔记的事很少有人去做的(当然是件好事),中文资料更是没有了,fat有人翻译过。

网友:
恩~恩~  正在找资料中
to 【161楼】 christmas108朋友  自己做肯定成本还高些,但想自己做着玩能多写点东西哦~~  另外就是为以后做ARM板子做个模块 留接口 能直接插上面用   呵呵~~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导了~~~

网友:
说起SD的格式化,我用bozai的程序要用数码相机来格式化SD卡才能用.但用LZ的程序,可以用WIN格式化的SD卡.

楼主:
回 165楼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一直用我的程序,有一次sd卡不能格式化了, 新买的一个 2G的,用PC不能格式化,
反倒放在数码相机中给格式化了,之后就好用了 .......

网友:
我的也做好了,音量为50时就听不到歌声了,只有噪音(左右声道都有)。50调到1时噪音大小无变化,到0时噪音一点也没有了。

网友:
解决了,把每路电源加了个470UF的电容。

网友:
我当时加了,可以没反应,应该是芯片问题,因为只有一个声道有噪音。总共两个,另一个就一点问题没有。
不过现在也没法试了,做好了两个成品都送人了。

网友:
to 171楼:

   楼住您好,您手头还有缺陷板的成品或者PCB吗?

网友:
to 【172楼】 neuyfx
    呵呵,我不是楼主

网友:
to 171楼:

   楼主,用你的fat.c程序能实现从单片机往SD卡中写数吗?是随机写,还是连续写?

楼主:
回 172楼,
手上还有 几套板子,成品也有,

PS:真是辛苦 bozai了,在这里帮了不少的忙,谢谢了 ~_~,我本人的avr水平有限,只是做些板子弄点套件
给爱好 这个 diy的朋友提供各方便。有时间真的要好好地研究研究, 这里面值得学习的东西很多阿

刚刚考完了3门考试,还有4门在排队,

bozai,你的送人了,外壳怎么做的 ,有照片没有了,我看看,另外,你还要不要了,要的话可以再送你一套,
只给我 芯片钱就好了

网友:
to  【174楼】 neuyfx
     这个功能还没实现,程序虽然有,但是功能很简单,并且这个mp3并没有使用,如需使用还需要另外改。
另外网络上有好多现成的开元代码,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to 【175楼】 zl0801
    不客气,应该谢谢你才是。

    照片,忘了没有拍,当时只准备送一个的,但是跟她一起住的那个人也想要,所以就全送了。我还用之前的那个没显示的。
如果在的话就可以拍个照片给你看看了。基本上和你的那个差不多的了,就是耳机那个反过来焊的,还有在下面用那种后的双面胶贴在上面,但是不斯掉,不然板子沾上很难弄下来。壳我是先弄烙铁烫的,然后用美工刀修。我的小电钻不再,不然可以弄得更好一点。

    做了两个,其中一个比较漂亮,另一个由于做的太快了,粗糙了一点。

    “另外,你还要不要了”
     呵呵,当然想要一套,本来预留的那套送人了嘛。因为你最近在考试,所以就没好意思麻烦你。
如果你方便的话,就麻烦寄一套。
     另外谢谢你送的fpga和usb-blaster的板子,不过我在苏州和无锡两地的电子市场都没找到芯片,如果你手头有空余的话,麻烦帮忙一起寄过来吧,就是ep2c5及配置芯片0 和 epm240。如果还需要你去买的话就算了吧,用空要多复习准备考试。哈哈,有劳了。

PS:如果有朋友按照我提供的方法,即串一个二极管再给系统供电的话,我这边还可以提供一个程序,用于检测电池是否用完的。
    因为串二极管后,把芯片的bod打开,设到2.7v那么电池在3.4v左右时就会引发bod复位,我的程序会在上点检测bod标志位,
    如果是bod复位就会在lcd上提示电量耗尽的。
    当然如果没有串二极管也行,不过那时电池已经严重亏电了。

网友:
请问,这个配合什么板、线装载程序和调试呢?应该安置在哪里?

网友:
to【177楼】 1235679
   板子上有isp接口的,可以用普通下在线下载程序。调试接口,搂主没有留jtag口

网友:
已定完了,呵呵。

取电困难么,最好能有个焊接/组装+装载/调试教程就好了。

网友:
看看楼主位提供的资料,你可以发邮件,提一下这个建议

网友:
to 【180楼】 bozai 章其波

PS:如果有朋友按照我提供的方法,即串一个二极管再给系统供电的话,我这边还可以提供一个程序,用于检测电池是否用完的。
    因为串二极管后,把芯片的bod打开,设到2.7v那么电池在3.4v左右时就会引发bod复位,我的程序会在上点检测bod标志位,
    如果是bod复位就会在lcd上提示电量耗尽的。

能给我一份上述说的程序吗?

Email:yjwpm@126.com
                                 谢谢!!!

网友:
to【181楼】 _yu-ming
   同时以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to bozai 章其波  谢谢!!!

楼主:
回:
已定完了,呵呵。

取电困难么,最好能有个焊接/组装+装载/调试教程就好了。

我昨天才刚刚考完最有一门课程,已经好久没有来论坛了,前段时间来了也就是简单看看,没时间回复。
现在 第三版已经全部预订出去了,我考虑这段时间 总结一下, 毕竟有很多初学者 焊接和avr的知识都不过关,

还有,准备开学回来做第四版, 出去做一个 塑料外壳,这样就可以随身携带了 !

我没有打算加入JTAG接口,大家觉得有必要没有 ?

网友:
楼上的朋友可以给我一个NOKIA 5110LCD的PCB封装吗?我的那个封装没有那4个固定孔。

网友:
to bozai 章其波:
    你写的带有电池耗尽指示的程序,是可以用在ZL0801的MP3上的吗??我不知写哪几个入M64??我菜鸟一个,请指教!!

谢谢!!

网友:
顶起来,楼主能否给分封装图呀!!!

楼主:
回 187楼
这个 nokia5110的封装图,目前还不能公开,因为封装不是我决定的,
发给我液晶的人 不让往外发,否则 成品的pcb 就没人买了 ..................
不好意思

网友:
谢谢!不为难你了。

我周末还是去中关村买一个液晶回来自己画吧,等我画完后就发布到网上。让所有的想自己做板子的人都能受益,这个本来就是公开的,只有公开才能有发展。我现在已经有Nokia5110的PCB封装,只是少了那4个固定孔。

如果我用TF卡的封装跟你换呢,我只是想自己用用而已。
一下是我画的PCB的JPG图像

网友:
顶起来!楼主同意换吗??同意就发到我的邮箱:Eamil:yjwpm@126.com 我给你回复手机的TF卡的封装,这个封装是我自己画的,不会有任何版权的问题。。

网友:
怎没人回复我呀??

网友:
我来回答你。是可以用的。

楼主谢了!封装我不用了,我已经画好了,周一发到工厂去做板子了,估计春节前能拿到板子,本打算春节前做好,回家准备送人,问楼主要封装,可是楼主说什么也不给呀,哎!!!

等我验证好了就把封装发到论坛,以免再有人有我同样的遭遇。。求人办事太难了。

楼主:
回 192楼
我不用换,TF卡的封装我也用,即使用的话,我自己也会画,如果这个nokia5110的封装是我画的,我会公开的,话就说到这里了

PS:你的图画的不错

网友:
谢谢,我正好在学习MEGA64,源程序成了我的指路灯了,太感谢了!

楼主:
最新消息,考试刚刚结束,今天利用半天的时间 把图重新考虑了一下,pcb从新布局,
准备开学回来继续提供散件制作活动,

附上 3的 图片和 pcb 抓图

几点 大的改动:
1 加入了 JTAG接口,虽让我从来没有用过,但是看有的网友提及到了,就加上吧,也不麻烦
2 单排的 2.0接口改称了 双排的 这样固定的好, 就是成本 反了3倍,这个东西用的太少了
3 电源部分 加入了 二极管 降压,方便 使用手机电池供电
4 去掉了复位按键 加入了mode按键
5 四角加入了固定的2.5的孔
6 耳机接口与充电接口 放在了上面,给电池留有更大空间
7 vs1003部分 avdd和iovdd加入了 10uf 钽电容滤波处理

开学回来 准备开塑料的外壳以及淘一批 mp3的电池,届时将会有真正的 随身携带的mp3面世
不过这次的 成本高出了很多,估计整体的价格要上调到 140 到 150 左右,具体还要看 开壳的费用和电池的价钱
淘宝上 20个以上 购买电池  500mah 可以做到8元左右

网友:
又是牛人!
期待楼主的新板面世

网友:
如果加入收音机功能更好,收音机模块接口少,效果不错,成本也不高...

网友:
我已经把FM模块加到MP3上了,今晚要重新整理一下,正好我这里还有几个FM的模块。

谢谢楼主的夸奖,您的情况我能理解。封装我暂时也不公开了。为了和平吧。

网友:
_yu-ming,我们想在一起了,呵呵,可惜我对AVR只懂一点,(主要做高频项目).
我觉得这个MP3功能方面还有好多可以增加或更改的地方..

网友:
如果哪位想研究加入收音机的,可以发EM给我,我送他收音机模块,不要钱,只是快递要自己出.tokfkky@163.com
我已经加入了专用充电IC电路,在屏上可以看到充电指示.

网友:
我沈阳的

我的那个板能简改成显示电源的不?

网友:
【201楼】 tokfkky   送我一块吧,我的那个没有充电功能。联系Email:yjwpm@126.com

我已经给你发邮件了,地址在邮件里

网友:
庆祝zl0801 赵亮的第四版的到来,我也就搞个MP3PLAY OF OEM的吧.
我不是为了什么的利呀什么的,只是想完美一个大家认为好玩的东西,学习下,希望不要介意!
如有不当,我停止进程...

网友:
呵,好样的,顶起来。支持哥们!

网友:
强烈支持!!哪天我没事时也做一个啊!!

网友:
TO Bozai ,你的程序好像是有3个版本。基于M64的 ,我用的你最早的那个下载到我的MP3板子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本帖的两个都有一点问题,
在播放MP3的时候喇叭里总会有咯咯的声音,偶尔会死机。挑卡比较严重,有很多卡不能识别。 老版本的不存在这些问题呀。。
现在是一直不解!!

楼主:
回:tokfkky
你的做法很好阿,感谢这样无私奉献的人!板子已经发出去了,一周之后估计能回来

网友:
期待 【204楼】 tokfkky 也能像楼主一样提供套件,毕竟大家都不是超级diy者,动手做还是要花很多功夫的。

to【207楼】 _yu-ming
   你说的是哪个版本的可以正常播放的。
m64带显示的我的sd卡部分的代码都没有改的。

你可以把,读扇区和读容量中的等0xfe的超时处理去掉看看,如果不行我也不知道啥问题了。

可能跟卡质量有关系,我用的好几张都可以的。

网友:
【209楼】 bozai 章其波 ,

是的,只要在我们这里公布全部资料(需要上传到这里,不能只是链接),我们是鼓励大家制作一些套件,以合理的价格提供给其它会员的。

网友:
在这个帖子里有两个版本,就是上次你用  有问题的MP3板子  做的那个程序可以正常播放。

网友:
首先,我对我的MP3 PALY OF OEM版方向说明:此版本是在赵亮的版本上做硬件上的升级,加入收音
机模块,充电模块,功放模;
软件方面设想:屏的背光改为有按键按下时,亮30秒左右灭掉,MODE,FM功能切换,先单曲重复 全曲
重复 乱序播放(开机是默认顺序播放) FM    MP3;
以上是MP3 PALY OEM 的设想,但要各网友的支持,尤其是软件的配合和改进.因为我主要做硬件,对软件一知半解,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完成后将公布全部文件...

网友:
给大家看看我画的MP3的板子,这个板子跟楼上的基本相符,只是没有充电功能。下一版待充电功能,的等楼上的出来再说吧,我也不画图了,太累了。待充电功能的就由楼上的来完善吧。

我画的板子的功能是  Nokia351i彩色液晶 + FM + MP3

PCB的JPG图

3D效果图

网友:
_yu-ming:
    你要的收音机模块这两天发给你吧,不好意思。因为年底忙加上搬家,所以请包涵呀。。最慢周日寄出。
你的板子画得好漂亮,要向你学习!!我的充电只是用到PWM控制IC,电压比较等,再加上MCU检测,就可以指示是不是在充电,也可以外电供电。对了,收音机模块有两种,一种是有晶体的,一种无晶体的,同一种方案IC的。你要哪种??我手上还有十个左右,要的朋友快了。送完算。。

网友:
看了下程序,楼主好像没有 bozai 章其波  的判断SD卡是否有MBR的判断?会不会是我没看到~~

网友:
tokfkky :

        给我那种有晶体的吧,这样用起来比较好。我的图画的一般。

网友:
to 【211楼】 _yu-ming
   不好意思,最近比较忙也没时间看程序了,你看看两个程序中的sd卡驱动部分有没有什么不同。
另外我提到的那个方法你是否试过没有,有没有效果?

网友:
to Bozai

我这两天没试,领导催着我把项目弄完,过了这几天就试验一下,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计算SD卡容量那块我还是没有搞明白,

计算有两种方式,我现在都被搞乱了不知道哪种计算好。

size of the card in MB ( ret * 1024^2) == bytes
sector count and multiplier MB are in u08 == C_SIZE / (2^(9-C_SIZE_MULT))

这个跟您的程序里的不同。

网友:
我是严格按照手册给的方法计算的,具体怎么算现在也忘了,就是按照手册给的公式来的。
我算出来的应该是正确的,读出来的也和在读卡器上window下的结果相同。

网友:
tokfkky :
你好!请问你的FM收音模块是什么样的?能否提供资料和购买地址?

网友:
to Bozai 您的计算是正确的,只是我今天看到一个泰国朋友给我的资料里的计算方式跟您的不同,我搞不明白想向您请教一下!

网友:
得回个贴 ,要不然再来找这个帖子太费劲

网友:
要收音机模块的朋友的快递已经发了出去,请查收!
年关到,我的MP3工作也先放下了,过了年再好好搞了.

网友:
好的,谢谢!!我的MP3最近没有进展,因为年前工作比较忙,项目要交付了,所以MP3暂时先放一放,等春节回家再说吧。

楼主:
看来大家 都一样啊
回222 楼
进入论坛后,你可以搜索阿,每次都找,很麻烦的

网友:
回楼主 :我买了你的扳子一个多月了,是第二板,我用的是IAR,所以在把你的程序移植到IAR上,呵呵,技术太烂,又没时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好呢

网友:
还有,在苏州电子市场买1003没买到,呵呵只能在网上买了

楼主:
呵呵,估计你买的时候我还没有出全部的套件,现在连芯片都包括了

算了一下,第二版和第三版,基本没有利润的,芯片都是网上买来的,

开学回来再说吧,外壳一定要先做出来,才能往下做,大家耐心等待

网友:
准备年后买一套玩玩,不知道楼主都出几版了

楼主(2008-01-22):
这里要说明一个 问题,那就是我的 这个版本跟新,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只是每开一次电路板,我就称之为一次更新版本,目前到1.4,板子发出去了,开学回来才能拿到,进行测试

软件上,都支持,目前,都还是楼住位的 软件就可以了,

考虑 等ouravr 不再出售的mp3的时候,做一个向他的那样的学习板,留有接口,带上收音机模块等等
那个就是V2.0版本了,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的

网友:
我买的第三版,MEGA64焊反了,自己不小心错位90度了,烧写不进去才发现这问题.
不知还能否用,再找个吹风枪吹下来试试,
大家可要小心,MEGA的好些片子印刷字体颜色和接近灰色,晚上基本看不清,而且有3个圆圈,容易把第一脚位置搞反,
我已经犯过两次这样的错误了

网友:
我那个MP3上已经包含收音 模块了,现在还没有画完,等春节回家画完,回来就去做板子,程序用楼主位的也可以使用,不过带收音模块和充电功能的楼主位那个程序就不能使用了,本MP3学习板使用的是Nokia351i的彩色LCD。

楼主:
回 【231楼】 chuanhuibh
焊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问题, 还有 钽电容的极性问题也容易出错的,
做这几版mp3的时候,刚好临近期末,没有太多的时间,开学回来,我会准备详细的资料的

包括元件的识别,焊接的技巧等等,还有详细的测试流程

回:【232楼】 _yu-ming
因为 我的这个mp3 使用的时网上的朋友的公开代码, 考虑设计到版权的问题,所以 开学回来
以后出售的mp3都不会 采用这个程序了,当然你可以用,但是 我发货的时候,或者我的文档
中说明的话,也会强调这个问题的!
虽然现在没有什么,但是用人家的东西总感觉不舒服,而且我还没有联系到这个程序的作者,

以后的mp3 我会采用bozai的程序,我已经跟他协商好了,不会存在版权问题 !

PS:楼上的 朋友,你用的是彩色液晶,直接用我的程序恐怕不行吧,至少液晶部分要修改的

网友:
哈哈哈,忘了说明了,用楼主位那个程序的是跟楼主一样的程序,不过这个版本是不卖的,是我送朋友的,彩色液晶那款用楼主的程序是使用不了的,那个程序是我自己的,不会存在任何版权的问题,这个彩色液晶的程序现在还没有做好,请放心这个程序的是参考Bozai和一个泰国朋友的写的,绝对没有版权的问题存在,请楼主放心不会跟你的有任何冲突。

网友:
我的板子也检测不到芯片  奇怪,我都检查了,mg64的供电也正常,我的焊接应该也没有问题,而且也检查过了。   哭~~~~··

网友:
发现阿莫邮购部的这个开关做这个MP3是不错的选择!!大家看看..

网友:
这个开关在我最早的那版MP3的板子上已经用过了,那个板子没有完全做好就夭折了,关键是那个板子个头太大,制作起来比较费钱。所以就没有再做,这个开关后来就没有在用过了。等我考虑好所有的架构以及板子整体结构之后再考虑是否采用此开关,也许会使用滑键开关。

To 236楼 tokfkky
在我给你发的那个原理图中就是采用的这个开关。

网友:
to  【237楼】 _yu-ming
能不能把你的收音模块原理图给我啊 ?
我准备把楼主的东西移植到其他的芯片上面
油箱:shanlei300@163.com

网友:
楼上的我用的是FM模块没有原理图只有模块的引脚定义,每个厂家的模块的引脚定义是不同的,我用的模块是两年前我上家公司剩下的,不知道现在还生产不

网友:
不知_yu-ming有没有把我给的模块引脚定义搞清清了没有,如果搞好,给我参考下,如果没有,那我只有拆一个来研究了..我计划就是用那种,就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
还没搞清楚,我昨晚翻我的元件箱子,在箱子里的一个小盒子里发现了一块05年我上家工作做项目时的一个FM-102模块这个模块是国产品的资料比较好找,价格不贵现在可能要12元左右。我今晚再好好看看你给我的那个模块

网友:
本人新手,买了个V2.1版的板子,焊接的时候遇到点问题,怎么没有3.3V稳压的?AVR直接用的2.5V稳压的么?还有那个8个脚的小芯片是什么?谁有原理图?赵亮的原理图和板子不一样,谢谢大家!

网友:
to 【243楼】 xscn1986
    它的没有使用3.3vldo的,花点时间不整个帖子看看你会找到你要得东西的。
8脚的小芯片?不退它多给你芯片了吧。

网友:
回175楼,最省吃俭用买个相机,弄些照片上来晒晒(拍的不好,请多见凉):

网友:
楼主现在放假在假所以寄了些现在的板子让我帮忙调试一下。今天收到板子晚上花了点时间调试出来了。
来些图:

目前我还没放到盒子里去。目前的这一版有了很大改进。现在的很牢固,而且有了固定孔。
不过针对上面的我有几点建议:
1、可以把sd卡座放到下面而把m64放到上面,因为m64的厚度要比sd卡座薄很多,这样就可以省下空间装电池。
2、针对目前的总高度还没有正好与盒子的高度持平,所以建议在焊接排针的时候可以不要把排针插到底,这要想当与把排针提高了,这要高度就够了,并且空间又进一步加大了。
3、isp,jtag座可以反过来,目前的情况是如果焊这两个座必须在盒子反面开洞。如果反过来,弄在正面恰好有空间,这样就可以使用这两个接口而不影响使用了。
4、目前的sd卡座的一个固定脚与一个过孔碰在一起。
5、目前的固定孔与我有的盒子有一点偏移,孔不是正好。
6、如果有可能的话,把电源开关弄成那种贴片的,小的(我在245楼的那种)。目前的这一种很容易在无意间打开电源。
7、VS1003的RCAP脚还请接一个滤波电容,即使不使用录音电路。因为这是内部1.2v参考电压的滤波,翻阅以往的芯片资料,在没有录音功能的vs1001上也是有这个脚的。按我的理解这个是为GBUF提供的一个滤波。

我的建议就这么多,谢谢楼主的辛勤工作...

网友:
对了,这个在播放和ISP连线时对电源有没有要求,图上写的是3.3V,电池电压为3.7V,会不会造成无法连接的问题?
而播放歌曲时正常。
我加张兄您的MSN了。

网友:
用了bozai的程序,但是显示的是英文,而且reset键还是复位键,没有变成模式键,因此背光也就不能关闭了!赐教!已经改成“1”了!

网友:
to 【249楼】 xscn1986
   不知道你是不是就是前几天加我qq的“济世”,如果是的话qq上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也找到固件连接了怎么还不行(不会直接把zip文档放sd卡了吧!)。
至于reset键,你不改线路怎么会成mode键(楼主的新板子好像还没卖吧!)。还是那句话,请仔细看帖,特别是104楼!!

网友:
固件放入SD卡中可以了!谢谢bozai!
我的是V2.1版,绿色的。
感觉播放的时候等总是亮太费电了,不知有什么办法过一段间让背光灭掉!
充电的插头的端口怎么线对应不上?

网友:
能不能标一下关键脚间的电压呢,以便以后查故障。

网友:
bozai说得对,还是没看好帖子,现在背光已经可以控制亮灭了!
我理解,耳机插座旁边的插口是用来给锂电池充电的吧,要不每次拔下来太麻烦了!
歌词已经可以显示了,开始是没显示扩展名,直接改称.lrc等于把文件名改了!
还有几点疑问,用bozai的程序好用,用老程序就在第一天下午好用了一个小时,后来就一直停在开机“AVR 实验室”界面,背光也亮,就不动了!
另外,歌词的时间段是怎么算出的,一点点听完记录的?

to 1235679:和我说话么?

网友:
涨了见识,顶一下!

网友:
太厉害了,我什么时候有这功力!!!!!!!!!!!!!!!!!!!!!!!!!!!!!!

网友:
是时候玩玩MP3了,顶一个!

网友:
想买atmega 64  和 vs1003  谁那里有啊, 便宜点

楼主:
回 257楼
我这里有
mega64 25元
vs1003 25元

另外,第四版的mp3 已经开始出售, 与购买的朋友,直接联系我。
关于 资料和文档,我会请斑竹更新到楼主位,大家注意下载 查看
包括如下

网友:
太牛了。羡慕啊。是该动手了

网友:
【258楼】 zl0801 赵亮, 最近我们邮购部的VS1003芯片缺货,我头疼了好长时间。所以,对VS1003的价格与市场行情比较熟悉。

VS1003 25元的价格感觉有点不正常。我们批量的采购价,加上处理费也不止这个入货价。

VS1003 目前市场上有许多假冒、“散新”货,我们的采购测试过深圳市场上几乎所有供应商的货,可能只有30%是能正常使用的,其余的70%可能是两声道不平衡、有噪音、声音偏小、甚至不能使用。这些货就很便宜,不用20元入货价。

当然,如果楼主能保证VS1003是原装正品件,并且100%可用的,就当我没有说过。如果不能保证,可能会让购买了套件的会员走许多弯路。

楼主:
多谢阿莫老大关心,
首先,我对于这个 散心和假冒没有你们那么专业的测试工具, 我从目前的这个代理商处购买过40多片芯片了,
我 20片一次拿货,22元一片,不算邮费,同时其他的芯片我也拿过,按他说的是绝对是原装正品,不过我没有办法确认啊

制作过程中,到时出现过一个声道有噪声,但是不能用的目前还没有发现,效果都还不错,

对于价格,我也是经过比较的,25元,是淘宝的标准价,有的高些,低的很少,所以我没有赚取芯片的钱

PS:如果各位已经制作成功的朋友发现 vs1003工作不正常,我将考虑不从现在这里拿货,

网友(2008-02-24):
我是做MP3的,给点商品化的建议
1.使用商业MP3的通用配件很便宜,比如3V稳压,24M晶体,MAX1896等
2.单芯片,采用mega16比较便宜实用
3.可以选择采购彩色屏幕,也不贵
4.自己折腾外壳又丑又累,不如套用现成的MP3,4用的外壳(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提供,很便宜,美观)
5.带编程接口可以自己DIY兼顾开发板用,否则和商品MP3比就没有任何优势。
6.如果你做出兼顾开发板功能的MP3我可以帮你销售。我就做这个的。
我的QQ:32065858

网友:
补充一下:双层板是不可取的

楼主:
首先 谢谢 wozaijia  的几条建议
1 采用 3v稳压管的建议 不错,可以在mega64的电压处做处理
2 采用mega64 是因为内部的 ram比较大, mega16 不行, pass
3 彩色液晶 目前没有找到合适的,目前没有更新的打算 待定
4 现成的 mp3 mp4的外壳基本都是超薄的 而且据我所知,好像也不便宜的
5 现在的这个版本 就已经达到要求了, 可以开发, 可以自己diy修改
6 不知道你的 这个 兼顾开发板功能是什么意思 ?

最后 ,单层板子的话,根本没法放到盒子里

网友:
问一下:这个MP3支不支持碎片

网友:
支持碎片文件的读取,说到这个我想起一个很老的古董级商品mp3居然不支持,每次下歌只能先格式化。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
学习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顶起来 我朋友从这里买了套套件 没时间做给我了 楼主能告诉我制作的步骤吗 ?

楼主:
bcns
你看看 楼主位的资料 估计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

网友:
zI0801你好 能否说下这个MP3总共有多少个芯片需要烧程序吗 怎么那么多程序 . 谢谢
我只会焊电路能否做这个?

楼主:
bcns,你好
如果你只会焊接电路,当然也可以做这个,但是建议你从avr的基础学起,这个mp3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关于程序,资料中一共有3个,你看看bozai的程序说明,就应该明白的,

源代码有三份,一份是完整的mp3 程序(mp3 文件夹),一份是测试m64 和vs1003 的sinetes(t VS1003_SineTest
文件夹),还有一份是测试vs1003 mp3 解码的(VS1003_mp3StreamTest 文件架)。
Sinetest 是测试m64 和vs1003 的,烧入后,背光等会闪,耳机发出一个很高的单频正弦波的声音。
Mp3StreamTest 是测试vs1003 的解码功能,烧入后运行,耳机中会发出bi bi 的声音。
压缩包里有相应得hex 文件,只要把相应文件烧入m64 即可。
一切正常后,烧入mp3 程序,就是mp3_player.hex 文件,播放器的程序烧写工作就完成了。

所以,你还是没有仔细的看文档 !

网友:
谢谢你详细的解释 我是对程序没什么基础所以才看不清楚这些

网友:
最新消息:
    程序的整体布局,及处理方法作了些小改变。

修改后的程序,音量调整变为0~31,这样更有意义一些。原来的50以下几乎听不见了。默认音量是15。
程序对按键处理部分作了大幅修改,以前是直接在播放程序中处理,这样会受到不同比特率歌曲的影响,导致反映迟钝,或者误动作。
现在程序改由定时中断处理,这样将等到稳定的按键处理效果。目前的音量处理与以前不同,之前是按住音量加减键,只要不放,按键值就会
不停变化,现在改成单按。另外模式健的长按有效(背光开关),其它按键,长按将不做处理。

这次修改,把主程序又分出几个文件,原来的文件太长了,这次把歌词处理,播放分别分到单独的文件里。这样住程序就只有初始化和
案件中断处理函数了。

这次修改可能文件重组织了,可能看起来有点乱。另外按键才用中断处理,代码可能不好理解,不过用中断处理,好处是很大的。

程序如下:包含avrstudio工程,sourceinsight工程,当然用default下makefile在cmd下直接make

之所以做这次改动,因为接下来要添加一些新的功能,比如文本阅读,小游戏等,虽然不太实用,但不妨写写试试。

                                             ---by bozai

楼主:
上传一下 元件的简易bom 图片,为了方便大家的焊接工作,原理图也做了适当的更新,
谢谢网友们的关系和宝贵的意见,我会努力把这个mp3的套件工作做好 !

重新整理了一下 mp3的资料,原理图重新更新了一下,以前有的元件的参数标称不对,
还有加入了bozai的最新程序,请网友们更新资料 !

网友:
请问楼主,我用的是你的第三版本的MP3。去年放寒假的时候买来的,因为受冰雪灾害的影响,停电停水,搁在那一直没机会弄,开学了怀着激动的心情把它焊接好后,一直就烧不进程序,最后发现mega64的rst脚已经和VCC连通了,芯片焊接是没问题,检查了很久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毕竟那些原件都给焊上去了,线路遮遮挡挡也不方便检查,不知道能不能帮忙检查一下你那里的空板,rst脚在哪个地方最容易和VCC短路,小弟就十分感激了。   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回 252177861

芯片的 20脚和21脚 分别是rst 和Vcc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里短路了

网友:
我可以肯定,一定不是这个地方的原因!!    看会不会是SD卡那个地方的问题,我都开始怀疑是否是芯片内部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问个小问题,SD卡读的时候问什么,要往SPDR写入0XFF,谢谢了

网友(2008-03-28):
为什么我的MP3的电流有250-300mA之大?  而且VS1003发热   但播放正常?  过一段时间后就声音开始异样,沙沙的   我不敢再放下去,马上断电。  还好再次通电还能放歌   但电流都是很大的   我最多就敢试个10来秒   怎么办  谁来帮忙解决!
期待回复,   不知道楼主这段时间忙什么来着!都不见回帖了。。。  哎哎

网友:
楼上的应该是VS1003的 GBUF对地短路了

【283楼】 shjw
      这个可以去看看手册

网友:
请问正常电流应该为多大?

网友:
我的整机电流为150MA  不知道正常吗?  感觉VS1003微热。  现在显示屏还是不亮,亮过几次,应该是接触不良,但我想尽一切办法都还是一样,就算是用手按着显示屏都不来,我现在只好去再买一块屏来了。
MP3的音质真的不错,而且VS1003质量真的很硬,几次都死里逃生。呵呵

楼主:
我测试的电流正常情况下,不开led 为60ma左右,
开启之后大概70~80ma

芯片不应该热的

网友:
请问,如果想导出里面的程序怎么配置“MuCodeISP”软件参数呢?

楼主:
网友 am1062 为我的这个mp3 提供了焊接帮助指导,再次表示感谢,原文及链接如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64106&bbs_page_no=1&bbs_id=1000

http://www.ouravr.com/bbs/bbs_upload197134/files_9/ourdev_243506.pdf

PS:用笔画的,真的让我很感动,谢谢!
同时,也说明我的工作失职,再次对网友们表示歉意

网友:
收到了,很不错了,taobao上已经给好评了。今天晚上有空就开工了

网友:
又发现一个高手+好人

楼主:
最新整理的焊接指导(无图片)如果网友觉得需要加入图片,我可以在整理一份出来

还有,近期准备出去开外壳,因为要到工厂加工,所以价格会高些,大概10元钱左右,
这里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如果大家觉得需要加入外壳,而且价格也还可以接受,我就准备
加工外壳,否则就不打算做外壳了

PS:正在设计 mp3 V2.0版本,集学习于一身的 学习板,有点类似于 阿莫网上原来的那个mp3 但是还不一样,
敬请关注

网友:
我的vs1003启动后耳机里有沙沙得声音(sine测试已经通过了),有什么办法改善下?

网友:
【295楼】 thriller ,

应该是你的VS1003有质量问题? 你如何能知道它没事?

网友:
mp3 V2.0版本 大约什么时候出啊,有大概思路吗?

给个建议, mp3 V2.0版本 最好添加录音功能,也就几个元件,为什么不加呢?

楼主:
V2.0 版本正在设计中,板子还没有拿到,
回来后要先测试,之后才决定是否出售

2.0版 采用的是独立的模块设计方案,加入了录音的电路, 接口都留出来了

vs1003 和  ch375都是独立的 模块
之后有一个 大的 mega64 或者 mega128 核心板

楼主:
传上来几张照片看看

网友:
这样好啊!不过软件方面怎么解决,有没有开源的

网友:
LZ能供应PCB板吗?
刚好有ATMEGA128和VS1003还有LCD5110等主要零件.想做一个.
LZ的MP3支持SD卡.应该TF卡也没问题吧.

楼主:
回 300楼
关于软件的开源问题,我想现在ouravr 已经做到了,代码楼主位就有,

bozai 负责软件的更新与维护,现在出手的1.x的版本 每一个给bozai10元的 版权费用,

2.0的还没有商量具体怎么做,我想开源应该没有问题的,1.x版本不想做了,外壳始终是个问题,因此外形就成了鸡肋了

回 301楼
不知道你要哪个版本的pcb,1.4版本,目前最新的现在就有出售,具体可以见楼主位的资料,联系我

如果是2.0版本的,板子还没有到,我也没调试呢,

PS:最近事情比较多,2.0版本估计要等到暑假才能正式面世 ,有消息,我会发布到这里的

网友:
to zl0801
请问楼主位那个有包括CH375的吗?

楼主:
回 csjy
2.0版本 有包括,ch375为单独的模块,可以通过不同的处理器来控制

板子这两天到 期待中

网友:
【302楼】 zl0801 赵亮

当然是等最新版本的PCB了.

网友:
2.0版所用芯片和V1.4版是一样的吧.

楼主:
回 awfi
对,芯片一样

网友:
2.0版的开源吗?

网友:
进展怎么样了 楼主?

楼主(2008-04-27):
回 csjy

板子已经回来了,没有上传不好意思,最近事情多
vs1003已经 调试通过了, 录音功能还没有完成

ch375没有芯片,下午去电子城转转看看有没有,大连这地方芯片不好找啊
晚上回来上传照片

楼主:
大连这个破地方 服了,连一个芯片都找不到,回头淘宝淘几个回来吧

附上 2.0版本的照片,由于现在还没有最后定型,所以 原理图就不传了 ,还要改的
打算把所有的 I/O均因出来,目前没有引

还有一点,采用4007或者4148之类的降压,1117-3.3稳压不到3.3v,所以直接短路了,
如果用 in5822之类的话 ,应该可以

pic:

网友:
CH375找南京那家公司就有啊 你出邮费就可以

网友:
请问这个图里用来帖飞线的胶纸叫什么啊?不知什么地方买?

网友:
赵亮大哥改做大MP3了??
走的路线不一样啊
我开始做个大的,现在做小的呢,
结构参考了你之前的 MP3, 也是两层板插到一起的,你不会收取版权费吧?哈哈

网友:
to【315楼】 gaoyanking
   板子很不错啊

to 【314楼】 nothing
   这个叫 “木纹胶带” 不怕高温的,我在通用版上焊贴片ic片就是用这个垫在下面
大超市里五金工具的地方有卖的。

网友:
这个程序放到网站那块板子上能用吗?我是用的2GSD,播放的时候声音断断续续,不一会就卡住不动了。

网友:
请问下这个ISP口能用吗?不是用的MOSI.MISO.SCK.这几个引脚下载程序吗?

网友:
to 【317楼】 plantniu
    那你的卡很慢阿
可以改一下这个语句试试
        while(SPI_WriteByte(0xff) != 0xfe)if(retry++ > 0xfffe){SPI_CS_Deassert;return 1;}
把retry 类型改称32位的

to 【318楼】 q16312610
    这个你可以去看一下手册

网友:
to 【317楼】 plantniu
    那你的卡很慢阿
可以改一下这个语句试试
        while(SPI_WriteByte(0xff) != 0xfe)if(retry++ > 0xfffe){SPI_CS_Deassert;return 1;}
把retry 类型改称32位的

不是卡的问题,用光盘里自带的程序播放就很好的。

网友:
我也购买了此套件,第四版的。焊接了大半个晚上。可是在调试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上电后,液晶没有反应,背光灯亮度很暗。按任何按键无反应。耳机里有嗤嗤的声音。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用的是可调电源供电的,供电为3.8v。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均属正常,M64L工作电压为3v左右,VS1003的CVDD为2.51v。
烧写的程序为:bozai 章其波的第一代程序mp3_player_06.hex,焊接资料里mp3_player.hex也烧写过,均无任何反应。
并且在删除固件程序后,仍然在耳机里能听到嗤嗤的杂音。
焊接检查了好几遍,也没有什么问题。在焊接过程中也是不段的检查有没有焊接好。
请zl0801 赵亮和bozai 章其波帮帮我,郁闷了一个晚上了。
明天接着检查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

楼主:
回:coole iAVR
你好,实在不好意思,看你的描述和你的设备,你也应该是个电子老手了,
所以排除了 焊接的问题,芯片可以下载程序,也就是mega64没问题,
但是 液晶 肯定是没问题的,关于液晶部分你 仔细检查一下接触问题!

对于vs1003 我怀疑是芯片坏掉了!

这里我对网友澄清一个我的错误认识,以前阿莫说我的芯片是散新的,我还没有当真
后来 自己连续焊接了5个发现有 1个不好用,吹下来之后,换了一个就好了,才知道
又可能芯片是散新的,经过与我的 供货商交流,他才说了真话!芯片是散新的 !

问题是现在市场上根本就没有原装的货!

所以,我对芯片这一关也比较头疼,目前第四版的板子已经停止制作了,如果不能
解决芯片问题,我无法再给网友们继续提供 散件

对:coole iAVR
再次表示 歉意

网友:
如果是VS1003芯片坏的啊,我觉得,至少液晶会有反应,但现在什么反应都没有,也许是连接不良,我今天再试试看。
我的五一可能就倾注到调试这个上了,呵呵

楼主:
上传 ch375模块照片

早晨起来 接到顺风的电话,原来是从南京申请的样片到了,
感谢  【313楼】 csjy
感谢  南京沁恒电子

感谢 tv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来 接线很乱,呵呵, 不过模块好用了就好, 下一步继续完善

程序用的是 阿莫网站上原来的那个mp3的程序,没有显示歌词文件

网友:
不用谢啦  赵亮兄
我也从那里弄了两块CH375 没现成的程序(我是很菜的鸟),你能帮下忙吗 阿莫网站上原来的那个mp3的程序能给我吗csjy1986@126.com

楼主:
回:csjy

阿莫的程序就不给你了,不方便,另外那个程序是用icc编写的,我也只是验证了一下

你可以参考bozai的程序,一样的,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5043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bozai&bbs_id=9999

网友:
请问楼主增加CH375后是怎样解决USB口电源供电的问题(不要为5V),但是锂电池没有那么高的电压?

楼主:
回 lofeng
ch375模块是 V2.0版本之后加入的,因此供电采用的是5v
没有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入 ch375

如果你要用锂电池供电的话,可以考虑采用低压差的3.3v稳压芯片

楼主:
2.0的板子回来了,1.0 宣布结束,(1.0还有 不到20块,预购从速,价格不变)
原因之一是外壳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所以设计的外形就有点不伦不类了

其二是 很多网友 自己diy都不成功,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因此 出了 2.0版本,加入了usb ch375读u盘模块(不过速度比 sd 卡要慢)

现在 vs1003 ch375 和 nokia5110液晶都是独立的模块, 通过 atmega64核心板连接

发货前 每个模块都经过测试,可以保证质量问题 !

图片欣赏

网友(2008-06-08):
有没有将USB和ISP结合起来用啊?正好买来学习!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帖子!全部清楚!

网友:
烧好最新板程序的MEGA64芯片有没有单卖?

楼主:
回 ttbeili

这个帖子 太长了, 建议好好读读,有些问题 在里面都说的很清楚了

回 wslj
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要买烧录好的 芯片
我焊接之后 烧录 再给你用热风枪 吹下来 可以吗 ,呵呵

网友:
就是要卖烧录好程序的芯片,芯片不是插在烧录器上 烧好拔下了的吗
有没有单卖

网友:
也想弄一个!

网友:
总觉得声音的低频力度不够,能在程序中改善音质吗?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
喜欢,也想弄一个,不过还没看到喜欢的板子额

网友:
lz,我想买套散件,有货吗?QQ:396901989

楼主:
回:【337楼】 wslj
你说的是专业级的,我没有那个工具, 所以只能通过焊接几个管脚 烧录程序之后再吹下来

回: 【340楼】 ba1731
不知道你要什么样式的呢 ?

回 : 【341楼】 xuruifeng
已加你

网友:
我想要买整机,不需要外壳,请联系我qq:37795736

网友(2008-07-10):
请问下,在什么情况下,出现放第一首歌,就重起了,

楼主:
重启 是什么意思 ?
如果 vs1003模块焊接的不好  或者有问题 可能出现 卡住的情况,但是没有重启

网友:
我想买一套 散件,不知道在西安有没有货源??如果没有,邮寄的话,需要多长时间??
谢谢!!

网友:
我买了一个2.0的mp3模块,里面有两个按键s7和s8没有用,我想利用这两个按键,但是不知道端口地址怎么确定?在哪里定义??

楼主:
原理图 :

程序 你就自己写吧,可以参考 main中的其他按键用法

网友:
不知大家有没遇到过,1.4板的一上电就显示“low battery”?有是偶尔会好,能播放,而且容易死机。

网友(2008-09-03):
我想用射频信号控制mp3的歌曲播放,但是不知道m64的按键端口地址是什么?怎么用高低电平控制?是串口控制输入的是0x45.之类的16进制代码。需要知道m64的按键端口地址才可以控制。

网友:
WINAVR是不是不能用fseek和fopen,用什么可以代替?

网友:
照例做好记号,回头好好研究。

楼主:
回各位感兴趣的朋友

这个 mp3 还有 8套成品 散件不再出售了

现在优惠处理 175元包邮 需要的朋友联系我
先到先得

email:zhaoliang0801@gmail.com
qq:381125582
tel:13889695114

网友:
比较菜,请教fat程序.
在fat.h中定义的结构体
struct bootsector710
{
        uchar        bsJump[3];                                        // jump inst E9xxxx or EBxx90
        char        bsOemName[8];                                // OEM name and version
        char        bsBPB[53];                                        // BIOS parameter block
        char        bsExt[26];                                        // Bootsector Extension
        char        bsBootCode[418];                        // pad so structure is 512b
        uchar        bsBootSectSig2;                                // boot sector signature byte 0x00
        uchar        bsBootSectSig3;                                // boot sector signature byte 0x00
        uchar        bsBootSectSig0;                                // boot sector signature byte 0x55
        uchar        bsBootSectSig1;                                // boot sector signature byte 0xAA
#define BOOTSIG0        0x55
#define BOOTSIG1        0xaa
#define BOOTSIG2        0x00
#define BOOTSIG3        0x00
};

在fat.c中的fat-init函数中
   fat-init()
{
        struct bootsector710 *bs  = 0;//定义一个指针

        if(fat_readblock(0,buffer))return 1; //读物理零扇区
        bs = (struct bootsector710 *)buffer;

}
这里是读物理零扇区, 512字节应该是:无用字节+4*16字节+2字节结尾.. 为什么会和bootsector710挂钩?
想不明白,请指点下.

网友(2009-02-21):
不错啊,不过我打算是做一个磁带那样的MP3,能支持大SD卡的,汽车上面用不错啊

网友:
楼主,我想向你购买第四版MP3PCB板两块,还有液晶两块,不知你能不能发货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这个版本的mp3 已经不在做了
请斑竹看到之后 处理一下帖子 谢谢

很多网友都联系我购买 这个套件,已经不再出售了

网友:
谢谢楼主。

已经修改了标题。

网友:
很笨得问一句,这种LCD是怎么焊在pcb上的,怎么固定的?

楼主:
回:【369楼】 yozyoz
lcd背面是导电胶 可以通过板子上的焊盘通电
找了一张图片 示意一下:

【371楼】 phosphor
你以为这个是做着用的吗 用当然可以 更多的是用来学习和研究

网友:
好东西。

谢谢这位老师。

网友:
现收藏了,有时间也做个玩玩。

网友:
谢谢我收藏了,正好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09-05-22):
【求助】
买了这块MP3解码板,改装在汽车上使用,音质还可以,最头疼的是每次开机它都是在第一首歌开始,
跪求大虾 MP3是否可以改装有记忆播放功能,就是每次开机就会在上次停唱的位置开始播放。。
这个记忆的播放功能究竟是什么原理。。。。。

是否是在MP3的芯片脚那里保持有电源才可以????

网友:
MP3可以这样做出来呀,真是厉害哦!学习学习了!

网友(2009-07-15):
厉害,改天仿制一个!~

网友(2009-09-24):
看这个看了一下午,看完了要下班了,做个记号.

网友:
原来是艾米,顶一下!

网友(2009-11-01):
这个FAT文件系统有原始链接吗?还是自己写的呢?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录音功能呢?似乎说明里边没有说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共享,我也来玩玩mp3。

网友:
不晓得好久可以学到楼主的水平!顶!

网友(2010-01-02):
回复 网友B:
【求助】
买了这块MP3解码板,改装在汽车上使用,音质还可以,最头疼的是每次开机它都是在第一首歌开始,
跪求大虾 MP3是否可以改装有记忆播放功能,就是每次开机就会在上次停唱的位置开始播放。。
这个记忆的播放功能究竟是什么原理。。。。。
是否是在MP3的芯片脚那里保持有电源才可以????

改程序咯,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
都是牛人啊。。。学习中~~

网友:
不错,有空也整个锻炼下

网友(2010-02-06):
很不错了。在学习中

网友:
SD卡的MOSI MISO和SCK和VS1003的SCK MOSI MISO共用会不会影响播放??

网友(2010-03-17):
要是有fm更好

网友:
要是有PCB图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2010-06-02):
楼主能不能把最早那个版本的程序上传下(不是bozai修改的),就是可以检索目录及文件等,需要手工选择歌曲播放的那个版本,我找不到了~

网友(2010-09-07):
哇  虽然 现在MP3很便宜  但是 我喜欢DIY

网友:
发现有人在淘宝上卖270,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0-11-30):
留着好好看看,回头自己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记号

网友(2011-01-01):
想知道,这个板子是你自己热转印的,还是工厂里做的???

网友(2011-04-03):
留下标记,资料已下载,感谢楼主~

网友(2011-07-09):
有才哈,马克之

网友:
技术贴,进来学习!

网友:
你这个太强了,值得学习

网友:
功能也可以改不?

网友(2011-11-03):
回复 楼主:

自制mp3很high啊

网友:
引用图片

网友(2011-12-20):
第二版出来,我要了,

网友(2012-04-13):
引用 网友A:
Compiling: Mp3.c
avr-gcc -c -mmcu=atmega64 -I. -gstabs -DF_CPU=7372800UL  -Os -funsigned-char -funsi ...

Build started 13.4.2012 at 19:41:38
avr-gcc.exe  -mmcu=atmega64 -Wall -gdwarf-2         -DF_CPU=14745600UL -Os -fsigned-char -MD -MP -MT mp3_player_06.o -MF dep/mp3_player_06.o.d  -c  ../mp3_player_06.c
../mp3_player_06.c:95: warning: initialization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mp3_player_06.c: In function 'LrcProc':
../mp3_player_06.c:233: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passing argument 1 of 'SearchLrc' differ in signedness
../mp3_player_06.c:297: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passing argument 1 of 'strcomp_noncase' differ in signedness
../mp3_player_06.c:317: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passing argument 1 of 'strcomp_noncase' differ in signedness
../mp3_player_06.c:337: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passing argument 1 of 'strcomp_noncase' differ in signedness
../mp3_player_06.c:374: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passing argument 1 of 'strcomp_noncase' differ in signedness
../mp3_player_06.c:394: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passing argument 1 of 'strcomp_noncase' differ in signedness
../mp3_player_06.c:630: 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1 of 'eeprom_write_byte'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mp3_player_06.c:656: 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1 of 'eeprom_write_byte'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mp3_player_06.c:686: 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1 of 'eeprom_write_byte'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mp3_player_06.c: In function 'PlayMusicwithKey':
../mp3_player_06.c:899: warning: 'return' with no value, in function returning non-void
../mp3_player_06.c:1059: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integer from pointer without a cast
../mp3_player_06.c:1070: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integer from pointer without a cast
../mp3_player_06.c:1225: 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1 of 'eeprom_read_byte'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mp3_player_06.c: In function 'LrcProc':
../mp3_player_06.c:822: warning: control reaches end of non-void function
../mp3_player_06.c:226: warning: 'mscnt' may be used uninitialized in this function
../mp3_player_06.c:212: warning: 'LrcStruct_p_up' may be used uninitialized in this function
../mp3_player_06.c: In function 'PlayMusicwithKey':
../mp3_player_06.c:854: warning: 'buffer' may be used uninitialized in this function
../mp3_player_06.c: In function 'main':
../mp3_player_06.c:1623: warning: 'temp' may be used uninitialized in this function
avr-gcc.exe  -mmcu=atmega64 -Wall -gdwarf-2         -DF_CPU=14745600UL -Os -fsigned-char -MD -MP -MT FAT.o -MF dep/FAT.o.d  -c  ../FAT/FAT.c
../FAT/FAT.c: In function 'WriteFolderCluster':
../FAT/FAT.c:1541: 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1 of 'eeprom_write_byte'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FAT/FAT.c:1542: 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1 of 'eeprom_write_byte'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FAT/FAT.c:1543: 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1 of 'eeprom_write_byte'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FAT/FAT.c:1544: 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1 of 'eeprom_write_byte'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FAT/FAT.c: In function 'GetFolderCluster':
../FAT/FAT.c:1550: 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1 of 'eeprom_read_byte'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FAT/FAT.c:1552: 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1 of 'eeprom_read_byte'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FAT/FAT.c:1554: 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1 of 'eeprom_read_byte'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FAT/FAT.c:1556: 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1 of 'eeprom_read_byte'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FAT/FAT.c: In function 'SearchInit':
../FAT/FAT.c:1708: warning: no return statement in function returning non-void
avr-gcc.exe  -mmcu=atmega64 -Wall -gdwarf-2         -DF_CPU=14745600UL -Os -fsigned-char -MD -MP -MT MMC_SD.o -MF dep/MMC_SD.o.d  -c  ../MMC_SD/MMC_SD.c
avr-gcc.exe  -mmcu=atmega64 -Wall -gdwarf-2         -DF_CPU=14745600UL -Os -fsigned-char -MD -MP -MT UART.o -MF dep/UART.o.d  -c  ../UART/UART.c
../UART/UART.c: In function 'COM_Initial':
../UART/UART.c:47: 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1 of 'fdevopen' from incompatible pointer type
../UART/UART.c:47: 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2 of 'fdevopen' from incompatible pointer type
avr-gcc.exe  -mmcu=atmega64 -Wall -gdwarf-2         -DF_CPU=14745600UL -Os -fsigned-char -MD -MP -MT VS1003B.o -MF dep/VS1003B.o.d  -c  ../VS1003B/VS1003B.c
avr-gcc.exe  -mmcu=atmega64 -Wall -gdwarf-2         -DF_CPU=14745600UL -Os -fsigned-char -MD -MP -MT LCD_GBK.o -MF dep/LCD_GBK.o.d  -c  ../LCD/LCD_GBK.c
../LCD/LCD_GBK.c: In function 'GBK_Ini':
../LCD/LCD_GBK.c:28: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passing argument 1 of 'FAT_Open' differ in signedness
../LCD/LCD_GBK.c:30: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passing argument 1 of 'FAT_Open' differ in signedness
../LCD/LCD_GBK.c:32: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passing argument 1 of 'FAT_Open' differ in signedness
../LCD/LCD_GBK.c:34: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passing argument 1 of 'FAT_Open' differ in signedness
avr-gcc.exe  -mmcu=atmega64 -Wall -gdwarf-2         -DF_CPU=14745600UL -Os -fsigned-char -MD -MP -MT LCD.o -MF dep/LCD.o.d  -c  ../LCD/LCD.c
avr-gcc.exe  -mmcu=atmega64 -Wall -gdwarf-2         -DF_CPU=14745600UL -Os -fsigned-char -MD -MP -MT LCD_APP.o -MF dep/LCD_APP.o.d  -c  ../LCD/LCD_APP.c
../LCD/LCD_APP.c: In function 'LCD_print_unicode12':
../LCD/LCD_APP.c:436: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passing argument 3 of 'Dis_GBK12' differ in signedness
../LCD/LCD_APP.c:463: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passing argument 3 of 'Dis_GBK12' differ in signedness
../LCD/LCD_APP.c: In function 'LCD_print_unicode16':
../LCD/LCD_APP.c:523: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passing argument 3 of 'Dis_GBK16' differ in signedness
../LCD/LCD_APP.c:549: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passing argument 3 of 'Dis_GBK16' differ in signedness
avr-gcc.exe  -mmcu=atmega64 -Wall -gdwarf-2         -DF_CPU=14745600UL -Os -fsigned-char -MD -MP -MT LCD_ASCII.o -MF dep/LCD_ASCII.o.d  -c  ../LCD/LCD_ASCII.c
../LCD/LCD_ASCII.c:24: warning: missing braces around initializer
../LCD/LCD_ASCII.c:24: warning: (near initialization for 'CTAB_16[0]')
../LCD/LCD_ASCII.c:126: warning: missing braces around initializer
../LCD/LCD_ASCII.c:126: warning: (near initialization for 'CTAB_12[0]')
avr-gcc.exe  -mmcu=atmega64 -Wall -gdwarf-2         -DF_CPU=14745600UL -Os -fsigned-char -MD -MP -MT ch375.o -MF dep/ch375.o.d  -c  ../CH375/ch375.c
avr-gcc.exe -mmcu=atmega64 -Wl,-Map=mp3_player_06.map mp3_player_06.o FAT.o MMC_SD.o UART.o VS1003B.o LCD_GBK.o LCD.o LCD_APP.o LCD_ASCII.o ch375.o     -o mp3_player_06.elf
avr-objcopy -O ihex -R .eeprom  mp3_player_06.elf mp3_player_06.hex
avr-objcopy -j .eeprom --set-section-flags=.eeprom="alloc,load" --change-section-lma .eeprom=0 --no-change-warnings -O ihex mp3_player_06.elf mp3_player_06.eep || exit 0
c:\WinAVR-20070525\bin\avr-objcopy.exe: there are no sections to be copied!
avr-objdump -h -S mp3_player_06.elf > mp3_player_06.lss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64

Program:   40982 bytes (62.5%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2334 bytes (57.0% Full)
(.data + .bss + .noinit)

Build succeeded with 42 Warnings...
那位大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我以前用的是IAR ,第一次用这个环境,大家帮帮忙是我的问题吗?我直接是用楼主的代码,然后用studio 打开的呀,已经装了winavr 20070525  或者2010都是有警告,到底怎样消除呢?

网友:
是我软件设置的问题吗?大哥们帮帮忙?在线等呜呜

网友(2012-05-16):
多谢LZ,正准备画个mp3的模块。

网友(2012-09-22):
楼主是技术人才

网友:
脚印一个

网友(2014-03-15):
不错,正打算做一个呢

网友:
感觉还不错,我也做过MP3,不过我是用的VS1003+TF卡+功放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