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贴的VS1003,怎焊?

楼主(2007-11-22):
用Mega16L接VS1003,1003小得可邻,请教各位大师怎样焊?

网友:
太简单了!多焊几回就知道怎么焊了。

网友:
哈哈,我差点都把焊盘给报废了,不过最好还是在高手的帮助下搞定。

总结下焊这种小封装的办法:先在焊盘上均匀的涂上锡,如果有助焊剂也涂一点上,然后把芯片对准焊盘,用尖头的电烙铁一根脚一根脚的焊

网友:
关键要有工具,助焊剂  烙铁头要尖一点
对准很关键 !
多练几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