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使用过用ATMEGA64A与SPC3芯片进行过通信没有?

楼主(2007-11-22):
请教马老师使用过用ATMEGA64A与SPC3芯片进行过通信没有?其通信是使用ATMEGA64的外部扩展存储器,这两种芯片进行通信时候,由于SPC3内部已经有了锁存器,此时还需要外部加锁存器吗?我没有外加锁存器的情况下,每次将PORTC=0,DDRC=0XFF的时候,电流都变得非常大,将保护二极管烧坏。以前使用PIC单片机与SPC3通信都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
你好象在用I/O口模拟外部的并行扩展.

PORTC=0,DDRC=0XFF,表示C口输出0电平.如果外面接的另外器件是双向的器件,而且也是输出的话(输出1),就会短路!!

不知道你的硬件如何设计的,为何不用M64的外部并行扩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