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测试一下自己的电脑硬盘速度 (测试结果竟然是RAID 0 2只硬盘足够,3只最佳)

楼主(2007-11-22):
HD Tach是著名的专门测试硬盘的测试软件,一直以来都被广泛用于衡量硬盘性能。最新的3.0版本在以前的版本的基础上对引擎进行了完全的重写,以使其适用于Windows 2000/XP的NT架构。HD Tach可以测试持续读取速度、随机访问时间和接口的突发传输率,HD Tach还可以生成测试设备的持续读取速率曲线图,让用户直观地了解测试设备的性能。

这是我的手提电脑 T60 的硬盘测试结果。是SATA 160G, 应该是目前能买到了最大笔记本硬盘。随机寻址速度 16.7ms , 平均传输速度 36.4MB/s

我们网站的新服务器DELL 2950,有6只15K转的SAS(串行SCSI)硬盘,1只单独用作 windows 系统,2只组成RAID 0 用作WEB发布,3只组成RAID 0 用作ORACLE数据库。
以下是三种情况的测试结果。

单独一只SAS硬盘:

2只SAS组成RAID 0:

3只SAS组成RAID 0:

-------------------------------------------------
补充: 刚才有网友建议,需要2,4,6偶数速度才快。于是我配置了4只与5只RAID 0 ,数据如下:

4只SAS组成RAID 0:

5只SAS组成RAID 0:

对比HD TACH 官方公布的其它测试数据,可惜都是2004年的, 那位知道如何找到最新的数据? 一比较之下,我们的新服务器硬盘速度的确是快。

楼主:
以上的测试结果,尤其是单独一只,2只组成RAID 0 , 3只组成RAID 0 的结果,很有参考价值。也是我一直想知道的数据。

为了方便比较,我将它列出来:

                     单独1只    2只RAID 0      3只RAID 0
-------------------------------------------------------------
平均速度 MB/S            113.7      199.6          207.2
随机寻址时间ms             5.7        5.6            5.8

结论出来了!

RAID 0 2只就足够了,3只相比两只,只是提高了不到4%。 但2只组成RAID 0 , 却比单独一只快了75% !

结论是: 3只是最好,2只性能也拉近3只,只是最后的曲线显示性能稍有下降。

开始我一直为这台服务器的硬盘不够多而感到遗憾。现在看来,这个遗憾消除了。

另外SAS硬盘的 随机寻址时间 的确是名不虚传啊。

网友:
有米之人...

网友:
服务器硬盘速度快啊。

楼主:
【3楼】 andyli 描述一下你的电脑吧。台式机?

网友:
说明一个问题.好的陈列卡可以降低CPU占用率.高转速硬盘可以提高寻道速度.
A莫单个SAS硬盘的寻道时间是5.几MS .CPU占用只有1%
但这些都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网友:
本本,联想410MT2080,这本用的人多,跟着就买了。。。。。
Intel 奔腾双核 T2080(1.73GHz)
最高主频 1.73GHz
前端总线 533MHz
二级缓存 1MB
主板描述 I945GM
内存大小 1024MB
内存类型 DDRII
硬盘大小 120GB (日立)

楼主:
【5楼】 gongcsf 竟然是使用 Promise 组成 RAID 0 ? 速度不错啊!  接近服务器1只SAS的水平了!

你是几只硬盘组成RAID 0 的? 每只硬盘的参数如何?

网友:
两个SATA160G的硬盘.不同牌子.所以寻道时间比较长.又因为陈列芯片是只支技sata150的.还是软的,所以CPU占用比较高.
CPU是 2.4G 二手的
内存是 1G  新的
主板是华硕p4p800-c 二手的.
硬盘一个希捷的
一个日立的.
先锋DVD 别人不要丢给我的.
teac 还是TACE 的8X 刻录机 15块.
丽台6600GT 东莞一朋友送的。
电源  旧的。
机箱  新的。
显示器。15“液晶。自己修好的。

还是比较满意的。

楼主:
刚才我特意将我们的第二代的服务器停了一下,测试速度。由于是1U的机箱,只能放2只硬盘,所以是2只SATA 160G 7200RPM 单独使用。 (由于这台服务器只是过度性质,所以没有另加SCSI卡)。

我测试了一只停止了服务的硬盘,数据很另人失望:

已经使用了Q6600的四内核CPU,并且是INTEL 3000服务器主板!  真的不测试不知道,一测试吓一跳,这么差!

楼主:
刚才登录了上海的一个朋友的服务器。他去年花了十几万购置的HP850。 里面使用了两种SCSI硬盘,我分别测试了一下,晕死,性能奇差啊:

他的服务器应该是性能很强劲的,不知道为何会有这么差的测试结果:

看来有钱,还得看怎么花才行啊。

楼主:
找了一台老爷机: PIII 800, 20G 硬盘:

网友:
我的 AMD3600+ *2  SATA 160G

网友:
我的 奔腾 2.4 G +512MB PM800主板

网友:
哈哈,我的机器估计是这里最低的,P3 667   256内存    80G 2M 7200转硬盘。

硬盘的性能还不错。

网友:
呵呵,这么热闹,我也来贴一下

    去年升级的扣肉2双核E6300,主板是技嘉P965DQ6,硬盘没有换仍旧是用了5年以上的希捷SATA酷鱼120G的7200.7(最早的SATA接口硬盘了),用的主板南桥自带的2个SATA接口做的硬件RAID0。两块早期的SATA盘做RAID0速度还不错,所以这么多年也一直都没有,只是最近发现有一个盘有的扇区可能读写不是很顺,有时候打开某个文件要等待,所以导致了图上面几个很深的波谷。
    看上面那个上海的服务器,估计是没有装阵列的吧,用的是主板上的SCSI卡,所以速度就慢了。

楼主:
上面alien2006左边的红色条显示 1724.9 MB/S 是怎么来的?

这是我很迷惑的一点。楼主位我的服务器3个硬盘组成RAID 0 ,也才是318.6MB/s.

网友:
怎么可能会有1000多呢?

网友:
我的也发上来看看。速龙3000,微星K9N6SGM主板,512DDR2 667内存,硬盘看图里面有。

网友:
我的第二BURST SPEED 速度好象还行啊,这个是什么啊

网友:
呵呵,我这个965主板是南桥集成硬件RAID功能的,可以有6个SATA II的硬盘直接做成一个阵列,1700多的测试的这个项目是突发传输模式,是从硬盘缓存直接到内存的速度,INTEL的台式机芯片从875P开始都是直接在南桥上集成了硬件阵列的功能,结构也跟传统的不太一样也就是硬盘的传输是不通过PCI总线桥接,直接通过南桥的高速HUB通道到内存CPU的,所以速度特别快。这个速度其实也没有特别的意思,因为它其实不代表硬盘的真实速度。我测了3遍都是1700多。这个值是比较稳定的,我以前用的875P的主板也差不多应该有1500以上,上面5楼那张图用的PROMIS阵列卡,还是通过主板的PCI总线桥接到南桥的都有1300多呢,更何况是不桥接PCI总线的南桥硬件RAID呢。

网友:
我的机器:

楼主:
【21楼】 alien2006

如何解释5楼使用PROMIS阵列卡,还是通过主板的PCI总线桥接到南桥的都有1300多。

而我使用了原厂DELL的SAS阵列卡(外加的,不是集成在主板上,性能应该比较好),为何BURST SPEED 2只时最快?比3只还快? 但怎么快,也只有300多MB啊。

网友:
问个外行问题:LINUX下是否比WINDOWS下对盘访问更好?为何不用RAID5?超过2T后的RAID是否支持?
我们用了5块750G的SATA2盘,在LINUX下做RAID5,好像有问题。

楼主:
【24楼】 david1234,

理论上linux是不会有问题的。我之所以改用了windows,原因是这台服务器的硬件比较先进与比较新款,我不想花大量的时间折腾在linux下。

RAID5是几种RAID中速度最慢的。我对数据安全没有要求,只有速度。(拿另外一台机备份,比RAID5更可靠)。

我见过一台机,是使用12只1G的SATA硬盘组成RAID 0的。速度还很快。就看你使用的是什么卡了。

网友:
谢阿莫!
我们做的是视频点播服务器,用的MPEG4压缩(很快就换H264),40MB/s就能支持400路并发,对速度要求不太高,对容量和可靠性要求高。
RAID是主板自带的。主板好像支持8个SATA2。

楼主:
【26楼】 david1234  ,

前几天我看到的,就是做视频的。 现在DIY服务器的,估计大半是做视频用。做数据库的,一般会使用原装机。原装机现在便宜许多了。

网友:
老古董的机器了

网友:
我的电脑,速度不怎么样.

楼主:
补充: 刚才有网友建议,需要2,4,6偶数速度才快。于是我配置了4只与5只RAID 0 ,数据已经更新到了楼主位。

结论是: 3只是最好,2只性能也拉近3只,只是最后的曲线显示性能稍有下降。

楼主:
昨晚搞了一个通宵,在服务器上安装了总计四次系统,其中两次是32位版,两次是64位版。

而测试硬盘的数据竟然有了变化:

单独1只硬盘没有变化

2只组成RAID 0 BURST SPEED 比原来的322.1慢了一些

2只组成RAID 0 BURST SPEED 却快了许多!

可能是我设置了阵列卡内的“Read Ahead” ?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同样是在64位版下测试的。

网友:
站长正在烧¥!!!!N年前就玩过这东西!!!
最后的个人结论,电脑这东西够用就好!!千万别跟“玩”,除非你大把的¥!!
还是玩玩AVR、ARM算了!!!

网友:
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是老机。

网友:
联想LENOVO老掉牙的本本E255,30G

网友:
21G时为什么这样??

网友(2008-01-05):
我的:

不过看不懂性能怎么样

楼主:
stevenlu 吸血鬼王,

你是手提电脑硬盘吧。如果是台式机的话,就太慢了。

网友:
我用的是台式的呀,联想家悦系列的。(公司的电脑,好像用了好几年。自己还没电脑呢)

网友:
我也上个我hp NC6400笔记本的测试结果图

网友:
我也来一个吧,IBM T23 1.13G,256内存,30G硬盘

网友:
刚才手痒,测了一下U盘:

网友:
刚才浏览这个页面时时监控发现了病毒,

楼主:
【45楼】 1a2b3c ,

呵呵,不好意思地告诉你:到目前为止,发现我们的网页有病毒的网友,最后全部均证实是自己的电脑有病毒 :)

网友:
是啊,所以我正在检查我的电脑,因为刚才只打开了这个网页,其他什么都没有做,刚才已经升级了软件断网查了一遍机器,软件也是今天的病毒库版本,没有发现机器有什么毒,所以很不懂了

网友:
看了一下日志,是online games,不知道哪里来的

网友:
我自己的5400.3:
比单硬盘速度,先看转速,再看单碟容量。相同转速情况下,单碟容量越大速度越快;当然也存在这种情况:单碟80G的7200转台式机硬盘速度没有单碟160G的5400转笔记本硬盘快……

楼主:
看来我在楼主位贴的我们论坛的服务器的260M/s 速度真的是飞快啊。 那位公司有服务器的, 将测试图片也贴出来吧。

网友:
好帖。

3只组成RAID 0 用作ORACLE数据库。
------------
备份?有单独的备份设备?

楼主:
是的,我们安排了另外一台服务器,实时备份这台服务器。 这样比RAID5更可靠。

网友:
按照我做网的经验,这样一个内容不多站点,没有必要用这么多的硬盘组,加足内存的话,在程序上优化一下,可以做到70%以上的击中在内存里,基本与硬盘无关;

网友:
按照我做网的经验,这样一个内容不多站点,没有必要用这么多的硬盘组,加足内存的话,在程序上优化一下,可以做到70%以上的击中在内存里,基本与硬盘无关;
--------------------------
做的TOM网?

网友(2008-04-06):
我新买的TOSHIBA L205

楼主:
【55楼】 zxmok  ,

你的系统是不是后台在进行杀毒或进行其它的大规模运算?为什么会有这种曲线?

网友:
和"nsza 老鬼       我的 AMD3600+ *2  SATA 160G  "几乎一样...呵呵.

网友:
我的系统是vista ,不知是什么原因,测了几次都有是这种曲线。

网友:
刚才把杀毒软件关了,又重新测了一下,这个图应正常了。

网友:
看看我的,IBM T41 日立 ATA100 120G

HD test (原文件名:HD TEST.jpg)

网友(2008-05-29):
benq
BenQ C41E笔记本ATI RC415MD芯片组,Intel CeleronM440处理器(主频1.86GHz,二级缓存1M,前端总线533MHz),1G DDRII内存、80GB硬盘。

网友:
这个是我的笔记本。

这个不知道跟硬盘的驱动有没有关系,我这个是串口硬盘,但是串口底层驱动我没有安装。

网友:
http://xunleikk.com也是这个配置

网友(2012-03-08):
回复 网友A:
-------------------------------------------------------------------
  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
我也来几个测试,都是raid0下,主要是硬盘表现:
首先是迅猛龙1w转,可见7ms的随机访问时间。

系统主盘 (原文件名:迅猛龙X2.JPG)

西数绿盘,18ms的随机访问时间,但是初期访问速度已赶上了迅猛龙。

资料盘 (原文件名:绿盘X2.JPG)

最后来个作弊,ramdisk。

暂存盘 (原文件名:ramdisk.JPG)

网友(2012-10-15):
现在应该大家来展示各种ssd水平的时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