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给高手们出个题目,有人能用AVR模拟出DS18B20吗?

楼主(2007-11-22):
两前年遇一高手,用MSP430完成了,不知用AVR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
很容易的,把思维方式反过来就可以了,和我们平常写的时序电路没有两样.avr要求频率选择高一点,因为牵涉到us级别的时序处理,多用状态机制,采用中断方式进行数据传送.

网友:
高手,这么说模拟出DS2432都不成问题了?

网友:
DS2432有SHA-1,不知密码是不可能模拟的

网友:
其实早就有高手模拟出来了,特别是在墨盒硒鼓方面

网友:
应该可以实现,DS18B20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和“模拟出 INTEL 的CPU”那是2回事。
模拟DS1302之类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不是有个老外用逻辑电路成功模拟了,INTER的CPU,好像是286哟。

网友:
做盗版啊

网友:
就是想用那个64bitid

楼主:
TO 1楼,你可能只考虑时序了,功耗你考虑过吗,电源如何实现?
TO 2楼,其实我的本意并不时单纯实现一种器件,而是实现 1-WIRE器件的时序及电源处理机制,至于DS2432的特殊功能可能要算做另一个课题了

TO 3楼,这个和模拟CPU的难度比起来应该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或者说难度要小很多,当然这只是我的主观想法,目前还没有实现
TO 7楼,有意义没意义要看场合,我当年我在主题中所提到的那个高手合作搞一项目(我当时只是给他打下手),是改造一个测控系统,系统是加国的一个公司的,当时这个系统只能测量400个点的温度,就是用DS18B20实现的,像葡萄架一样,一串有一二十个DS18B20,用两条线联在一起,客户要求我们在原有系统架构下增加400个测湿度的节点,能够测出对应点的湿度,所有才有这个高手做的这个东西,它做的节点的通信协议与DS18B20完全一样,在未修改系统软件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读出湿度值,当然,是以温度的形式。这项目完成后,客户说我们最才为他节省了20万美金

TO 8楼,我没有做盗版的意思,只是看到当年做项目时的照片,想起了这件事,又有点时间,所以拿出来和各位高探讨一下,也向各位高手学习了

楼主:
to 12楼,不是中继,而是终端,
另外,我不大喜欢和把头像做成小孩子的人打交道,不管他是你二儿子或者是其他人的儿子,因为我是在同你讨论问题,而不是同你的头像里的那个人

楼主:
所谓“曲高和寡”,到目前为止,也都是说说而已,有真正的高手(当然,在坛子里面肯定都是真正的高手,但都比较忙,或者水平太高,不屑于玩这种“庸人”的游戏)能说出具体一点的东西吗?

网友:
在中国没有不可能,只有有没有钱赚,像打印机的记数芯片,就算是HP的激光彩印机的芯片都有得买,我已经用过几个了,接口就两条线,应该也是单总线的,用PIC12F的芯片模拟的,具体那个芯片记不得了,得看一下才行。

楼主:
to楼上,你只是看到而已,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实现的方案,如果只是纸上谈兵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幸好他是我女儿!

她信我。
我就要发愤图强!

我继续关注可能的创意·

网友:
应该是可以仿真出来的,我曾经仿真过4442卡,功耗未考虑。

网友:
除非用DS2432加密的程式没有用到DS2432的CHALLENGE(随机数)->RESPONSE功能,否则没有可能模拟

楼主:
To 楼上,我讲的是模拟DS18B20,比如,用AVR的ADC测量湿度、压力、亮度等,但数据传输方式同DS18B20一样,可以与DS18B20挂在同一条总线上,用与读DS18B20温度的同一个函数可以读出其测量值,这个好像除掉同们是使用1-wire总线外和DS2432扯不上关系的吧,你怎么两次都跟DS2432联系在一起了呢

网友:
看来通信协议是关键了!

网友:
只是用DS18B20(应该说1-wire)协议,那你只要明白了1-wire的协议当然也可以把自已做的模块挂在一线上通讯.

网友:
我用PIC10F202模拟过1WIRE的DS2401

楼主:
时序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但是功耗却一直没解决,没办法,当年读书的时候模电学得不好啊

网友:
如果用MSP430可以,那么基本就是卡在功耗这里了,用AVR带P的型号试试,记得以前AVR有个DEMO方案,是用2313做的类似于单总线的低功耗烟感器。

楼主:
倒不是单片机功耗的问题,而是怎么样从总线窃电并存储的问题,因为要用到ADC,还要考虑电源的稳定性问题

网友(2008-04-17):
仔细看了1-Wire的时序,用MCU模拟单个1-Wire器件是比较容易的。
功耗方面楼主没有给出具体参数要求,当然不会有人跟进讨论。

既然用MCU模拟,还要做其他测量,还考虑用总线窃电,那么,总线上需要挂多少个、总线长度(电阻、电容)等等就是必须给出的关键数据了,否则没法设计。毕竟做‘其他测量’时的功耗是个问题。

粗略看了一下,总线上挂多个器件时,Host端的硬件上的驱动方式要改,程序也复杂许多。。。

网友A:
我是一低手,还是不明白楼主说的那个测控系统是什么意思,为啥用单片机模拟节点?

网友(2014-07-19):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低手,还是不明白楼主说的那个测控系统是什么意思,为啥用单片机模拟节点? ...

同问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