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在win下用ads类的工具编程跟linux下gnu编程?

楼主(2007-11-23):
有没有大虾解释下:win下编程跟linux下编程能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同?
小弟刚刚接触arm,对这个问题搞不太明白

网友:
刚入门的话,还是用ADS或SDT了…
理解的差不多了,就可以用gcc编译器了…
不过gcc编译器并非只有linux下才有的呢…

网友:
WIN下编译器界面可以做的很好,LINUX下面比较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