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GA128的TWI应用问题

楼主(2007-11-23):
各位进来的朋友麻烦各位帮小弟看看下面的小程序:
下面的程序利用TWI口向一片AT24C256写一个字节的数据;256的地址为0;
这个程序总也调不对,不知道是哪方面的问题,请各位指点一下.
int main(void)
{
           TWBR = 0x10;
        TWSR = 0x01;      //设定波特率76.8K
        while(1)
        {
        TWCR = (1<<TWINT)|(1<<TWSTA)|(1<<TWEN);   //TWI功能使能,发送START信号
        while (!(TWCR & (1<<TWINT)));             //等待TWINT置位,等待START信号发出

        //检验TWI状态寄存器,屏蔽预分频位,如果状态字不是START转出错处理
        if ((TWSR & 0xF8) != 0x08)
        while(1);

        TWDR = 0xa0;                              //将SLA_W 载入TWDR寄存器
        TWCR = (1<<TWINT)|(1<<TWEN);              //TWINT位清零,启动发送地址
        //等待TWINT 置位,TWINT置位表示总线命令SLA+W已发出,及收到应答信号
        while (!(TWCR & (1<<TWINT)));

        //检验TWI状态寄存器,屏蔽预分频位,如果状态字不是MT_SLA_ACK转出错处理
        if ((TWSR & 0xF8) !=0x18)
        while(1);

        TWDR = 0x00;                //装入存储器地址的高位字节到TWDR寄存器
    TWCR = (1<<TWINT)|(1<<TWEN);//TWINT清零,启动发送数据
    //等待TWINT 置位,TWINT置位表示存储器地址的高位字节已发送,及收到应答信号
    while (!(TWCR & (1<<TWINT)));

   //检验TWI状态寄存器,屏蔽预分频器,如果状态字不是MT_DATA_ACK转出错处理
   if ((TWSR & 0xF8) !=0x28)
   while(1);

        TWDR = 0x01;                //装入存储器地址的低位字节到TWDR寄存器
    TWCR = (1<<TWINT)|(1<<TWEN);//TWINT清零,启动发送数据
    //等待TWINT 置位,TWINT置位表示存储器地址的低位字节已发送,及收到应答信号
    while (!(TWCR & (1<<TWINT)));

  //检验TWI状态寄存器,屏蔽预分频器,如果状态字不是MT_DATA_ACK转出错处理
   if ((TWSR & 0xF8) !=0x28)
   while(1);

        TWDR = 0x45;                //装入DATA到TWDR寄存器
    TWCR = (1<<TWINT)|(1<<TWEN);//TWINT清零,启动发送数据
    //等待TWINT 置位,TWINT置位表示DATA已发送,及收到应答信号
    while (!(TWCR & (1<<TWINT)));

   //检验TWI状态寄存器,屏蔽预分频器,如果状态字不是MT_DATA_ACK转出错处理
   if ((TWSR & 0xF8) !=0x28)
   while(1);
    TWCR = (1<<TWINT)|(1<<TWEN)|(1<<TWSTO); //发送STOP 信号
   }

网友:
看了个头,后面没仔细看,发现:

TWDR = 0xa0;                              //将SLA_W 载入TWDR寄存器

此句应该是寻址从机的,前七位是被寻址的从机地址,应该是0B1010000
你怎么说你的256地址是0呢?

网友(2008-05-14):
调好了吗

网友(2013-10-18):
初始化你调好了么,感觉少了个寄存器的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