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处理I/0口合理吗?

楼主(2007-11-23):
   这是原先的设计,在没有使用的I/O口使用下拉电阻,提高抗干扰能力。

    这里另一种设计思路,目的是节省成本和节约LAYOUT的面积,但是很担心这样的接法会影响单片机正常工作。

网友:
第二种不是很好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问题

如果设置几个IO口为输出状态,并且有些设置为1 有些设置为0  想想会怎么样  短路了

网友:
上图是正解.下图不行.想省板面可以采用排阻.有贴片式的买,不贵.唯一"不好"的是,刚上手那会儿焊贴片元件很头痛,老短路,习惯了就没问题了---跟手法,烙铁都有关系.

网友:
什么都不接,引脚悬空,设为输出不可以吗?

网友:
楼上的方法容易短路

网友(2009-08-09):
可以设置为输入的状态,管脚悬空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