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 AVR芯片外接DAC 要注意什么问题啊?

楼主(2007-11-24):
现在在做个小系统,要用到DAC,把输出量转换成模拟量,用来驱动功放,马老师这样可行吗?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啊。谢谢

网友:
做MP3放音乐吗?可以.

注意AVR的速度和输出数据的连续性,否则音乐会产生断续或暴音.另外,模拟部分注意抗数字干扰,否则音乐中有高频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