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自己做一个后轮驱动的四轮仿真车,但是后轮的差速器有谁知道怎么做或者哪里能买到

楼主(2007-11-25):
没有差速器,小车的转弯半径下不来啊!?好一些的玩具车都有差速器,但是查了半天不知道哪里能买到。
只有到大本营问问兄弟们了!

网友:
2轮独立驱动吧

网友:
不是吧,10:1的模型车,油机、电驱动前后轴差速器,卖模型车的地方没卖吗?
玩具车上好像没有的吧?就是有也不会好用的。。。。。

网友:
买套四驱车配件“差速轮”。

网友:
>30元的玩具上一般都有差速器的,不是太好是真的,尼龙齿轮的.

自己做不太现实,需要做齿轮架,里面还得横向和轴向放齿轮.

可以考虑电子差速器,如此最简单了,就是驱动轮的采用独立驱动(如果驱动电压高的话可以把两电机直接相串).

楼主:
谢谢各位,明天到模型店去看看!我想做的是类真车,算法要放到此车上验证的。
所以选择独立驱动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