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同频不同地址PT2262 同时发射,是否会产生干扰 ?如果干扰如何避免。

楼主(2007-11-25):
如题,如果多个同频不同地址PT2262同时发射数据,会不会产生干扰?

请知道的兄弟说一说。

网友:
信号将会叠加,脉宽将会变窄,间隔码可能无法识别...进而无法解码,你可以用视波器看看

网友:
唯一出路就是不同频或者错开时间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按住键,其他人没有机会了?

有没有什么改良的方式?

网友:
除了【2楼】 mutoudonggua 木头东瓜  所说的,基本上没有任何方法了

网友(2008-03-11):
有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抗干扰性能强的模块? 不知道nRF和CC系列的怎么样?

网友:
2楼说的很对,时分多址或频分多址。

网友:
我试过时分复用的方式,单片机控制,有主机扫描查询多个子机的状态。但是速度和可靠性不好,距离近很多,最后没搞了。

网友:
频分多址好做,TDMA要求的精度就高了,数据率快的时候不好控制

网友:
同频干扰几乎没有解决办法,这是肯定的,

要是没问题的话,那么什么电子干扰机,手机屏蔽器就没有用处的了,
另外,一个人按着不放,另外的人不但没有机会,连你按着的这个也会失效,假如别人这个时候有按键的话

只有换思路

网友:
比如工业上用于控制吊车升降的工业无线遥控器,对可靠性要求高。

它们是用什么无线模块控制的? 会不会也存在同频干扰的问题呢?

下面是一种工业无线遥控器的参数:

规格:

         安全密码数:256组
        发射功率:<10mw
        使用频率: 433MHz (20CH)、868MHZ(20CH)
        频率控制:石英体振荡
        使用温度:-10℃ ~ +75℃
        遥控距离:100公尺(标准品),特殊可定制
        重量:515g
        尺寸L*W*H(mm):50 *70*210

产品描述 :

1.   C211   2个双速按键4个单速按键 ,蘑菇头急停,启动钥匙开关 100M IP65  控制点数   : 9个

             适用设备:单钩双速型起重机 (如MD1葫芦型单梁起重机等)

网友:
这些遥控器避开同频干扰的机制就是数据校验和数据冗余,如果是双向系统,则还要加上数据校验反馈。
同时这些窄带系统还可以分频控制,433M频段可以分出好几十个频段同时使用而互不干扰。
如果是宽带系统,则码分多址比较好

网友:
当前无线遥控组件的应用已渗透到了车用防盗报警器、家用防盗报警器、车库门控器、遥控航模、遥控玩具、遥控家电及工业、农业、交通等众多的领域,极大地方便了用户的操作和使用,但随着各种具有无线遥控功能的电子产品和无线通信产品的大量普及和使用,也逐步暴露出来了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一、同频干扰日趋严重

据粗略的统计,目前国内带有无线遥控功能的产品(包括车用及家用防盗报警器、车库门控器、遥控开关、遥控玩具、航模等产品)正以每月数百万套(件)的速度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产品中,无线遥控部分几乎都是采用标称频率为315.000或433.920MHz的载波频率,如此众多的遥控产品都工作在这两个频率上,而接收机又往往是宽带调幅(或ASK)制的,抗干扰能力极差,极易形成同频干扰,因受同频干扰而误控、失控或系统暂时失效的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对可靠性和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各种防盗报警系统和工业遥控产品的安全性及可靠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系统失效:

系统失效指的是发射机发出遥控指令后接收机不能作出响应。虽然各种遥控防盗报警系统的无线遥控部份都有地址码(密码),但只能防止误控,而不能防止失控,当系统受到同频干扰时,因接收机的解码器无法识别地址码和控制码,即使配套的发射机已出了信号,但由于数据冲突使解码器不能识别而导致系统失效,特别是防盗报警系统在受到人为制造的恶意同频干扰时更是致命的,它将会导致整个防盗报警系统的失效。

2、 系统失控:

发射机的遥控指令发出后接收机有时能响应,有时又不能响应,系统时灵时不灵,开了不能关,关了又不能开,执行命令断断续续,这是由于系统抗干扰能力太差或受到短暂的同频干扰这而导致接收机解码断断续续造成的,这在工业及军(警)用遥控产品中也是绝对不允许的。

3、 系统误控:

误控是指该动作的没动作,不该动作的却动作了;接收机在受到瞬间的干扰时可能地址码正确,但操作码产生错误,从而引起了误控,另一方面,目前各种无线遥控产品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采用PT2262/PT2272及其兼容的固定码编码/解码器,而这类编码/解码器一般只有八位三态地址,密码容量为6561组不重复,而这类遥控组件在社会上的拥有量又非常之大,重码概率也非常高,也是导致误控的主要原因,这在工业及军(警)用遥控产品中也是不允许的。

//////////////////////////////////////////////////////////////////////////////////////////////////////////////////////////////////////
/////////////////////////////////////////////////////////////////////////////////////////////////////////////////////////////////////

有没有比PT2262更好的、用于按键遥控的无线IC呢?

网友:
有的,HS1527等。
概述
HS1527 是一款无线发码专用集成电路,采用CMOS 工艺制造。拥有20 位内码,可预烧
100 万组(2的20次方)内码组合,降低了重码率。
主要特点
1. 低静态电流<1ua;
2. 宽工作电压3.0-12.0V;
3. 4 按键组合输入,可有15 个组合按键;
4. 单端振荡电路,只需一个外围电阻。
5. 小体积8 脚SOP 封装
6. 与EV1527,RT1527,FP1527 完全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