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超简单的编码开关(单键飞梭开关)解码程序,INT0引脚上任意的逻辑电平变化都将引发

楼主(2007-11-25):
开始只有理论解码方法,只知道和鼠标的解码差不多,相位解码,

现在买到了编码开关,就是显示器上用的单键飞梭开关,采用电平改变触发中断方式,如果采用边沿触发方式,只能走2格解1个码

电路图PDF,protel99se格式,以及含中文显示、频率采集的一些代码。

核心代码如下,其他是一个项目的一部分,能用T6963驱动的LCD屏显示中文字,字库在ZM.H文件中

//外部中断0,用于编码开关解码,解码图:   A接中断脚(AVR的PD2),以此为基准,B用来判断方向(连到AVR的PA1), C接地
//A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
//
//B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
//             CW  ===>>> ROTATION
//外部中断设置(ISC01=0,ISC00=1): INT0 引脚上任意的逻辑电平变化都将引发中断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2
void int0_isr(void)
{
//external interupt on INT0
    GICR=0;    //禁止外部中断
    if ((PIND & 0x04)==0)           //先判断是高电平产生的中断还是低点平的中断
                if ((PINA & 0x02)==0)         //再判断B线上的电平
                    {
                    keycounter--;
                     keydirection=0;
                    }
                else
                    {
                     keycounter++;
                     keydirection=1;
                    }

        else
             if ((PINA & 0x02)==0)
            {
             keycounter++;
             keydirection=1;
            }
          else
           {
            keycounter--;
            keydirection=0;
           }
        GICR=0x40;
}

楼主:
天冷了,不知道阿莫会不会给条“裤子”穿?

网友:
应该可以发一条吧!^_^

网友:
哈哈,是 Cool ! 会更冷的。

楼主(2007-12-27):
上面代码的开关不带按键功能,这次出差到北京,跑到中发电子买了几十个带开关的

发现买的带开关的代码改为下降沿触发中断就可以了,解码代码少一半,转动一格也是一步.

上传个开关的尺寸图纸

网友:
4楼的大哥, 这个在中发哪个柜台买的? 什么价钱?

网友:
我记得我以前的显示器单键飞梭开关有3个状态:按下、顺旋、逆旋,
没仔细看你的程序,问下你的程序有“按下”这个动作判断么?????

好像现在的厂家都不怎么用这种单键飞梭开关了。。。。。

楼主:
回6楼:

在知春电子城A078号柜台买的,国产的,3.5元
010-82629493

楼主:
TO;7楼

“按下”动作是一个独立的微动开关,可以连I/O口,或接到外部中断判断

网友:
我们习惯称它为编码开关 刚开始还弄了很久没头绪  只要抓住一个规律:左转时,先是00--01   右转时:00--10  判断这两个顺序就OK!

网友:
我们设备上面用的挺多的  单键操作LCD菜单1

楼主:
楼上是搞什么仪器的?

我之前看到很多进口设备上采用此开关。
现在的微波炉上用的是带锁定的,但是不带按钮功能,第一次从深圳邮寄的就是锁定不带开关的,所以定货的时候要了解清楚。

还有个事,你那张图片我看着别扭,能不能请周老虎帮你改改 :)

网友:
我调试过这种开关的程序,其实比较简单,好像左旋是前高后低,右旋是前低后高,具体记不清楚了

网友(2008-04-05):
请教:11楼 hehanlou 何汉楼
可详细介绍一下单键操作LCD菜单吗?谢谢!

网友(2008-10-25):
很好啊,刚要用。标记!

网友:
这东西多少钱一个?挺不错的!

网友:
毕业设计做这个哈,不过,楼主的消抖做的不好。

本贴被 zjf111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9,16:14:33.

网友:
这种编码开关的输出波形非常好,不用做消抖处理。下面是用示波器采到的波形。

示波器采到的波形 (原文件名:Knob_wave_1.JPG)

有两种输出格式,一种是转一格产生一次跳变(半个脉冲),另一种是转一格输出一个脉冲的。

注意图中红线画出的语句,只有一个脚能接单片机的中断输入。如果接错可能导致编码开关转一格时,单片机采样的值会是 加一后减一。

本贴被 hujiahu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0,02:22:22.

网友(2009-05-19):
怎么今试了一下用M16没成功呢。晕中。。。。

网友(2009-06-22):
好贴,顶,先别沉了

网友(2009-11-16):
如果这种编码开关价格便宜,那的确是个好东西。不过不加去抖,总感觉不是那么可靠。

网友:
中断用下降沿触发,在硬件上要加104消抖,非常好用,带按钮的,广州零售每个才卖3元。

网友:
MARK 单键飞梭

网友(2010-03-21):
QEI interface :

with programmable delay digital filter

STM32, LPC 基本上都有配置此接口

网友(2010-05-16):
回复 网友A:

B不能做中断是说最下面那个图那种吧,我观察每点一个脉冲的,看不出AB波形有明显区别--除了相位

网友(2010-08-11):
mark 后面会用到这个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一个简单的正交编码嘛, 能表示步进格数,和步进方向而已。 现在电机检测 转速 转向 位置 都用这玩意啊。太常规了。
另外一个周期应该有四种状态的。 需要两路信号都进行 上升沿 下降沿中断操作。 两拍操作少了两个状态 降低精度了。

网友(2011-06-09):
正想研究研究呢!!

网友(2011-07-11):
还用中断太差劲了。

网友(2011-08-11):
用AVR单片机的话,可以用引脚电平改变中断,A和B只要有改变就中断,再根据中断前后的AB电平状态来判断正反转。

A:___     ___     ___    正转:AB: 10 11 01 00 10 [11 01 00 10 11 01]
      |___|   |___|   |_
     ___     ___     ___  反转:AB: 01 11 10 00 01 [11 10 00 01 11 10]
B:_|   |___|   |___|

比如:中断前AB状态为 11,中断后AB状态为 01,则为正转;如果中断后为 10,则为反转。

网友:
这东西实用,一直没用过,抽空试一下。

网友(2012-09-27):
这个不错的,单键飞梭

网友(2016-04-17):
没有防抖啊,万一碰到质量差的产品怎么办?

网友:
謝謝分享~~之前也玩過,消抖通常都接個104脈波就很漂亮了,作法一樣是用中斷Apin再去判斷B,只是把判斷的程式放在主迴圈,中斷只設定Flag,主迴圈檢測到Flag變化就做加減,
只是後來對應到高速的計數器上,還是另外用顆MCU單獨作計數,不然參了其他程式下去計數就不一定準了。

网友(2016-07-04):
mark 编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