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LPC2132+VS1003+SD+AM12864

楼主(2007-11-25):
附上原理图+PCB.

PCB正在做板,,还要一周才能回来.以后会更新进度,公开所有资料.

楼主:
上面的原理图为PDF,PCB是图片.

这个贴子中的原理图为ORCAD画的,PCB用的是POWER PCB.

过几天板子拿到再上板子图片,跟程序,还有详细制作资料.

网友:
顶,,请问楼主LP3985多少钱可以买到?

网友:
谢谢搂主分享

看了一下楼主的图,如果你使用硬件SPI读SD卡的话估计会碰到问题,第55脚必须上拉.LPC单片机的SPI的片选信号上拉以后才能做硬件SPI.
Jtag 的15脚最好不要接,悬空.会增加抗干扰能力.

如果搂主使用网站的程序来改的话我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吧。省得搂主走弯路。

第一:注意ARM的对齐方式和AVR不同,AVR8位对齐,LPC2132是16位对齐.结构体要注意.
第二: 当时那个带LCD显示歌词的程序不错,不过有一句话写着,好像是一个例如add之类的局部变量. 有这么一句话,add++ ,编译器实际没有编译,当时我和个朋友调试了好久才发现,不知道是作者没有注意呢还是故意留下的.

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搂主的串口是232信号是ttl 电平,不知是否搂主本意.是就好,不是的话提醒一下.

网友:
还有点疑问,看楼主好像接了表振作实时时钟,但是又好像楼主使用了电池供电,仅仅猜测,因为我看到了你使用ADC检测电池电压了.

我好像记得LPC使用片内RTC的功耗非常大.搂主要注意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的共享与安哥的点评。

期待楼主制作完成后,公布更多与验证过的资料,本贴就能置COOL了。

网友:
楼主LPC2132多少大洋?

网友:
30元左右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的点评与意见,板子下周才会到,会一步步公布制作进程.

现在已在ADS环境下建好UCOSII的工程,任务可以运行.
和SD卡(FAT32,周立功开发板中有写好的程序,我是用他的.),液晶屏,的底层驱动.

LPC2132的硬件SPI第一次用,关于那个从机选择引脚用法不是特清楚.

3985多少钱一片,我也不清楚,公司用的,采购买的.
LPC2132的手册上关于SPI的SSEL0是这样子写的:
从机选择 SPI 从机选择信号是一个低有效信号,用于指示被选择参与数据传输
的从机。每个从机都有各自特定的从机选择输入信号。在数据处理之前,SSEL
必须为低电平并在整个处理过程中保持低电平。如果在数据传输中SSEL 信号变
为高电平,传输将被中止。这种情况下,从机返回到空闲状态并将任何接收到的
数据丢弃。对于这样的异常没有其它的指示。该信号不直接由主机驱动。可通过
软件使用一个通用I/O 口来驱动。
当SPI0 接口仅用于主机模式下时,LPC2131/2132/2138(不像早期的Philips ARM
器件)的SSEL0 脚可用于不同的功能。例如,SSEL0 管脚可配置为一个输出数
字GPIO 脚并用于选择一个SPI0 从机。

楼主:
多谢lvhaian 安哥提醒.
为了减小板子体机,所以用TTL电平,我有一条USB-232TTL线.PL-2303的蕊片.正在做FT232R的USB-232.

正好用USB口的5V给板子供电.

表振作实时时钟:我想学习一下LPC的RTC功能,所以加上表振.

最初用的是RX8025 I2C,为了省地,删了.

嘿嘿.ADC检测电池电压,屏显电量状态,提醒充电.

用手机电池.

网友:
为什么不用214X呢,带USB功能啊

网友:
【10楼】 qushiwei

我读了一下2132的数据手册,恩,没有提到SSEL这个脚上拉,Philips在这片子中已经改进了。

在LPC2119,LPC2129,LPC2194,LPC2292,LPC2294中SSEL需要上拉。

楼主:
上传未完成调试程序.ADS-1.2编译,ucOS_II操作系统.

有兴趣加我QQ:250120993讨论啊.
嘿嘿.

楼主:
再来张图片.

楼主:
昨天晚上拿到板子,焊接完成,用EASYJTAG下载程序进LPC2131工作正常,ISP也工作正常.CPU全速工作电流:50MA左右,SD卡上电后电流30MA左右.

VS1003还没有测试,晚上回来再出测试结果,并且上图.

网友:
【18楼】 qushiwei
能附上你那个功放的图吗,想学习一下。

楼主:
TA2022的手册上有的.
我再给你传一下我的.

楼主:
板子部分测试通过,LCD点亮.

正在调试VS1003,调了一下午,没有声音................

嘿嘿.
上图啦.

楼主:
接着再上图.嘿嘿.

网友:
如果加上fat和歌词显示就更棒了!

网友:
价格?如何购买?

楼主:
嘿嘿.这次只做了五块板.今天调试了VS1003,测试通过,从耳机里发出声音了,下一步调试SD卡程序.FAT32.嘿嘿

如果想要板子跟我QQ:250120993
      小灵通:041181131120

都调试好后,打算再做一版用NOKIA3310的屏,或者3300的彩屏.

彩屏还没有买回来.

下一版还打算加上CH375,读U盘.

原理图中,VS1003有几个电阻不要接,但没有连线错误.

明天回来再上改好的原理图.跟ADS下编译的UCOS-II程序.测试VS1003,跟AM12864的.

会不断公布调试结果,分享经验.

设计有问题的地方,也请多家多多指教.

楼主:
SD卡也调试通过,正在调试文件系统.

这两天比较忙,晚上回来公布源程序.

嘿嘿.

楼主:
MP3可以放音乐了,上传程序.整个工程文件,ADS1.2下编译.

网友:
进度挺快的

网友(2008-04-17):
看过了 要记号一下 呵呵 支持

网友:
下了程序,顶一下楼主!hehe

另请教一下:
发现好几个程序里SD的初始化都是用的CMD1,可是有的资料上又说是用CMD55+ACMD41来激活SD卡,CMD1是MMC卡的。现在偶晕了,不知道究竟要用哪个来激活SD卡。

网友:
楼主的板子做的挺漂亮

网友(2008-08-28):
LZ的LCD可以3.3V供电的?是乜驱动芯片,乜牌子的?

网友(2009-06-13):
有现成的板子卖吗?

网友(2010-03-23):
LZ果然彪悍!!

网友:
不错,我也正MP3,

请问楼主,在SD卡没调试好的情况下怎么让Vs1003发声音呢?

网友(2012-01-03):
强大 正要学2132

网友(2012-06-02):
你好,但是现在下不了你发的原理图了,可以发一份到我QQ邮箱么?602928161@qq.com。万分感激。

网友(2012-10-02):
好厉害,我也想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