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马老师!关于BASCOMAVR

楼主(2007-11-25):
马老师我在使用BASCOMAVR设置programmer时选择STK200/STK300Programmer时当点击“OK”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the HW strck,SW stack and frame space may not exceed the chip memory”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首先你的芯片型号设置正确吗?

楼主:
型号没问题是mega16

网友:
WINDOWS下装过打印驱动程序吗?没装的话,装上一个后再试试.

你用的什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