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ega16在T0比较匹配中断后,TCNT0的值会清零吗?

楼主(2007-11-26):
比较匹配中断就是TCCNT0自加到与OCR0相等时产生中断,中断之后他是继续自加还是清零呀?

网友:
一般说英文看不懂,难道楼主连中文也看不懂吗?

楼主:
一楼的,做人要厚道,不愿意说就别整事出来,就算你会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网友:
1楼是冲了一点.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AVR已经有中文的手册,里面这部分介绍的非常清楚,应该是先仔细看手册的.

>>比较匹配中断就是TCCNT0自加到与OCR0相等时产生中断,中断之后他是继续自加还是清零呀?

CTC方式,只要TCCNT0加到与OCR0相等,硬件置"1"标志位,下一脉冲清另,再一脉冲加1,再一脉冲加1.....(与中断不中断没关系,那是CPU的事情)

网友(2013-04-07):
应设计成匹配中断也不清零,否则匹配中断溢出中断,还有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