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机的测速装置好像是霍尔元件,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07-11-26):
这个电机是6根线,现在已知的红色和白色是控制电机的,从图上看显然不是码盘测速,电机后面的东西是磁铁。
其他的几根线,我测试了一下电路图如下:

分析了一下,感觉应该是蓝-〉VCC;黄-〉GND;黑和橙-〉Sign(信号线)
接上电测试了一下,黑和橙的输出都是1v,无论转速多少无变化。这是怎么回事?

这东西能测速吗?现在我都怀疑这是不是测速输出的引线!各位兄弟你们看这是什么。是测转速的吗?
如果是,怎么用啊?

不好意思,刚才发错地方了,我把ARM看成AVR了,现在把帖子放对了!请阿莫把ARM中的帖子删除吧,对不起,下次不敢了!

网友:
好像是霍尔传感器 光驱的无刷电机的霍尔传感器就是这种封装的霍尔传感器

楼主:
小松,您一定是这方面的高手。请指教,这东西怎么用啊?急出一头汗了。

网友:
看第二图还有几个电阻????

网友:
感觉图中的电容应该是两个电阻,为了在低电平输出时更迅速的放电.两个霍尔元件呈180度安装这样没转会有两个脉冲输出.你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的,要是没有也可以用逻辑笔看一下是不是H\L两个灯都亮.原理是磁检测.

网友:
不好意思 我不太了解这个

楼主:
照哥哥们的意思改过了。
我测试了输出,输出是时不变电平,大小都是1v。这是咋回事?
大家说我分析的连线方式没有错吧!?

呵呵,谢谢小松。

网友:
如果是霍尔元件,一般是用这样的连线方式

楼主:
得到认可了!!心情总算好点!
那为什么测出的数据没有电平变化呢??忘7楼前辈指导!
冒汗了,急的!

楼主:
这个电机用的霍尔芯片是970,在网上没有查到相关的datasheet。不知道这款芯片的供电电压是不是5v啊!?不会是让我给烧坏了吧!

网友:
这是直流无刷电机,驱动IC一般是MC33035
http://cn.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12012/ONSEMI/MC33035.html

楼主:
10楼,您知道?
太好了。
能不能仔细介绍一下!你给我的资料我看了,想了一下有一点不懂。
我这个电机只有两个电机的电源线,而M33035说明书上控制的电机至少也有3根线,我不知道怎么往我的电机上对应。
还有一个就是,从说明书上看,霍尔元件的输出基本上都连到控制芯片上,好像不需要电源供电,我这个电机的四根输出线不联电源的情况下电机旋转输出电平为零啊!?

您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方面我是初学者,您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终于搞出来了,电机是普通的减速电机,图片上的是两个霍尔传感器,测速用的,只是接线方式错误导致无电平输出,正确的接法是:
兰-〉GND;黄-〉VCC;黑色和橙色是信号线,输出方波信号,相位相差120。

感谢各位兄弟的支持,告诉大家一声,也一起高兴高兴。

网友(2013-11-20):
有一个跟楼主的电机除了接线颜色之外一模一样的电机。感谢分享,这下我也可以用我的电机做点东西了。

网友(2020-12-01):
学到东西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