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如何在ICC中设置bootloader的熔丝位,在GCC中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2007-11-26):
在用ICC写BOOTLOADER程序的时候需要配置地下的一些选项
首先在ICCAVR中新建一个工程项目,并按照生成Bootloader程序代码的要求进行正确的设置。打开Project -> Options的Compiler Options设置选项窗口,见图5.1:
l    在Device Configration栏中选定器件ATMega128;
l    选定Use RAMPZ/ELPM项(ATMega128的Flash > 64K字节);
l    Program Type选定为Boot Loader;
l    Boot Size选择1K Words。

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配置后三项,实验过如果不配置后三项,程序运行有错。其次,一样的代码用GCC运行,就因为不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配置那三项,所以也出错。所以想问,如果我要用GCC运行,这三项应该要怎么配置呢?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7-11-27,07:20:45 加入。
你的原标题:“ICC中的BOOTLOADER程序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配置后三项,实验过如果不配置后三项,程序运行有错。

请参考M128关于这方面的介绍,或<M128>书中的介绍.

>>其次,一样的代码用GCC运行,就因为不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配置那三项,所以也出错。所以想问,如果我要用GCC运行,这三项应该要怎么配置呢?

GCC我没用过,网上有例子,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