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星S3C2410在linux下如何驱动18位TFT屏?

楼主(2007-11-27):
以前只做过8位STN屏和16位TFT屏的驱动,现在手头有一块18位的TFT液晶(RGB各六位),想用S3C2410驱动起来,遇到一些问题,希望高手指点。

1.S3C2410的LCDCON1寄存器中的BPPMODE字段没有18位TFT的设置(只有16、24位),是否意味着不支持18位色彩的输出呢?

2.如果支持,该字段如何设置?RGB结构体如何配置?

3.如不支持18位色彩输出,采用24位色彩输出(2410端RGB的低两位不接),RGB结构体是否为如下配置?
red:        { offset: 16,  length: 8, },
green:        { offset: 8,   length: 8, },
blue:        { offset: 0,   length: 8, },
transp:        { offset: 0,   length: 0, },

4.如不支持18位色彩输出,采用16位色彩输出,应该采用5:6:5配色方案还是5:5:5:I配色方案?

网友(2008-05-16):
不支持18位色彩输出
采用5:6:5配色方案还是5:5:5:I配色方案 看你的硬件连接

网友:
哦,请教下DX,18位怎么设置呢?

网友:
DX我没有用过哦.不好意思

网友(2011-11-05):
其实18位就是5:5:5:I格式,即
R:VD[23:19]+ VD[18]
G:VD[15:11]+ VD[10]
B:VD[23:19]+ VD[2]

实际配置时,可按 5:6:5格式来配置,效果一样

网友:
需要更正一下,“B:VD[23:19]+ VD[2]”复制了未修改

R:VD[23:19]+ VD[18]
G:VD[15:11]+ VD[10]
B:VD[7:3]+ V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