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关于AD及DA的问题

楼主(2007-11-27):
马老师您好,我是新手,以前向你请教过问题,您的回答让我有明白很多。
这次问题是,我在做对交流信号控制系统,我用的是ATMEGA16,首先这个芯片还能做交流信号处理啊,假如能做,我要用的DA芯片还有别的要求啊,是不是要和M16内部的AD象匹配啊?再次谢谢马老师

楼主:
马老师,在等待您的答案中。。。谢谢啊

网友:
用M16做一般简单的交流信号还可以,但做FFT等复杂的处理就吃力了.

不了解你的DA输出是其什么作用的,实际有什么要求和指标,也不明白你所讲的与M16内部的AD匹配是指什么.

楼主:
首先感谢马老师。
    我要处理的是由传感器输出的交流信号通过M16做对应的处理,也就是根据一个恒定值,来调整这个值,然后再把调整好的同频率的信号输出来驱动设备。
    我说的DA与AD匹配是说,在单片机系统中,用的AD是八位的,对应的转换输出的DA是不是也要求是八位的啊?

    刚开始学习AVR,有些问题不明确。。再次谢谢

网友:
这些与AVR好象无关,是你如何处理的问题,要根据你的系统要求决定的.

楼主:
恩  这样啊  呵呵 让您见笑了 谢谢马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