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TDA7293推SAP15这个地方该怎么接。。。。

楼主(2007-11-27):
先上传两个相像的电路:

这个是我自已的:画红线的地方怎么接,上面两种那种好些,请指教。。。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要推动巨无霸音箱?一般家用TDA7294的输出功率已经足够了吧!再加功率管,鄙人愚见是:画蛇添足。
如果一定要用功率管输出,可以考虑用NS的LM4702来驱动,该芯片工作电压更高,而且是音频专用的。或者直接制作全分立元件功放。

楼主:
TDA7294在唱歌时我担心功率不够。。或者看大片

网友:
这就要看看你的音箱灵敏度是多少了,市面上大多数倒箱式音箱灵敏度都在90dB左右,TDA7294大约有70W的输出能力,在家庭环境中,已经可以让音箱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啦(不过大声与好声是两码事哦)。
我想你的担心是多余的,直接使用IC输出吧

楼主:
我的音箱灵敏度86DB,惠威M7000....

楼主:
LM4702.LME49810这些都好贵哦,而且还不好买

网友:
楼主的M7000不是买套装的吗?为什么要自己做扩大机?
直接买台商品AV扩大机可能比较省事,自己做麻烦多多但也乐在其中,自己选择啦!

对于一楼的电路不知道楼主喜欢不喜欢这个接法:

网友:
BTL不就OK了,太大的功率加扩流也作用不大了,因为电源就40V了

网友:
KAO,70W开足肯定受不了了,还推SAP15做甚?

网友:
算下第二个图的大功率管的静态电流,可以烤鸡蛋了
楼主,SAP就是达林顿管,不过内置了偏置二极管以及射极电阻,

网友:
超级发烧友

网友(2007-12-28):
TDA7294推动C5200 A1943 大动态力度够,声音好,我现在用了一年多了,低频特别的好

网友(2010-05-30):
我的音箱也是M700的,我觉得可以用DY336+LM318推SAP15

网友:
用TDA7294推SAP15……这太夸张了……

网友(2011-12-02):
n个TDA7294并联--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