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太久了,冒个泡。发自己编写的纯绿色Protel99se增强软件,希望大家喜欢

楼主(2007-11-28):
第一次发帖,如果发的不对,请阿莫帮忙移走!

自己用了好久了,觉得没什么大的bug了,拿出来和大家共享。

设计的原则是:尽可能充分使左手按键盘,右手用鼠标的动作协调,减少手在键盘上移动次数。

【功能列表】

1.按键C单击          -->布线过程中切换布线层
2.鼠标中键单击       -->调出Place菜单
3.鼠标滚轮           -->放大缩小更新视图
4.原理图中按下右键   -->移动工作区
5.按下中键向左移动   -->撤销操作
6.按下中键向右移动   -->恢复操作
7.按下中键向上移动   -->删除所有选中元件
8.按下中键向下移动   -->删除单个选中元件
9.单击`(Esc下面按键) -->实现回车功能

网友:
强人!

能介绍一下你的开发方法吗? 比如用什么软件。

如果能提供一点一点的代码,比如如何编程实现 “按键C单击          -->布线过程中切换布线层”就更好了。这个帖子也能置COOL了。谢谢支持啊。

楼主:
编程用的是VB,原理其实很简单,用HOOK捕获键盘或鼠标消息,比如说阿莫问的“按键C单击          -->布线过程中切换布线层”,就是当你按下C键时,软件捕获后,会给Protel发送数字键盘*键,这样就能实现换层了,当然还有很多实际问题,比如和原有功能避免冲突等。其实我编这个的最初目的就是C键这个功能,因为笔记本*键很不方便呀。阿莫真厉害,一眼就看出门道了!

网友:
有了CAD的感觉!

网友:
有DXP版的吗?我也是用本本画图,转换层头痛呀。
protel从dos版的3.3开始就是用小键盘转换层,到现在也没变。愿想用工具软件将小键盘的(+)(-)键放到别处,但这也意味这这个键原来的功能也没了。。。。。

网友:
呵呵,看来这类软件还是有需求的:)

不知各位大虾对Portel99se、DXP、AD6、PADS等等软件的快捷键有什么意见?或者用着不爽的地方?

统计一下意见(需求),我可以用业余时间给大家写个辅助软件:)呵呵。。。

网友:
曾经下载过一个鼠标滚轮缩放的软件
结果我装的趋势科技非说有病毒,给毙了

网友:
很正常,这类软件的原理和很多木马的原理一致。很有可能特征码一致。

网友:
强人,终于给我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的问题

网友:
很厉害,以前刚开始用protel99的时候感觉不爽——不向CAD那样方便
曾经想过,要是protel99 也有想CAD一样的 鼠标滚轮缩放 移动等功能就好了,今天在这下到了
谢谢楼主
没有病毒,真的很好用,谢!

网友:
首先支持.
然后要问一下,比如切换层等的热键可以从新定义啊,菜单里就有的呢,为什么不定义一下呢,我也是用本本,发现没有*键,然后马上就修改了*键,换为了CTR+1键来切换.

网友:
鼠标滚轮缩放————
还支持SCH的右键移动,爽呆了————这个我最喜欢用了

支持!顶!谢谢!

网友:
好东西啊,我喜欢

网友:
1 不支持98
2 做个protel键盘怎样?

网友:
用C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pcb下,我一般习惯用 E,J,C查找元器件。因为C已经被用到了。所以这个快捷键不能起作用了。能否自己定义这个按键呢?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按J,C查找元件呢?选C是因为他用的几率挺小的,不过确实存在16楼说的问题,三级菜单上的C可能会不好使。

此类问题已修正,欢迎使用。请阿莫把最上面文件替换了,这个是修正后的程序。

网友:
屏蔽了一些键,比如左Ctrl,我是用来切换输入法的,现在没法用了。

网友:
好東西,但我在公司體驗不到,公司裝繁體版!
不過也多謝了

网友:
咱们网站是能人辈出亚,各种各样的软件都有,强。希望大家把这个论坛 办的越来越好。

网友:
protell99se可以修改快捷键的,我常用的是
z 上一层
c 下一层
s 缩小
d 放大
f 以鼠标为中心移动视野
等等。
默认的x-a撤销选择,右键-t布线等等很好用,不需要改。
我觉得用按键缩小放大比用滚轮更快

网友:
用了好久的protel,现在有了新工作,结果公司不用protel了,新的学习历程啊!

网友:
*键的快捷键怎么修改,这个命令在菜单也找不到

网友(2008-01-03):
做的太好了很实用

网友(2008-03-02):
我 用的 是 DXP不知道哪位高手可以介绍一 些热键,谢谢。

网友:
好东西,这下可以在本本上画PCB了!!!

网友:
我也要试试。呵呵

网友:
是好东西,刚刚我还在用
LZ人才啊!

网友:
好东东, 果然可以用滚轮放大了

网友(2008-04-10):
有人用易语言也写了一个,我一直用,超棒。

网友:
应该是PROTEL的必备插件呀

网友:
最近发现和我的ACER笔记本自带的manager lauch软件冲突,没法子,为了protel只好关了那个了。

网友:
偶尔还和几个显ip的QQ冲突!!

网友:
楼主强人!不过我当时为了适应右边的快捷键,我左手用鼠标了,右手使用快捷键了!哈哈

网友(2010-04-13):
可以修改快捷键啊,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
实用的小工具!

网友:
不错的idea,实用,顶。楼主如果愿意开源,我乐意加入帮助做出更好的软件。做过几年VB、VC开发

网友(2010-05-23):
佩服LZ这种钻研的精神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好用呀,人才呀

网友:
楼主 你太帅啦 搞个汉化的dxp吧  谢谢!

网友:
可以用autohotkey实现。很方便。

网友(2010-07-25):
谢谢,也试试这个!

网友:
太好用了!感谢楼主!

网友(2010-09-26):
好东东, 果然可以用滚轮放大了!
实用的小工具!
感谢楼主!

网友:
新潮的东东。

网友(2010-10-28):
拿走了,楼主高人!~

网友:
可不可以再改进点呢,比如选中几个元件后,按Del键就可以把他们一起删除了,像AD6那样;然后就是启动protel,这个软件也跟着启动,这样方便,呵呵,总之谢谢楼主了,用着挺方便的

网友:
试用了下,效果还不错,确实会方便很多,笔记本上用的

网友:
THINKPAD就没有“*”换层的问题,呵呵
数字锁定就可以相当于用小键盘了

网友(2011-03-20):
我记得protel有个sdk的包,应该可以开发出一些吸引人的功能,只是这个包是for delphi5的

网友(2011-10-08):
如果用笔记本 并且用protel99se
用这个真不错

网友:
本软件是多种EDA软件的鼠标增强工具,绿色单文件,支持Win9x/NT/2000/XP/WIN7,其中WIN7需要以管理员模式运行,另外,Win9x需要编译成非UNICODE版本,有需要的用户可发邮件给我索取,支持protel99se,DXP(AD),PADS,OrCAD的capture、Cam350、Saber、PC Schematic、Allegro、CircuitCAM,并且对每个软件的功能都可设置,用户可根据使用习惯打开或者关闭功能。
    软件启动时和启动后每隔24小时检查更新,如果系统能上网,有更新时会有增量更新信息。

针对protel99se, DXP,Altium Designer:
    1. 向上滚动滚轮 --> 放大,相当于PageUp(不能改掉软件原来的快捷键,否则就不灵了)
    2. 向下滚动滚轮 --> 缩小,相当于PageDown(不能改掉软件原来的快捷键,否则就不灵了)
    3. 按下滚轮     --> 切换有效图层并刷新,相当于小键盘'*'的功能
    4. 按左键拖目标 --> 再按右键可旋转,相当于空格键的功能,在布局时非常好用,请留意
    5. 按右键拖动屏幕
    6. 原理图里单击中键呼出放置菜单,相当于按“P”键1次,连按两次相当于直接放置元件
    7. 按中键向左移动撤消操作,相当于ALT+Backspace
    8. 按中键向右移动重做操作,相当于CTRL+Backspace
    9. 按中键向上移动,画线时删除上一次操作,相当于按Backspace
    10.按中键向下移动,可删除当前焦点或选中内容,相当于按DELETE和CTRL+DELETE

针对PADS(支持各种版本logic, pcb):
    1. 向上滚动滚轮 --> 放大,相当于PageUp
    2. 向下滚动滚轮 --> 缩小,相当于PageDown
    3. 按住鼠标右键移动,可移动工作区,相当于SHIFT+滚轮或者ALT+滚轮,不平滑
    4. 鼠标中键点击 --> 切换图层,相当于F4,原中键点击功能废弃
    5. 按左键拖目标 --> 再按右键可旋转,相当于TAB键的功能,在布局时非常好用,请留意

针对OrCAD:
    1. 向上滚动滚轮 --> 放大,相当于字母"I"键
    2. 向下滚动滚轮 --> 缩小相当于字母"O"键
    3. 按住鼠标右键移动,可移动工作区
    4. 按中键呼出放置窗口的功能,相当于按“P”键1次
    5. 按中键向左移动撤消操作,相当于按CTRL+Z
    6. 按中键向右移动重做操作,相当于按CTRL+Y
    7. 按中键向上移动,进入画线操作,相当于按W键
    8. 按中键向下移动,删除选中内容,相当于按DELETE键

针对Cam350:
    1. 向上滚动滚轮 --> 放大,相当于"PageUp"键
    2. 向下滚动滚轮 --> 缩小,相当于"PageDown"键
    3. 按住鼠标右键移动,可移动工作区
    4. 修改原中键功能,按中键放开,连续按两次显示视图全部,单次相当于按“HOME”键再中键点击的效果
    5、按中键向左移动撤消操作,相当于按CTRL+Z
    6、按中键向右移动重做操作,相当于按CTRL+U
    7、按中键向上移动,呼出Aperture Table,相当于按A键
    8、按中键向下移动,删除选中内容,相当于按Edit菜单里的DELETE项

针对Saber:
    1. 向上滚动滚轮 --> 放大,相当于"PageUp"键
    2. 向下滚动滚轮 --> 缩小,相当于"PageDown"键

针对PC Schematic(V11有测试):
    1. 向上滚动滚轮 --> 放大,相当于"PageUp"键, 原有快捷键要改
    2. 向下滚动滚轮 --> 缩小,相当于"PageDown"键,原有快捷键要改

针对Allegro(15.7有测试,已经有中键缩放的新版本请禁止该功能):
    1. 向上滚动滚轮 --> 放大,相当于"F10"键
    2. 向下滚动滚轮 --> 缩小,相当于"F11"键
    3. 中键拖动反转(适合习惯AutoCAD等中键拖动的用户)

针对CircuitCAM:
    1. 向上滚动滚轮 --> 放大,相当于"PageUp"键
    2. 向下滚动滚轮 --> 缩小,相当于"PageDown"键
    3. 按住鼠标右键移动,可移动工作区

代码获取方法:"svn checkout https://dbghelper.googlecode.com/svn/EDAHelper"

网友:
有它在手,让你的设计速度提高不少,适合多个软件。

网友:
哥微笑着走过。

网友:
牛人太多了,呵呵

网友:
感兴趣啊!

网友(2012-01-07):
下载试用了一下,不错终于把老外的软件体验提升了一个层次。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zhengguibo 和 spacexplorer 同是一人吗?

回复 网友A:
有它在手,让你的设计速度提高不少,适合多个软件。

明明是 2.1.11 ,为什么说是 2.1.12 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真牛,拿走了

网友(2012-03-26):
楼主真的很强大!!

网友:
VB怎么能作出全局钩子呢?……我以前尝试过,发现只能作出进程钩子……也许我水平不到家……

网友:
这个太老了。
现在有更新、更好的可以使用。

网友:
markmark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