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 普通LED作为传感器 (附 原理图 源代码) <<<视频已上传

楼主(2007-11-28):
视频文件

/////////////////////////////原理图////////////////////////////////////
[LED+] - [PD0]
[LED-] - [R391] - [PA0]

[VCC] - [R102] - [LED2+]
[LED2-] - [PA1]

[VCC] - [R102] - [LED3+]
[LED3-] - [PA2]

////////////////////////////源代码/////////////////////////////////////

/*********************************************************************
项目名称        LED TOUCH
项目目的        LED作为传感器实验
*********************************************************************/

//头文件///////////////////////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d.h"

//IO端口操作///////////////////
#define        LED_P_O()        DDRD|=0x01        //输出
#define        LED_P_H()        PORTD|=0x01        //高电平
#define        LED_P_L()        PORTD&=~0x01        //低电平

#define LED_N_O()        DDRA|=0x01        //输出
#define LED_N_I()        DDRA&=~0x01        //输入
#define LED_N_H()        PORTA|=0x01        //高电平 或上拉
#define LED_N_L()        PORTA&=~0x01        //低电平 或无上拉

#define LED_N_S()        (PINA&0x01)        //状态

#define LED2_O()        DDRA|=0x02
#define LED2_H()        PORTA|=0x02
#define LED2_L()        PORTA&=~0x02

#define LED3_O()        DDRA|=0x04
#define LED3_H()        PORTA|=0x04
#define LED3_L()        PORTA&=~0x04

volatile UINT the_ad_value;
volatile UINT the_ad_value0;

/**********************************************************************
概述: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
        cli();                 //关中断
        LED2_O();
        LED3_O();

UCHAR i;

for(i=0;i<10;i++)
{
        LED_P_O();
        LED_P_H();
        LED_N_O();
        LED_N_L();
        delay_ms(1);
        //
        LED_P_O();
        LED_P_L();
        LED_N_O();
        LED_N_H();
        delay_ms(1);
        //
        LED_P_O();
        LED_P_L();
        LED_N_I();
        LED_N_L();
        //
        the_ad_value0 = ad_get_value(AD_SE_ADC0,AD_REF_AVCC);
}

        //sei();        //开中断
        while(1)
        {

        LED_P_O();
        LED_P_H();
        LED_N_O();
        LED_N_L();
        delay_ms(1);
        //
        LED_P_O();
        LED_P_L();
        LED_N_O();
        LED_N_H();
        delay_ms(1);
        //
        LED_P_O();
        LED_P_L();
        LED_N_I();
        LED_N_L();
        //
                the_ad_value = ad_get_value(AD_SE_ADC0,AD_REF_AVCC);
                //NOP();
                //
                if( (the_ad_value<(the_ad_value0+1)) && (the_ad_value>(the_ad_value0-1)) )
                {
                        LED2_L();
                        LED3_H();
                }
                else
                {
                        LED3_L();
                        LED2_H();
                }
                //
                delay_ms(10);
        }

        return 0;
}

网友:
顶,很感兴趣

网友:
顶!视频很棒!
楼主能再做些文字说明就更好啦!

网友:
用430好像也有这方面的应用,在ti网站上有下载。。。。。。

网友:
有人能讲下大概的原理吗?

楼主:
mtheory能否给个连接,研究的透彻一点。

楼主:
代码是根据lanshuitianxia贴的图片写的

网友:
恭喜楼主做成功了 呵呵 我晚上也回去试试看

网友:
我算基本看懂了。
首先把发光二级管施加正向电压(P->N)使其发光;之后施加反向电压(N->P),这时发光二极管相当于光敏二极管;之后再测量N级电压。
这应该是利用PN结电容吧,我想。

楼主:
10楼分析的有道理
要想办法提高稳定性才比较实用
大家一起来实验实验。。。。

网友:
慢慢研究

网友:
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啊。。。偶要看看了,可靠性怎样?

楼主:
我的代码可靠性还是欠佳的
大家一起来完善它

网友:
做着先玩玩看,再慢慢改善
LZ你的#include "global.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d.h"
3个头文件上传下,我烧个到M16里去试试看

楼主:
global.h只是#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其它是winavr里面的文件复制出来改了一下函数名字而已
根据自己习惯写就可以了
没什么花头的,呵呵
实在需要的话等我回去再发

网友:
楼主指点一下,既然#define UINT unsigned int,那么(the_ad_value<(the_ad_value0+1)) && (the_ad_value>(the_ad_value0-1))是不是和(the_ad_value != the_ad_value0)是等效的?

楼主:
+1 -1的话是等效
我的写法是为了方便调节灵敏度
+ - 的数字变大的话灵敏度变小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文字性叙述太少了。

楼主:
先看视频 再看7楼的图 再看代码 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主试过这个程序对其他颜色的LED有效吗?并且效果一样吗?

楼主:
其他颜色到没试过,有空试试,呵呵。。。。

楼主:
突然想起来在永乐看到的油烟机上的按键,可能也是这个原理。
那是蓝色LED

网友:
注释太少了

网友:
这个实验好玩。
不过发光管还要耗一点电。

网友:
我怎么下来的都解压不了呢
C:\Documents and Settings\树树\桌面\ourdev_183176.rar: 不可预料的压缩文件末端
....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可以再下载一次试试

网友:
为什么要先点亮LED再施加反向电压?

网友:
楼主贴出来的程序和视频里的程序不一样吧?
贴出来的程序里没有跟随检测量而快慢闪烁的部分!

网友:
如此可以做很漂亮的触摸感应按键不是?

网友:
在这里,不过要挂代理才能上
http://projects.dimension-x.net/technology-and-projects/ledsensors/

还有这个
http://www.techeblog.com/index.php/tech-gadget/led-touch-sensor
牛B

网友:
试了一下,手不靠近也是乱闪,不知道倒底感应到没有。

楼主:
视频里面的程序就是这个程序
程序中没有处理闪的快慢
现实中确实有闪的快慢的效果(估计是因为靠的近的时候超出阈值概率比较大)

楼主:
另外,用普通的绿色发光管试过了,没有红色的发光二极管效果好
我用的红色发光管是8x8LED块中的一个点。

楼主:
手不靠近也乱闪的话估计是阈值太小了,把+1,-1的地方改大点试试

楼主:
像那个油烟机上那种用蓝色发光管,前面用透明面板印刷镂空字的话,视觉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可惜手头没有蓝色发光管
哪位有可以测试一下。

楼主:
先点亮可能只是发光效果,也可能是靠这个作为光源。
我也不确定,我实现下来感觉两个效果都有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老外做的那个带3310屏幕的东东好像没有用到AD吧?IO口的AD通道不对。

楼主:
我一开始也没用ad检测,直接io检测电平也能检测到
我实验时要按住led才有反应

网友:
哦!我还以为视频里的程序和贴出来的程序不一样,原来是这样的!误会了,不好意思!
这么说来的话,外部光源对它的干忧也是很大的,这个要问题解决才实用!

网友:
我一开始也没用ad检测,直接io检测电平也能检测到
我实验时要按住led才有反应

什么意思哦,就是说按住LED才能检测到IO口电平变化么?

网友:
有意思,等下试试!

网友:
记号。。有空实验下

网友:
是怎么过原理?

楼主:
我一开始也没用ad检测,直接io检测电平也能检测到
我实验时要按住led才有反应

》》》
什么意思哦,就是说按住LED才能检测到IO口电平变化么?

》》》
用ad的话可以电平有细微变化就能检查到,检查io电平的要电平变化大才行(与avr的io输入高低电平判断阈值有关)

楼主:
7楼的图就是原理

楼主:
外部光源的干扰确实比较大
这个要处理的号估计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
先设定输出,发光管亮
再反转,把原先的引脚设定为输入,再检测引脚状态

是不是这样的?个人愚见!

网友:
实验LED的光伏特性和反不反转无关,直接那二极管通过示波器或万用表测量其电压.

灯光下遮挡和不遮挡通常在10mV-100mV间变化(和二极管,光强度有关).如此以来好象必须要AD转换.

通电的意思可能是为了让它发光,反通电就不明白了.会不会是这样就不用管LED正负了呢?

网友:
哈哈,我成功了,真的很神奇哦,空的时候好好研究一下,想不到led还有这个用处.不过程序好像不太稳定,呵呵,如果可靠性做好点就更好玩了,大家一起努力吧:-)

网友:
就是光敏二极管吧,
用光敏二极管灵敏度在加点光不是更好吗,而且还省电
另外,在黑暗中和在阳光下的差距应该很大吧

没有仔细考虑,不对的请指正

网友:
用光敏二极管还有什么意思!

网友:
高亮度LED效果如何?有空试试。

楼主:
先设定输出,发光管亮
再反转,把原先的引脚设定为输入,再检测引脚状态

是不是这样的?个人愚见!

>>>>>>>>>>>>>>>>>
目前的程序就是这样的

楼主:
实验LED的光伏特性和反不反转无关,直接那二极管通过示波器或万用表测量其电压.

灯光下遮挡和不遮挡通常在10mV-100mV间变化(和二极管,光强度有关).如此以来好象必须要AD转换.

通电的意思可能是为了让它发光,反通电就不明白了.会不会是这样就不用管LED正负了呢?

》》》》》》
实际使用的话通电发光效果要好一点
比如发光的时候表示这个LED按键有效

反通电应该是给结电容充电

楼主:
就是光敏二极管吧,
用光敏二极管灵敏度在加点光不是更好吗,而且还省电
另外,在黑暗中和在阳光下的差距应该很大吧

没有仔细考虑,不对的请指正
》》》》》》
用光敏管的话就不好玩了,呵呵
发光管如果能做到稳定,产品外壳外观设计比较方便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58550&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Forever&bbs_id=9999
这个帖里面有相关的资料介绍的

楼主:
高亮度LED效果如何?有空试试。
》》》》》
没试过

楼主:
哈哈,我成功了,真的很神奇哦,空的时候好好研究一下,想不到led还有这个用处.不过程序好像不太稳定,呵呵,如果可靠性做好点就更好玩了,大家一起努力吧:-)

》》》》
能否把你成功经验分享一下,比如用的什么发光管等等。。。。

楼主:
用示波器看了一下信号,发现一个优化程序的方法也许可行
检测的时候的电压是逐步下降的,而且手指是否靠近时的下降速度不同
设置一个比较宽的阈值,多次检测,判断达到这个阈值的时间
估计效果更好
大家一起试试

楼主:
64楼的帖子不错,看这个帖子后才做这个实验的,呵呵。
光看别人的不够,还是自己干一下比较有趣。。。。。。

网友:
真神奇!我也打算试一试。

网友:
好贴,有空试一下

网友:
回66楼的兄弟,我用的是普通的贴片红色led灯,程序用的就是楼主的,只是要换成codeversion编译环境及led位置不同的缘故,稍稍做了修改.呵呵,winavr一直没空学:)

网友(2008-04-03):
看了老外的视频
真的很NB

网友:
留个记号,有空研究

网友:
看来LED很有搞头。顶

网友:
ehe哦呵呵,研究

网友:
有点电容式触摸屏的味道。现在有些电器和手机用的,不过没有用LED,电容直接做在PCB上.

网友:
现在很多笔记本和mp4上的触摸控制按钮,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理。

网友(2008-08-07):
如果用贴片led做一个比较密的矩阵就可以当电脑触摸板吧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可惜不会AVR

网友:
对这里有点小困惑,初始化建立基本阈值时:
LED_P_O(); <----设定端口为输出
LED_P_H();
LED_N_O();
LED_N_L();
delay_ms(1);
  //
LED_P_O(); <----设定端口为输出
LED_P_L();

为什么要设定两次呢?
------------------------------------------------
还有一个小疑惑:
建立初始阈值时,一般算法应该是取10次求平均或者中值等等,而此处是简单的取第10次的值,不知有何奥秘?

网友:
刚才试验了一下,AD只有1个BIT的跳动,很不准确,继续试验中。。。

网友:
这个喜欢。。。。。。。。。

网友:
mark! 有时间试试

网友(2008-09-07):
这个牛!
http://www.cs.nyu.edu/~jhan/

原理:
http://blog.makezine.com/archive/2006/06/led_touch_sensor.html

楼主:
/*
对这里有点小困惑,初始化建立基本阈值时:
LED_P_O(); <----设定端口为输出
LED_P_H();
LED_N_O();
LED_N_L();
delay_ms(1);
  //
LED_P_O(); <----设定端口为输出
LED_P_L();

为什么要设定两次呢?
*/
不需要设定两次,只是测试代码。

------------------------------------------------
/*
还有一个小疑惑:
建立初始阈值时,一般算法应该是取10次求平均或者中值等等,而此处是简单的取第10次的值,不知有何奥秘?
*/
取第10次只是为了等这个值进入稳定期。
可用用更好的算法,例如,自动判断出一段稳定期,取平均值。

网友:
顶下,,试试新方法,,还真不知道这个也行~~~~

网友:
计个号,有空讲究

网友:
请问对LED有什么要求吗
我试过蓝色的,红色的和绿色的
蓝色的侧到的是500mv
红色和绿色接近5V

不过手接近的时候,好像也没什么变化,我用示波器看的。

网友:
牛叉 有才!什么样的人才都有!

网友:
有创意   顶下

网友:
有人在ek-stm32上试验的没

网友(2009-02-20):
做个标记,慢慢研究

网友:
强啊,也来学习下

网友(2009-04-09):
确实有意思!

网友:
LED感光特性咋没早10年开发出来捏? 发现的人真乃天才啊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好像不只是感应光的变化,我试验了一下站在地上触摸时,反映很大,但坐在椅子上(脚离地)反映就很迟钝,
大家可以试一试,
个人认为是电容耦合把空中的电磁波感应到PA0上的

网友:
我错了,的确是感应光的变化,但手指靠的太近,也会引入电磁干扰.

网友:
还有对环境光的变化太敏感了,估计要用蓝光发光二极管(紫外线更好)才行

网友(2009-05-26):
看起来很有趣哦,有空试试!

网友:
我试过用红外发光管做接收另一个红外发光管发出来的光后有电压输出的!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直接把高亮透明封装led正极接adc输入,负极接地,通过adc测光,效果明显,绿色比红色更显著。

网友:
如此神奇?真要试试看!

网友:
不知道怎么实现的,来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
他可能是用AD采集两次LED脚上的电压因为LED是半导体器件有光敏特性当人手靠近时LED会感应到这样两次AD的值就会不一样

网友:
比较新新鲜,作个记号!

网友:
比较新鲜,mark.

网友:
光敏电阻又不贵,能用加减,就不用微积分

网友(2009-07-12):
太有创意了

网友:
这里还有一个,利用二极管的光电效应,http://www.getproject.com.cn/post/54.html

双色发光二极管制作的小夜灯

网友:
可以实践一下了./..

网友:
收藏,顶了.还要实践一下子了

网友:
ctrl+d

没电路图吗?看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2009-09-24):
收藏,等有时间实践下

网友(2009-12-20):
太神奇了

网友:
记得好久以前康奈尔大学的学生毕设就用LED做了一个电子琴。

网友:
太神奇了,记好了,学习学习

网友:
到底是什么原理有人能说清楚点么?

网友:
如果这样,可不可以让以点阵LED的屏幕实现触摸功能,而且是多点触摸,是不是OLE可以实现?

网友:
经测试,高亮蓝光的LED正向电压2V(9点上海的太阳下,隔着窗玻璃),普通红光LED,外观红色,电压1.2V,黄绿的1.4V

网友(2010-05-20):
有点意思,值得研究一下。

网友:
vb好,强,我喜欢

网友:
mark,有空试试

网友(2010-11-20):
最近用STC和STM8做实验都以失败告终。从STM8的仿真参数看不出放电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程序里用到AD了?,而且开始对LED加上正向偏执电压有什么用啊?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那个贴我也看过,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开始要施加正向电压~~研究中

网友:
先学学,弄明白了再考虑实用的问题,顶楼主!

网友:
楼主,能否给出ad的程序。我按你这做的效果,实现不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求ad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试的效果也是这样,不知兄台弄明白了没,帮一下我。谢谢

网友(2010-12-30):
实验失败

网友(2011-03-30):
不是很理解原理!能说明白吗???

网友:
有时间再看

网友(2011-05-24):
酷!!! 可以做成LED按键,这个比现在的触摸按键可靠多了.

网友:
普通LED作为传感器 (附 原理图 源代码) <<<视频已上传>>>

网友(2011-07-17):
看还没有人上传整个工程,小弟上传一个,为同样为菜鸟的兄弟提供一个方便,ICC环境,测试可以使用!!代码没有整理,大家凑合看吧!

网友(2012-09-13):
牛B啊,有空也试一下

网友:
所有的半导体材料都具有光敏效应,发光管和光敏管的封装都是透明封装,这才决定了发光管具有一定的光敏特性,但是这种特性一定是个副产品而且很不稳定,同时发光管的价格比光敏管的价格也便宜不了多少,所以这个效应只能是折腾一下玩玩,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神奇的事情

网友(2015-12-16):
想法很创新,可靠性很稳定的话,应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