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如何实现打印功能

楼主(2007-11-28):
比如  1+2+3 后把数据打印出来
用汇编,单片机的汇编怎么做,
就是不明白还有打印指令吗?

如果单片机的汇编做不到,那么其他有能做到的吗,比如IBM汇编
我不熟悉那个,写个演示代码,谢谢啦   :)

网友(2013-04-20):
我知道如果用C写的话可以实现,利用USART串口通信可以实现,要重写函数库里的fputc();到我空间看看就知道了1203206781QQ空间,如果你只爱用汇编,不妨在汇编里嵌入C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