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emeg128L+SD卡的完成录音功能的问题

楼主(2007-11-28):
我用Atmegal128L+SD卡想对采样数据进行存储到SD卡中,也就是完成所谓的录音,采样速率是8KSPS,AD精度打算就用8位,晶振用8M的,现在SD卡的读写驱动,FAT的文件系统参考了本站的前辈高人的文档资料已经基本实现功能,现在要进行所谓的录音并且数据存储,将采样数据存储到SD卡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阿,,,
这里的要求是录音至少能采60S的数据量存储文件,也就是至少480K的数据容量,由于外扩SRAM容量有限,不可能一次性采集完毕再存储到SD卡中,现在打算采集一个小段 比如采集一个扇区,存储一次SD卡 然后再采集,不知道这样子可行不可行,另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数据存储方式阿。。。BOW~~

网友:
用两个RAM区,一个录,一个存,轮流工作.

网友:
>>由于外扩SRAM容量有限,不可能一次性采集完毕再存储到SD卡中,现在打算采集一个小段 比如采集一个扇区,存储一次SD卡 然后再采集,不知道这样子可行不可行.

也只能这样,但要提高AVR的速度,用16M时钟,AD的时钟也要高.另外还要注意AD数据的采集与写入SD卡的时间不能冲突.比如讲以8K为一个单位,当你写8K数据到SD中时,还要同时保证另外8K数据采集的正确和及时,并且新的8K数据采集完成,写SD也已经完成了.这个非常关键.

网友:
这个redstone 已经做过了,而且还可以通过PWM将声音输出  即回放

楼主:
如果按照8K一次采集量的话,是不是采集满480K 就要对SD卡操作60次,那么按照10W次操作寿命来说,只能录音1700次左右了?

网友:
对SD卡操作60次,但不是同一个区域.

楼主:
惭愧,脑袋短路了下。。的确是60次。的确是不同区域。

网友:
AVR应用资料里面有的,这个论坛里面也提到过的,AVR335: Digital Sound Recorder
with AVR® and DataFlash®.pdf,程序也有的。我就不重复帖了。

网友(2011-06-08):
不知道可以用FIFO一边采集一边向SD卡存放吗?好像可以用FIFO边读SD卡边放WAV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录音电路怎么做的,用的什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