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烧录的.eep文件怎么生成???

楼主(2007-11-28):
本人用的M64芯片,需要用到500个左右的eeprom变量,现在需要在出厂时设置为0x00(好像芯片中的eeprom的默认值是0xFF,如果是0x00那就省事多了),到了用户手中在让其进入系统设置对应的参数,
听说可以用一个.eep文件通过烧录器烧写进去,但是不知道这个文件怎么生成的。

网友:
给你个东东EEPROMEDIT

网友:
双龙ISP可以直接编辑

楼主:
谢谢楼上2位了!

网友:
太好了,我也再找这一东东,谢谢!

网友:
我下载了这个东东,怎么改不了里面数据呀,并且保存生成的是.hex文件,而不是那个.eep文件呀,难道还有什么玄机不成,请各位给指教一下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