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中怎么添加自定义头文件???

楼主(2007-11-28):
IAR中怎么添加自定义头文件???

网友:
#include <lcd.h>  像这样子添加

楼主:
这样定义以后编译提示不能打开这个头文件呀????

网友:
不能用<>,放在自己工程目录下的头文件要用#include "xxxxx.h" ,系统目录下的头文件才用#include<ioavr.h>

楼主:
谢谢shark的回答

网友:
option下还可以指定用户头文件文件夹.

网友(2008-06-26):
三楼的正确,5楼的听说也行,没用过。不方便。

网友:
好好学学标准C!

网友(2014-09-26):
我被标题骗进来了 根本不是我要找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