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汇编的"$"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7-11-29):
这是别人的程序其中一小段
_Rfade        movfw        rnew
        xorwf        rpwm,W
        bnz        $+3
        bcf        fadeflag,red
        goto        _Gfade

其中bnz $+3 →如果不等于0(即rnew!=rpwm)侧跳,执行goto _Gfade ,但$+3的作用是什么?
"$"在51里面是有等待作用(个人理解),比如jnb p3.2,$,要等到p3.2为高电平时,才跳出该指令。

网友:
$就是它所在指令的地址。
你这个是跳到这条指令往下数第三条指令的位置

楼主:
_Rfade        movfw        rnew
        xorwf        rpwm,W
        bnz        $+3
        bcf        fadeflag,red
        goto        _Gfade

        movfw        Rdif  ←←← 回lusson,往下三条,就是这条吗?
        addwf        Rcnt,F
        skpc

网友:
对的。。也可以用$-3就是往上第三条。

网友:
这种指令还是少用为好

网友:
很好用,没什么不好

网友:
在后期看程序时容易搞混跳转地址,而且我用的时候一般只能用到$-1,$-2及以上就编译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