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到linux下做PCB

楼主(2007-11-29):
转到linux下做PCB (转自chinaunix.net)
下载地址
Base_SPB155.md5 (418 Bytes)
Base_SPB155_license.lic (4.31 KB)
Base_SPB155_lnx86_1of5.tar (367.3 MB)
Base_SPB155_lnx86_2of5.tar (533.39 MB)
Base_SPB155_lnx86_3of5.tar (536.21 MB)
Base_SPB155_lnx86_4of5.tar (530.38 MB)
Base_SPB155_lnx86_5of5.tar (18.08 MB)

_________________

SPB15.5的安装(libc要有低于2.3.6的版本)
cd cdrom1/E024_SPB155_ln86_1of5
./SETUP.SH
出现
Specify path of install directory [OR type [RETURN] to exit]:
输入/opt/spb
出现 Directory /opt/spb does not exist. Create? [y/n]: y
Do you want to use InstallScape [y/n]:n
Specify path of install directory [OR type [RETURN] to exit]:  回车
cd  /opt/spb/install/bin.lnx86
./softload
开始安装
选1-1-2-cdrom1/E024_SPB155_ln86_1of5
出现
Please press y (yes) or n (no) : no

4) Cadence Catalog
再选a
再选y
出现
Your package selections require SPB155 lnx86 P/N 356-73303-0102 CDROM # 2.
1) 2)
    3) SPB155 lnx86 P/N 356-73303-0102 CDROM # 2 already mounted on /home/chenqs/cdrom1/E024_SPB155_ln86_1of5, continue.

    4) Change CD-ROM mount point.

    m) Main Menu

Type your choice:
选责4出现
You must now identify where the CD-ROM is mounted.

            1)   Local           (mounted to this machine)
在选1出现
Specify the CD-ROM mount point

           1)   /cdrom
           2)   Other
选2写入你2盘的位置就ok了。装好后
cd /opt/spb/install
ln -s tools.lnx86 tools
以候运行
空格 .空格 bashrc就可以了
allegro &allegro_design_entry_HDL &projmgr &用于起动程序.

Cadence.Allegro.v13.6 之后就改名叫PSD了,后来又改名叫SPB.
fc4  的tar和安装不兼容会出The following tar errors were detected:
装过程是
./SETUP.SH
1)装载可供使用的产品
你必须现在识别CD-ROM在什么地方被安装。
     1)本地(安装到这台机器)
           2)远程(安装到另一个机器)
           m)主要的菜单
           h)帮助
        打出你的选择: [ 1 ]
规定CD-ROM安装点
           1) / cdrom
           2)其它
           m)主要的菜单
           p)以前的菜单
           h)帮助
        打出你的选择: [ 2 ]
从CD#1摘录安装信息。

你想要察看自述文件吗?

请压y (是)或者n (没有): n
安装信息是在什么地方?
    1) (难以获得的选择)工作秩序
      2)电子邮件文件
     3)磁带
      4)计算机辅助设计目录
      5)文件目录
      h)帮助
      p)以前的菜单
      q)退出
   打出你的选择: [ 4 ]
a)所有上述
n)没有上述
p)以前的菜单
打出你的选择( a,n,p,1-3,2 5 9 ... ):a
你不有选择任何产品。
正确的这吗? [ y与n ]请压y (是)或者n (没有):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吗? [ y与n ]
请压y (是)或者n (没有) :y
产生详尽的设施数据...

确定可供使用的盘空间
确定需要的盘空间

如果出SL-13是:安装选择的不足的盘空间。
装好后
ln -s tools.lnx86 tools
/opt/psb/tools/pcb/bin/allegro.exe

我的bashrc如下
# Cadence PSD environment icq 111290069
export CDS_INST_DIR=/opt/psb
export CDS_LIC_FILE=$CDS_INST_DIR/share/cadence.license
export CDS_DIR=$CDS_INST_DIR
export CONCEPT_INST_DIR=$CDS_DIR
export CDS_SITE=$CDS_DIR/share/local/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CONCEPT_INST_DIR/tools/lib
export CDSDOC_PROJECT=/CDS_INST_DIR/doc
PATH=/opt/spb/tools/jre/bin:$CONCEPT_INST_DIR/tools/bin:$CONCEPT_INST_DIR/tools/pcb/bin:$CONCEPT_INST_DIR/tools/fet/bin:$PATH
装好了
cd /opt/spb/share/library
tar -xzvf *.Z
这样projmgr就有零件了
由于接触和使用较早等原因,国内的Protel用户为数众多,他们在选择Cadence高速PCB解决方案的同时,都面临着如何将手头的Protel设计移植到Cadence PCB设计软件中的问题。
转到linux下做PCB
由于接触和使用较早等原因,国内的Protel用户为数众多,他们在选择Cadence高速PCB解决方案的同时,都面临着如何将手头的Protel设计移植到Cadence PCB设计软件中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设计不很复杂,设计师只想借助Cadence CCT的强大自动布线功能完成布线工作;二是设计复杂,设计师需要借助信噪分析工具来对设计进行信噪仿真,设置线网的布线拓扑结构等工作。
  对于第一种情况,要做的转化工作比较简单,可以使用Protel或Cadence提供的Protel到CCT的转换工具来完成这一工作。对于第二种情况,要做的工作相对复杂一些,下面将这种转化的方法作一简单的介绍。
chenqs@clo.com.cn
  Cadence信噪分析工具的分析对象是Cadence Allegro的brd文件,而Allegro可以读入合乎其要求的第三方网表,Protel输出的Telexis格式的网表满足Allegro对第三方网表的要求,这样就可以将Protel文件注入Allegro。
  这里有两点请读者注意。首先,Allegro第三方网表在$PACKAGE段不允许有“.”;其次,在Protel中,我们用BasName[0:N]的形式表示总线,用BasName[x]表示总线中的一根信号,Allegro第三方网表中总线中的一根信号的表示形式为Bas NameX,读者可以通过直接修改Protel输出的Telexis网表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
  Allegro在注入第三方网表时还需要每种类型器件的设备描述文件Device.txt文件,它的格式如下:
Package: package type
Class: classtype
Pincount: total pinnumber
Pinused: ...
  其中常用的是PACKAGE,CLASS,PINCOUNT这几项。PACKAGE描述了器件的封装,但Allegro在注入网表时会用网表中的PACKAGE项而忽略设备描述文件中的这一项。CLASS确定器件的类型,以便信噪分折,Cadence将器件分为IC,IO,DISCRETE三类。PINCOUNT说明器件的管脚数目。对于大多数器件,Device.txt文件中包含有这三项就足够了。
  有了第三方网表和设备描述文件,我们就可以将Protel中原理图设计以网表的形式代入到Cadence PCB设计软件中,接下来,设计师就可以借助Cadence PCB软件在高速高密度PCB设计方面的强大功能完成自己的设计。
  如果已经在Protel作了PCB布局的工作,Allegro的script功能可以将Protcl中的布局在Allegro中重现出来。在Protel中,设计师可以输出一个Place & Pick文件,这个文件中包含了每个器件的位置、旋转角度和放在PCB顶层还是底层等信息,可以通过这个文件很方便的生成一个Allegro的script文件,在Allegro中执行这个script就能够重现Protel中的布局了,下面给出了完成Place & Pick文件到Allegro Script文件转化的C++代码,笔者使用这段代码,仅用了数分钟就将一个用户有800多个器件的PCB板布局在Allegro重现出来。
FILE *fp1, *fp2;
::AfxMessageBox("hello");
fp1=fopen("pick.txt", "rt");
if (fp1==NULL) ::AfxMessageBox("Can not open the file!!!");
fp2=fopen("place.txt","wt");
if (fp2==NULL) ::AfxMessageBox("Can not create the file!!!");
char refdes[5], Pattern[5];
float midx,midy,refx,refy,padx,pady,rotation;
char tb[1];
char tmp='"';
fprintf(fp2,"%s ", "# Allegro script");
fprintf(fp2,"%s ", "version 13.6");
fprintf(fp2,"%s ", "place refdes");
while (!feof(fp1)) {
fscanf(fp1,"%s", refdes);
fscanf(fp1,"%s", Pattern);
fscanf(fp1,"%f", &midx);
fscanf(fp1,"%f", &midy);
fscanf(fp1,"%f", &refx);
fscanf(fp1,"%f", &refy);
fscanf(fp1,"%f", &padx);
fscanf(fp1,"%f", &pady);
fscanf(fp1,"%s", tb);
fscanf(fp1,"%f", &rotation);
fprintf(fp2, "fillin %c%s%c ",tmp,refdes,tmp);
if (rotation!=0) {
fprintf(fp2, "rotate ");
fprintf(fp2, "iangle %f ", rotation);
};
char yy=tb[0];
if (yy!='T') fprintf(fp2, "pop mirror ");
fprintf(fp2, "pick %f %f ", padx,pady);
fprintf(fp2, "next ");
};
fprintf(fp2, "done");
fclose(fp1);
fclose(fp2);
以上简单介绍了Protel到 SPB152转化的方法,希望能对读者的设计工作有所帮助。'

装好后
cd /opt/spb/share/library
再运行
chdl_libs_config.sh

其实用过了就知道。pcb布线用Cadence的 Allegro绝对是专业的, Allegro不是Protel能比的。
说说要用SPB的理由

1.拉线是最方便的。像3p的拉线,都不好控制(不是我没用熟),每拉一次直线要点一下鼠标(累死)。而allegro则可以拉到转角后,用推挤或紧靠模式还可以拉很远(无数转角)!当然还有差分线走法设定(通讯的最爱)。

2.改线是目前我所遇到所有软体中最最最最方便的!!在allegro的15.0版本中,还可以移动整组的线(好到你想不到)!具有智能自动修辑、线穿越旱盘时自动居中、等强大方便的改线功能!说白了,layout的最最基本的工作不就是拉线和移线吗?用allegro做这些工作简直就是享受!

3.与orcad的兼容性无人能比。当今的硬件工程师最喜欢用Orcad了(好复制啊~~),大多数公司的原理图都是用Orcad做的。而orcad与allegro都是cadence旗下的产品,所以只要原理图正确,pcb就绝对正确(逻辑上)。

4.开放的软件扩展。只要你熟悉allegro的开发语言skill(类c语言),只要你能想得到的功能,allegro没有!?自己写一个。

5.可以模块分工各作各的

网友:
LZ有源吗?如果有的话,可否给个时间开放?这个软件我下了好久,现在还没有下完全的.

网友:
Cadence.Allegro是不是有Windows下的软件,

网友:
有的,4张CD.
V15.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