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晚,充电小组会谈纪要---关于MOSFET的选择。

楼主(2007-11-29):
原理图第一版本震撼发布!
先庆祝以下!

大家首先对于MOS选择方面提出了问题。
主要集中在于如何驱动mos,用多大电压驱动mos上。
整理大家的意见,
可以具体分为两个方案:
1 三极管隔离,推挽驱动mos,这样就没有电压的限制。
     推荐mos选择:IRF5210(推挽驱动)+MTP60N06
2 IO直接驱动mos,这样就要求mos在5v的电压下可以很好驱动。 这个方案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欢迎。
     推荐mos:IRF7311(n沟道)+IRF7314(p沟道)

此外,大家还分别讨论了如下型号的mos:TPC8107 TPC8103 IRF9540 IRF530

发表下枫仔的个人观点:我也倾向于第二方案。同时我认为IRF7311和IRF7314是比较合适,主要特点是开启电压低,IO直接开启,
而且它是双封装的mos,如果能够采购顺利的话,可以减小我们设计的尺寸,降低成本。开启电阻为0.06欧姆,个人觉得有点小极品。
如下图:

7311开启特性:

7314开启特性:

封装图:

以下是上述片子的datasheet,方便大家查阅:

IRF7311:

IRF7314:

IRF9540:

IRF9540:

IRF5210:

MTP60N06:

网友:
不错,顶一下

虽然双封装不错,还是要考虑一下散热问题。

楼主:
通过会谈,也发现,大家还是喜欢IR的MOS

网友:
IR的导通电阻还是有点大,TPC8103的在Vgs=-4V的时候,只有0.0185 欧,工作损耗会小很多。
另外,MOS管的推动电路很重要,要用两管推挽,否则推动波形不好,沿上升时间太长,MOS管还会有相当长的时间工作在放大区,很热。

楼主:
先把TPC8103的datasheet发上来。

个人意见:

从电流上分析,最大电流2A计算,mos导通后的热损失: I×I×R,即使R有所区别,不会损失太大。

MOS导通或者关闭都几乎没有功耗,功耗集中在mos开关过程中,原则上,频率放低,功耗就可以控制的比较小。

IRF7311 和 IRF7314 的主要优点在于 双封装。

网友:
MOS管栅源电容比较大,约有1000p,高频下如里只用单管加上拉电阻推动波形不好,上升时间长,MOS管损耗大。如果一定要用单管,推荐电阻上并联小电容来加速MOS管栅源电容放电。我只用过apm4953,2元一片,也是双PMOS的,0.08欧姆在Vgs=-4.5V下,可达-4.9A。

网友:
540和9540 用的比较的多 而且也比较的好买

网友:
540和9540 导通电阻太大,Qg又高,还是用上面说的两种比较好!

网友:
对这个不熟,听课

网友:
感叹一下: 开源充电器项目,催生了无数个COOL贴 !

网友:
又可以想象,一个嫦娥工程要带动多少高新技术的发展!

网友:
我以前有用过AO的4435,4410什么的,还不错

楼主:
讨论是讨论,还是需要Cocal和Grant来拍下板子啊。

网友:
比较同意[3][5]楼 shark 的发言

不管最后用何种MOSFET,建议在P管加上推挽驱动保险些,MOSFET的输入电容确实大到不能忽略的(约500P-3000P不等,看型号)。放电的N管(MTP60N06)用IO直接驱动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个人比较倾向于楼主提到的第一方案。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如有错误请拍砖

网友:
以前常用IRFP460,对输入电容没有太在意,关注中。。。

网友:
东西不错,只是双封装的mos令我感觉有点麻烦

网友:
推挽驱动要好很多!

网友:
我用过IRF3205,只有8m欧的导通电阻
我是用光藕来控制的

网友: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MOS管在开关转换过程中为什么会发热比较厉害?
2、5楼所说的情况是指三极管的C极通过上拉电阻控制MOS管的g极吧,并上小电容后为什么能缩短开关时间呢?这个电容多大合适

网友:
11楼之前干哪行?我之前做笔记本电池,主要也是用AOS的MOSFET
=========================================================
性价比还可以的说

网友:
To 17楼
如果用光藕的话,就还需要一路电源,不现实。

To 5楼
并上电容,并在哪里?  有点没办法理解,请解释一下,谢谢!

To:各位
选择Mosfet ,请考虑到系统目前的情况,5V和7-28V都要能够适用。所以关于Mosfet的选择,需要能够在5V环境下工作。
考虑到散热的问题,大家应该计算一下,最大电流2A,内阻0.0185欧姆,导通时发热功率可以认为差不多是 0.074W,如果再要加上开关损耗引起的发热,以SO-8封装而言,短时间可能还行,可是我们充电时间要1小时(按照超快速计算)以上。
这么长时间的热量堆积,对于Mosfet而言很可怕,首先最大允许电流会下降,其次导通阻抗和开关损耗还会再增加。
我们势必需要增加散热器,然而对于SO-8封装,散热器不是很好处理,也不便于大家测试。

所以不建议使用SO-8封装,更加不建议使用双封装的SO-8(这个热量更大了)

另外根据我的经验,对于Mosfet选择有几个硬指标,供大家参考。
Mosfet最大工作电流(100度) 只能取 30%-40% 作为实际使用的最大限制。(即使极限使用,也不应超过60%)
Mosfet最大耐压值 应取到 系统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电压的2倍以上。

以上是我的经验值,和上次来的一个APT的博士说的差不多的,所以我一直依据这个原则选择Mosfet的。

楼主:
谢谢力哥,这些经验很有价值

网友:
据我使用Mosfet的经验,p沟道Mosfet像下图这样驱动,要在PWM后输出2A电流,热量相当可观,用TO-220封装的也会很烫,SO8封装绝对不行!主要是由于G极电容的原因,Mosfet关闭时只靠电阻放电太慢了,导致发热。驱动必须要改良!

网友:
成本较低的驱动方法供参考

网友:
推荐一款IR的P_MOSFET(IRLR9343)给本充电器活动,理由如下:
1、D-PAK或I-PAK封装,散热问题容易解决,容易找到代换型号
2、参数比较优秀,能达到本充电器要求,详见数据表:

唯一疑问是不知道价格和货源情况如何!

附参数表:

网友:
PS: 希望大家都能像楼上的二位一样 (【23楼】 shinehjx ,【24楼】 mowin )

讨论中拿出理论依据,也可以是个人看法。方案能附上图,可以让大家更加一目了然。

网友:
23楼的电路我有兴趣,考虑一下。

网友:
irf3205+irf2110

网友:
>1、MOS管在开关转换过程中为什么会发热比较厉害?

mosfet G极本身的漏电流很小(就是绝缘的),但是它相当于一个电容,为了使S<->D导通,需要在G极加电压。这就是给电容充电的过程。如果G极的控制电流太小,也就是给电容充电的电流太小,mosfet达到完全开启的时间就会变长。这个过程中s-d存在较大的电阻,大电阻消耗的功率更高,mosfet长时间工作在这种状态就会严重发热。

解决的方法是增加G极驱动。 G极驱动电流可以根据指定的开关速度和mosfet的电容参数(通常在datasheet里都有)计算出来。

网友:
23楼可否讲讲图中s8050的工作状态,还不理解。

我的理解是无论如何8050都不可能导通的。

网友:
你在8050ce脚上并一个电容,应该就理解什么时候8050导通了。这个电容就是mos管的输入电容。

网友:
小型制作选型真是很困难,好不容易找到参数合适的器件,可又不知道好不好买,等去了电子市场不一定找得到,找到了你买几个也不一定卖给你。看柜台里好多其他型号,你又不知道参数符不符合要求,问卖东西的肯定是不行的,基本上到不知道,要不就跟你瞎说。

网友:
23楼的电路应该是可以用的,我对它进行了仿真。
波形不是很好,下面是修改电阻参数的波形。

网友:
楼上的你都把MOSFET接反了,还在仿真,真的不错。
不过我也PF这个仿真软件,MOSFET里面的体内二极管也不考虑直接这样搞,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网友:
32楼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还真的接反了,可是把DS互换软件还提示错误呢,搞不懂,所以直接拿了个1000P的电容把MOSFET代替了。波形还是如图中所示。
软件是MULTISIM 10

网友:
用自举驱动,mos就很好选了.

网友:
这个电路有点价值,楼上的兄弟,试验过了不?

网友(2008-01-06):
ATNINY26的PWM用C1815推2SJ292,I=2.5A散热片我都没加,不热啊。

网友:
23楼的电路我仿真了一下,有个问题不解。当PWM信号为0时,Q2截止,Q1截止,MOSFET的gate极怎么会有20v电压呢?

电路图

波形图(R2=10)

波形图(R2=200)

网友:
楼上
那你认为Q2截止时,MOS的G极应该是多少伏呢?

网友:
楼上。我想应该是0v,但这样好像P管就一直开着。>_<

网友:
楼上,道理和水压一样。不应该是0V。答的不对别拿板砖排我。^_^

网友:
Q1、Q2关着,D1反向过不来,水压从哪过来?

网友:
Q1说:你当我的be结不存在啊?

网友:
36楼的方法,真想试试哦

网友:
23楼的电路关闭时靠8050、3904的穿透电流来获得Vgate,关不严,碰运气,有点悬。如果把4148、8050拿掉,R5大一些,原理上倒是可行的。【36楼】的要多出来那么多东西。

网友:
呵呵,二极管在其中也起作用了。错了别排我!^_^

网友(2008-04-09):
电路仿真结果,Vgs虽然变化的相对慢,但是实际上150ns就基本完全导通了。

PWM输出高电平时 Q2导通,通过D1将MOSFET的G极拉低,给gs间的结电容充电。
PWM输出低电平的时候,Q2截止,Q1导通给gs结电容放电,Q1之所以能导通是因为gs的结电容之前充电了,则Vgs约等于电源电压,也就是Q1的Vec约等于电源电压,Q1的基极用1K电阻拉高,则Q1导通,MOSFET的结电容通过三极管放电。一般Vgs要好几伏的电压MOSFET才能导通,所以当MOSFET已经完全关闭的时候Q1还能维持导通继续放电,直到Vgs很低的时候。

这个电路在我搭的电路中已用,效果还可以。

网友:
补充:

这个电路中MOSFET导通快,但截至偏慢。

网友(2008-05-25):
希望再重新考虑一下这个方案,米勒平台和反射电压需要考虑进去。

网友(2008-07-14):
大家看看我这种方法可行不?(以下是仿真结果)
个人认为MOS管的VGS电压应当有所限制,所以稳压二极管是必须要的。

MOS驱动原理图 (原文件名:MOS驱动原理图.JPG)

MOS管驱动波形 (原文件名:MOS驱动波形.JPG)
【注意MOS管G极(黄线)的上升和下降沿时间只有数十nS,且P-MOSFET GS端的电压已经被稳压二极管限制在12V内(5.9V~17.8V)】

Multisim 10仿真文件ourdev_346944.rar(文件大小:119K) (原文件名:Buck1.rar)

网友:
经典贴子,收藏了

网友:
哪位大侠能给我的电路一些点评?先谢谢了

网友:
这么多天过去了,还是没人甩我,郁闷啊……

网友:
51楼:
那个稳压管的功耗会比较大吧,我也在考虑怎么解决Vgs电压限制的问题。

网友:
似乎是比较大,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P=12*(18-12)/50=1.44W !!不小的值了~~
又仿真了一下,将R1增加到100欧,波形影响不是很大,但稳压管上的功耗小多了:P=12*(18-12)/100=0.72W

网友(2008-08-20):
大家到哪里去买,小批量的,真的,IR的VMOS管?

网友(2008-09-27):
楼上的帖子里的电路都是仿真。有没有实际用过?

基本原理是对的,不过实际用来都有很大的缺陷。

网友(2008-10-29):
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用的AP2306  VDS=20V VGS=5V时 Ids=5.3A

绝对够用,外型就是和贴片的8050一样的

网友(2009-03-13):
先留下来

网友(2009-07-11):
作个记号先

网友:
想得到好波形,估计还得用推挽

网友(2009-09-19):
还是做做实验吧。。。。。从实际中收集到数据。。。。

再根椐实情来改。。。

网友(2009-11-23):
【36楼】 zhihaoa 电路板   的电路,真的试验过么?

【51楼】 E-mC2  的电路,就是稳压管的功耗 ,其实18V供电用 Vgs=30V的PMOS 不需要GS限压保护。

网友:
实际测试过 ,IRF7328,电流11A ,电压跑到24V,图腾驱动,温热。14K PWM

网友(2010-04-30):
我觉得P管不用推挽,三极管(51楼Q4)E接地,C极上两个电阻分压来限制VGS。

网友:
不退挽,可能PWM控制失真。

网友(2010-11-01):
我用的电路就和上面的类似。只是波形不是太好,看来还是参数没有配的很好!

网友:
楼主 我也在武汉 想问问你怎么买到正品的mosfet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理图第一版本震撼发布!
先庆祝以下!
大家首先对于mos选择方面提出了问题。
主要集中在于如何驱动mos,用多大电压驱动mos上。
整理大家的意见,
可以具体分为两个方案:
1 三极管隔离,推挽驱动mos,这样就没有电压的限制。
     推荐mos选择:irf5210(推挽驱动)+mtp60n06
2 io直接驱动mos,这样就要求mos在5v的电压下可以很好驱动。 这个方案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欢迎。
     推荐mos:irf7311(n沟道)+irf7314(p沟道)
此外,大家还分别讨论了如下型号的mos:tpc8107 tpc8103 irf9540 irf530
发表下枫仔的个人观点:我也倾向于第二方案。同时我认为irf7311和irf7314是比较合适,主要特点是开启电压低,io直接开启,
而且它是双封装的mos,如果能够采购顺利的话,可以减小我们设计......

楼主 我也在武汉 想问问你怎么买到正品的mosfet

网友(2010-12-11):
我来认真听课~~~~

网友(2011-03-17):
回复 网友A:
大家看看我这种方法可行不?(以下是仿真结果)
个人认为mos管的vgs电压应当有所限制,所以稳压二极管是必须要的。

mos驱动原理图 (原文件名:mos驱动原理图.jpg)

mos管驱动波形

平时我经常用这种方式驱动,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感觉效果还行,R2在频率不是太高(<50k)的情况下可以增大一点,不然损耗比较大,R1我一般不加。

稳压管在18V供电的情况下确实不能少,很容易产生瞬态过压,将GS击穿。

网友:
martin7wind 枫仔
您好,能否QQ联系下,交流下技术非常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下

网友:
强烈向大家推荐BTS550P

网友:
这个太经典了。

网友:
挖出来宝了~~~

网友:
认真听课

网友(2011-05-09):
回复 网友B:
----------------------------------------------------------------------
确实,我去我这的电子市场找。基本上就有这两种

网友(2011-07-07):
自己用对成本不敏感,用TLP250驱动吧

网友:
mos的选择

网友:
啊!!!  都是高手!!!  这个网站让我感觉发现新国内啊!!  电力电子新人将在这个网站 学习了!!!  还有开源的帖子
   太好了  看了很多网站,  感觉这个网站 才是扎扎实实 交流学习的地方啊!!!!!!

网友(2012-09-19):
按开源充电器的那个原理图做法(充电器部分),MOS管发热很厉害。

网友(2012-12-02):
请问:用TPC8107可以代替这个TPC8103不?

网友(2013-07-07):
thanks for you sharing

网友(2013-08-30):
MARK非常有用

网友:
经典!MOS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