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码格式化工具Astyle及编辑器集成

楼主(2007-11-29):
源码格式化工具Astyle及编辑器集成方法:
1.astyle是一个开源的源码格式化工具软件,命令行版的,官方网址:

Home Page: http://astyle.sourceforge.net/
Project Page: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astyle/

AStyle 1.21 for windows
AStyle Win 1.1 (AStyle 的GUI 工具)

2.使用方法
  因为只有一个exe就可以执行,为了使用方便,我把它拷贝到windows\system32目录下。
  运行cmd.exe,进入命令行
  astyle -h   得到命令行帮助,参数有很多,不过如果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使用,默认设置就很好了

  astyle a.c    格式化当前目录下的a.c文件
  astyle *.c    格式化所有当前目录下的.c 文件

  可以把你的喜欢的风格存为一个文本文件,名必须为 astylerc ,存放在%USERPROFILE%目录下,以后就不用输入参数了,

我的astylerc 文件内容为

style=ansi
#---------------indent options-----------------
indent=spaces=4
indent-preprocessor
indent-namespaces
max-instatement-indent=80
min-conditional-indent=0
pad=oper
unpad=paren
#------------- breack options --------------------
one-line=keep-statements
one-line=keep-blocks

#Add extra indentation to namespace blocks
suffix=none
errors-to-stdout

3.编辑器集成
---------------------------------------------------------
  1)   Program notepad

---------------------------------------------------------
  2)   IAR 4.21

----------------------------------------------------------
  3)   Visual C++ 6.0

  4)   AVR Studio (帮助中没有打开配置工具的参数,没有完成)

  5) IAR 7.13

4.第三方GUI工具AStyle Win(我基本上不用,因为用以上三个足够用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upload19801/files_8/ourdev_183816.zip

楼主:
使用AStyle Win 的好处是可以快速了解一下各个参数是干什么用的,可以预览的,当然也可以看astyle的文档,html格式的,很详细

网友:
顶,在eclipse中也有类似的源码格式的选项.

楼主:
看来没几个人喜欢这东西,费了我半天劲写教程

网友:
顶一下, 是否VC中的自动缩进对齐的工具???

网友:
没有说不喜欢的啊,重要是实用,对于我来说,我很少用PN,而VC已有对齐的功能,用着还可以,其它的IDE比如说在AVRSTUDIO下怎么设置,则是我关心的.

楼主:
VC的编辑功能很强,但格式化功能相当差,和这个比就是小儿科呀。不信你试试下面这个
void f(int a,                 int b) { int a;
   int b; if (a>1) {
}
}

VC根本就不行。

avr studio 关键是帮助文件中没找到那两个参数的可用的宏的说明,所以没办法填,如果知道是容易实现的。

网友:
检查源码并按选择的格式对齐,原来如此.有用了.谢谢!

网友:
多谢shark的贡献,顶一个。

网友:
不过astyle不能把
bit e_address(unsigned char address) {
    i2_start();
    if(i2_send(WRITE))  return(i2_send(address));
    else return(0);
}

格式成
bit e_address(unsigned char address)
{
  i2_start();
  if (i2_send(WRITE))
  {
    return(i2_send(address));
  }
  else
  {
    return(0);
  }
}

只能变成这样
bit e_address(unsigned char address)
{
  i2_start();
  if (i2_send(WRITE))  return(i2_send(address));
  else return(0);
}

网友:
我现在用insight
挺好用的,但是它排完版 进ICC又变样了
挺闹心
不知道用这个的话 进编译器能变不?
不过还是谢谢楼主哈

网友:
我用VC6.0 + 番茄助手,很爽,编程很快。直接可以通过makefile方式编译avr程序

网友:
谢谢楼主的教程啊。由于是原创,COOL !

另:如果能将软件上传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
vc6下番茄有一定的格式化功能(比如复制粘贴时),及商业的SourceStyler C++,vs2005自带格式化功能。
eclipse也自带格式化功能。vim也自带格式化功能。

网友:
和indent工具差不多?

网友:
ghost2 :把indent传上来吧。

网友:
加上IDE最好

网友:
挺强大的

但还有一些部分不够哈……

期待更新

网友:
astyle差不多是老祖宗级别的格式化工具了吧,以前一直不太清楚怎么用和怎么集成到编辑器,感谢楼主的教程,比以前在网上能搜到的资料都详细,先顶了再慢慢学习!

网友:
ICC怎么用它?

楼主:
打错了,IAR7.13 应为ICC 7.13 。

网友(2008-08-29):
mark   写的时候就按规范了

网友:
UE已经把Astyle放进去了。
菜单名 艺术样式
就在工具图标 A 字彩色符号
第一次选择一下 Astyle.exe 即可

Astyle (原文件名:Astyle.JPG)

网友:
哪个版本?

网友:
UltraEdit 32 V12.10  2006年
我都用了好久了

写单片机程序,基本用UE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SourceStyler C++

网友(2010-08-31):
不错, 确实强大, 收藏了, 感谢楼主.
在官网下载了个1.24, 可惜不支持中文路径. 于是在别处下载了个修改版.
官网下载地址: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astyle/files/
修改版地址: http://www.cnblogs.com/wangdx/archive/2010/03/12/1684253.html

网友:
强大,留意一下

网友:
IAR 怎么用? 怎么样达到LZ那样把这个工具放到菜单栏里

网友:
额 搞定
没用过configure TOOLS
原来是中文目录的问题

网友:
http://universalindent.sourceforge.net

跨平台的代码格式化开源软件,类似于商业的SourceStyler C++(这个好像已经停止开发了),可以格式化多种语言的代码(SourceStyler只支持c/c++)。

# 支持的代码风格:
Artistic Styler, BCPP, Cobol Beautifier (executable not included in UiGUI), CSSTidy, Fortran 90 PPR, GNU Indent, GreatCode,
hindent, HTB, JsDecoder, JSPPP, PerlTidy, PHP_Beautifier, phpCB (executable not included in UiGUI), phpStylist, pindent,
Ruby Script Beautifier, Ruby Formatter, ShellIndent, (HTML) Tidy, Uncrustify and XML Indent

# 支持的语言种类 :
C, C++, C#, Cobol, CSS, D, Fortran, HTML, JAVA, Javascript, JSP, Objective-C, Pawn, Perl, PHP, Python, Ruby, Shellscript,
VALA, XML and XSL

网友:
现在用Source insight + AStyle 感觉不错

网友(2010-10-10):
ding! 源码格式化工具Astyle及编辑器集成.

网友:
非常有用

网友(2010-11-28):
不错不错,一直感冒ICC没有自动格式化,已经加进去了,就是格式化完到文件尾了,刚才输入的地方还要找。。。

网友(2011-01-10):
ding, 源码格式化工具。

网友:
注意以前的版本不支持中文路径 最新的版本不支持空格路径 郁闷 !!

网友:
但是%USERPROFILE%目录在哪?

网友:
mark 源码格式化工具。

网友(2011-04-05):
iar自带有格式化快捷键的

网友:
code::blocks有代码格式化的插件,还可以选择好几种风格
很好用的

网友:
mark,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2011-06-16):
mark,规范是个好习惯

网友(2011-07-27):
非常实用

网友:
MARK  以后看别人代码方便了

网友:
试用了一下,很好用,以后不用费劲去整理别人代码了

网友(2011-10-04):
mark 程序整理

网友:
很得力的工具

网友:
呵呵,这个,我喜欢。谢谢分享

网友:
mark C程序整理

网友:
是个好东东,谢谢啦

网友(2011-11-26):
谢谢楼主我来把最新的软件版本上传吧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99386QHR40D.zip(文件大小:358K) (原文件名:AStyle_2.02.1_windows.zip)

网友:
哇哇,收走。。

网友:
Astyle这个软件写相当的烂,代码量一大马上破绽百出。
用Astyle格式化ucos+ucgui的工程,可以破坏掉大约一百个源文件,而用indent2.2.9只破坏了一个。

网友(2012-01-02):
看了教程,感觉这个工具还真是很给力。

网友:
这东西太好了

网友(2012-02-02):
在STM32的片内Flash使用FatFS文件系统

网友:
mark 源码格式化工具Astyle及编辑器集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