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贴)富士通单片机的编译环境真垃圾,就这么差的工具还想把市场做大,做梦...还是顶下A
关闭

楼主(2007-11-29):
越用越不爽,连基本的RAM,ROM区域都要手动设置,NND,鄙视小日本

网友:
本人正在使用富士通的MB89F202,编译环境是差了点,用习惯了就好了:)
据说此IC是现在8位机内仅剩下的几个未被破解的IC之一,加之价格便宜(16K,32PIN才7块钱),所以用的人也不在少数.
有空可以多讨论,不过本人是用汇编写的.QQ:26986402

网友:
可能是因为没人用所以没人破呢。。。

网友:
【楼主位】 Feeling_MCU 用心铺路

不知道你为何出此言,最起码我负责的和你说虽然不是好的编译器之一,但是绝对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差。

ROM 区 和 RAM 区需要设置这个也能叫差,应该说是它的优点之一,基本日系的单片机都需要设置。

DSP 中的 ROM 和 RAM 也需要设置,可不也照样用着么。

它想不想把市场做大,我个人认为不是你我可以评价的。我算了一下,最起码我现在公司每年采购富士通单片机在500万元以上。
而 AVR 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所以未必推广越好,就表示这个东西使用的价值越高,只能表示开发带来的成本和风险降低。

楼主:
我是觉得它那个编译器给人感觉很不舒服,N年没更新过的,操作很不人性化。没法跟winavr比的。

网友:
不更新就不好吗?工程上的东西适用就好.
不停的更新说明有不断的问题出来的,不成熟.
我用三菱的梯形图哪个软件,用了5年了,都没有变.
日系的东西,总的来说严谨,可靠性高,特别是资料文档资料,做得最好!

网友:
欧美的东西可靠性绝对强过日本的,在微处理器方面,NEC最早的8位机只是换了名字但根本就是8080或者8051,HITACHI的也是标上HD的6800。运放方面,日本人早就自叹不如ADI和NS了。
很多人以PLC内部的单片机为例说日本的单片机可靠性如何高,日本的PLC包括日本的其它的产品,如果用到单片机的地方肯定用的是它们自己的,当然给人的印象就是日本人的微处理器做的可靠。如果对比一下西门子的PLC三菱的做工可以说差的一塌糊涂。
别忘了集成电路是谁搞出来的,摩尔定律是谁提出的。美国佬的电子产品绝对比日本鬼子的强的不是一个档次,我记得我还不知电脑为何物时。听到我的计算机老师说过,美国佬的IBM可以用10年以上,TOSHIBA和NEC的只能用4、5年。
别在迷信日本人的单片机了,和美国人比日本人还是学生。
日本人的电子产品的可靠,可能有另一个原因,据说有的日本工程师一辈子只写一种软件,例如一辈子就写洗衣机的控制程序。

网友:
【7楼】 john wu

对于你说的我只能视而不见了,不知道你说这些依据是什么。性价比? 测试报告对比?

最起码我都作过,哪怕有作错的地方可以改正。但是没有依据,仅仅是靠那些铺天盖地的广告和推广我就不太认可了。

网友:
楼上的,你既然用过日本的单片机,请问你觉得日本的单片机比老美的单片机强在那里?为什么有AVR、PIC、ST、MOTO的单片机你还选用瑞萨的呢?我在2002年就看过H8/300的资料没觉得它有什么过人之处,我用过东芝的单片机,同样没觉得它有多好用。我认为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尽量别去用日本人的东西。

网友:
我做家电好些年了,应该说在家电领域日系的单片机真有不少的优势,相信坛子里面做过家电的人都会有所体会,这种优势是针对了目前中国家电产品的国情:便宜+实用.当然这种实用只是相对而言,但针对性很强,甚至可以说有些IC就是专门为家电产品度身定做的.至于可靠性和稳定性嘛,就仁者见仁了,但就目前中国的认证标准来说是绰绰有余了.

网友:
其他的偶不知道 , 但是NEC的 MCU 还真的不错 , 价格很便宜 , 而且确实稳定 。 用过了就知道了。  但其编译器刚开始也用不惯,久了就习惯了。

网友:
BS动不动就用日本货的!!!

网友:
动不动BS没什么意思.
谁会同钱过不去?
NEC有一款10个脚8个I/O口的单片机报价不含税的2.2RBM--2K FLASH,带有4路10位A/D,里面的功能没有减,不象别的减功能,按NEC这个报价大家就知道了这意味什么了.

网友:
中国强日本是妾,中国弱日本是贼。

网友:
这是个敏感的话题,大家能不用则不要用日系的单片机,就算它便宜那么一点点。

网友:
【9楼】 john wu

你说的还真不错,我们公司现在正是在用瑞萨的,ST的,AVR的,菲斯卡尔的单片机。只有 PIC 单片机我司使用过一款后直接砍掉了。今后也可能不会再使用 PIC。对比过的人就知道它的劣势和优势所在。

在别的帖子中我写过很多日系单片机的优势所在。应该是美系做不到的。但是我只是相对而言,对每个公司来说都是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以上只是我们的个人看法。

最简单的一条就是价格和稳定性。

对于抗干扰测试来说,日系和美系的标准就是不一样的,日系标准要更加严格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