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频率可调工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2007-11-29):
PWM+低通滤波器,频率可调精度0.1HZ,用mega8能做吗?
请问谁有相关的资料吗?

参考马老师的文章有一点还不太明白:
按照f(x) = 128 + 127 * sin(2πx/127)  x∈[0…127]
建立正弦波样本表。

如果要调整正弦波的频率,应该调整哪个参数?

楼主:
频率范围在20HZ-80HZ就可以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看到一个相关的帖子说,改变查表取Sin值的时间就可以改变频率,那是不是正弦波样本表中的值也要放大缩小相应比例啊?

网友:
直接出方波,再用三阶有源滤波行吗?

楼主:
准备取128个点分别输出PWM方波,这样的话输出一个额定的频率已经没有问题了。

可是如何能方便的修改输出的正弦波频率呢?

网友:
直接出方波是肯定不行的。

如果只能用PMW实现,可以用MCU的PWM输出SPWM波,滤波后可得近似正弦波。

修改输出频率有两个办法:

一是如果频率点比较少,且比较固定的话,则可以在MCU内存放所有表格数据,直接查表输出。

二是频率点比较多,且不固定的话,则可以用MCU进行运算,实时生成SPWM输出数据。

楼主:
【5楼】 I use AVR too
谢谢指点。

20HZ-80HZ,精度0.1HZ,那么需要600组正弦波样本表,如果每组取128点则需要70K+;如果只取16点则9.6K就可以了。

如果用第二种方法计算求每点样本值,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5楼】 I use AVR too
--
为啥出方波不行呢?
曾经用NE555出方波,用LM386(就是那种最便宜的功放)与电阻电容构成二阶有源滤波,用示波器看波形非常之好.

网友:
对楼上:是否是正弦波那是需用失真仪测的,而不是用眼来看的。

第二种方法,有简化的计算公式,叫做面积等效法,网上很多资料。

楼主:
谢谢,我马上去找资料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