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如果进行程序下载?

楼主(2007-11-29):
今天买了一块S3C44B0的开发板,技术支持说只有用串口通过网络利用他们的终端服务器才能进行程序的下载和编程,请问真的是这样的吗?那位大虾能详细介绍一下arm系列芯片的编程方法呀?难道用jtag不可以进行编程吗?

网友:
jtag可以烧写flash,44b0是要用外部flash的,jtag代理软件要支持相应型号的flash烧写/擦除时序,有时还要在烧写前初始化一些arm芯片控制寄存器(需要jtag代理软件支持)。
技术支持这么说也是不希望你擦除掉他们出厂时写入的bootloader,一旦擦除了,就无法使用该bootloader的下载功能了(除非你自己写)。

网友:
用jtag也能下载程序  是直接烧写进flash里的  不过那样会覆盖掉你的u-boot程序  用串口可以下载程序 是下载到sdram里  需要你用程序再拷贝到flash里才能够保存  用jtag仿真的时候程序也是要再sdram里执行的

网友:
用ulink可以烧写bootloader吗?

网友:
ulink可以烧写uboot

uboot相当与一个引导的bios,有了这个bios,就可以用串口或者网络传输程序到sdram里,想保存可以再拷贝到flash里面

网友:
ulink如何烧写啊,在线等待。。。。。。我试过了很多次,未果

网友:
用Wigger也可以烧写的吧

我上次bootloader被自己搞掉了,后来用Wigger重新烧写的。

网友(2010-12-20):
天杀的国民党门头沟党委替资本家当狗,万恶的蒋介石门头沟Z.F.为人民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