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做光线传感器的原理分析。

楼主(2007-11-30):
LED常规的用法就是做指示灯了,刚才看了老外写的文章,才知道还可以当光线传感器使用。
原理大概是这样的:
  1.其实LED做光线传感器跟它可不可以发光没什么联系,发光只是在它被用做光线传感器的同时的一种附带功能。
  2.首先给LED反向加电,(由于LED也是一个二极管,存在结间电容)这样LED内部结电容上被充上了电压
  3.一段时间后,等LED结电容被充满后,立刻停止充电,然后监测LED上的电压,LED结电容上的电压会被其内阻逐渐卸放掉,
  LED内阻会随着光线的变化而不同(根据半导体的特性,光线越强,内阻越小),内阻越小,就越放得越快,用单片机的定时器监测这个时间应该很容易。这个电压的监测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的IO,或者比较器吧。
  4.如果要让LED身兼二职的话,就得让他工作在时分复用。
  5.做开关使用时,就是监测当有手指按下与否的时候的光线变化。当然可以采用多LED的方式,这样当一LED在做传感器的时候,他旁边的LED可以做指示为它提供照明。

网友:
不错,终于有站出来说原理的了,支持一个先!

网友:
有人做出来了吗
看搂主描述,好像在有光的时候才能用吧,没光能用吗?
另外这不就是光敏二极管的原理吗?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不一样,这个是身兼数职.而且,光敏二极管不是利用节电容的

网友:
刚才我试了一下,透明的(封装没有颜色)二极管在明亮的散射光线下电压为0.2V左右,而对着太阳时,电压达到了1.33V!,电流则比较小,只有1uA左右.

网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以前国产的二极管,2APXX 之类的型号,颜色是黑的,其实那是一层漆,里面是玻璃管做的封装,把漆去掉可以看到里面的结构,可以清晰地看到硅片的。
如果把漆刮掉,然后用电压表去测,就能测到电压的,光线越强电压越大,如果用放大镜把太阳光集中起来则更强。

还有以前3AX,3DG系列的,有个圆形金属壳,把壳磨掉也一样的效果。

还有3DD15等大功率管,把金属壳弄掉也行,而且效果更好。里面的样子就和光敏电阻一样。

楼主:
半导体都有 光电特性:1,光生电;2,内阻随光线强度不同而变化。
记得以前玩的,用3AX81(一种玻璃外壳的三极管),把外面的油漆刮掉来做做光敏三极管。

网友:
普通的LED也有电压的,
量一下数码管的几个脚,一般有亮光但没有直射在20mV~40mV,背向亮光时小于1mV

网友:
呵,也有人看到这个啦
去年玩过,给些链接大家看看

http://ourworld.compuserve.com/homepages/Bill_Bowden/page8.htm
http://forums.parallax.com/forums/default.aspx?f=21&m=128674
http://blog.makezine.com/archive/2006/06/led_touch_sensor.html
http://www.sensorsynergy.com/helpfulhints.htm

还有一个视频的,一实找不到了.

网友:
这里也有一篇文章:
http://www.electronics-lab.com/projects/sensors/032/index.html

网友:
5  楼 提醒我了,小时候玩过那种三级管,把铁帽子磨掉,再加上一个打针用的 玻璃管 的帽,当作放大镜用,把这种三级管插到完用表测放大倍数的那一档,感光很灵敏.另外光敏二极管在阳光下还能当作光电池用,驱动一个发光二极管都行.

网友:
那按照楼主的解释,是不是这个LED(1个),在发光时是间断的,然后LED 的光敏效应的光是环境光照了?不是LED他自身的光照?是这样的吗?

网友:
路上几位发的,介绍LED应用的网址很和我的胃口,因为是用PIC讲解的。
尤其是这个:http://forums.parallax.com/forums/default.aspx?f=21&m=128674
用的是PIC basic语言,当初PIC入门我用的就是BASIC。不过老外的图给的很别扭,虽然没有画错,但前后吊了个。
回11楼,你说的无误。

网友:
这样用LED似乎只能用来测量光照的有无,而光电二极管可以产生和光照强度成正比的光电流
另外LED和光电二极管的结构是不同的,LED一般采用双异质结,光电二极管是PIN管或者雪崩二极管

网友:
楼上说的还是有些偏!LED内阻的大小和光照的强度有关,光线越强,内阻越小,放电时间越短,所以,如果使用合适的LED,是可以测量光照强度的。

网友(2011-05-16):
为什么网址打不开,谁能给点led做传感器设计的文章的网址呢,万分感谢啊

网友(2013-07-30):
还可以这样用?

网友:
LED做光线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