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大家一个 FT232BL 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2007-11-30):
使用 Ft232BL 做了个 USB 转 232 烧录和调试富士通单片机的工具,发觉有点问题,插上 PC 后,没有任何反映,检查了 Ft232BM 的 DATAsheet ,没有看出太大的错误。这里咨询一下大家问题所在。

我检查了几个地方:
1:使用示波器检查了 6M 晶振,没有问题。
2:别的地方无异常显现,无明显芯片发烫
3:检查了 Reset 的引脚的原理图,根据 DATASHEET 上面写的使用USB取电应该可以直接上拉至 VCC。
4:但是 USB 数据线的 P 线经该使用1.5K上拉至VCC,但是我量了我的ResetOUT引脚,没有输出高电平,我估计是这里的问题。

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有问题,咨询一下有经验的人。

我把图附上了:

问题已经解决:

真不好意思。问题出在自己。

公司一个同事帮我焊接的板子把一个电阻焊接成了电容,现在焊接会正确的电阻就解决了。试了几台电脑,兼容性还是很不错的。

贴张使用这个小东西仿真我的Renesas 评估板的效果图拉。仿真速度很快,到现在为止没有断线记录。

网友A:
这是我的原理图 就晶振不一样,我用外振 用usb供电模式 虽然板子没做 但是搭出来的电路可以用

这是我的模块 呵呵 见笑了飞线

网友:
小声的问一楼上的,R4,R7,R8做做什么用的,防止大电流吗?

网友:
R7 R8 本来就要用啊 手册上有的 R4是防止大电流的 我怕万一接错短路了 烧了我的USB口

网友:
谢谢楼上讲解,R4那个0欧姆电阻限不了流吧,多大的电流才能把它烧坏呀?能保护得了USB口吗?

楼主:
【3楼】 lanshuitianxia

对照了你的图,没有发觉太大的问题,除了我27欧姆焊接了 20欧姆,   470欧姆焊接了560欧姆之外,剩余地方都是一样的

看了我要量一下 AVCC 的电压值了。

楼主:
真不好意思。问题出在自己。

公司一个同事帮我焊接的板子把一个电阻焊接成了电容,现在已经解决了。试了几台电脑,兼容性还是很不错的。

贴张使用这个小东西仿真我的Renesas 评估板的效果图拉。

网友:
这个小板还是比较有创意哈。

楼主:
比较郁闷哈,刚刚开心了下,使用MProg 2.3和MProg 3.0都搜索不到设备。

不知道是不是 93C46 坏了,只有换一块再试试看了。

网友:
呵呵 我的也搜不到 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就不用93c46了 安哥如果调出来了 别忘了把方法介绍介绍啊。
93c46没那么脆弱吧 况且也没错接。

网友:
“使用MProg 2.3和MProg 3.0都搜索不到设备”这个情况我的也出现过,而且我的电脑只有两个USB口,一个插鼠标,另外一个就接这个,发现装了别的USB设备的驱动后居然找不到这个FT232的设备了。麻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还好,现在不想用MProg了。少了一个麻烦。

网友:
93C46坏了也可以用MProg找的到的,只是不能保存设置而已。我发现MProg 3.0不够MProg 2.3好用,经常无法写入配置,MProg 2.3则百试百灵。至于使用MProg 2.3和MProg 3.0都搜索不到设备,肯定是芯片或是线路的问题啦。

楼主:
换了片93C46 还是不行,但是又没看出线路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2-07-03):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原理图 就晶振不一样,我用外振 用usb供电模式 虽然板子没做 但是搭出来的电路可以用

这是我的模 ...

我的PIC编程器上面13和14脚通过104接到GND上!我的编程器放一段时间和PC连接不上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是我的编程器买过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Mark,正要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