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麻烦大家看看这样理解PonyProg的熔丝对吗?THANKS

楼主(2007-11-30):
偶是个菜鸟 最近才开始学习AVR.对熔丝不是很懂,这几天在论坛里潜水,稍微有点了解.
我的开发板用的是mega16.

有如下一些问题:
1.PonyProg的熔丝设置是不是打钩为0,不打钩为1 ?

2.如果我想使用外部的无源晶振(7.3728MHz和4MHz)分别该怎么设置熔丝呢 ?

3.下面第一副图是读取芯片的熔丝状态(芯片买了后,我还没有改过熔丝哈,应该就是出厂默认值),请问是不是设置的内部RC(1MHz)做时钟呢?

4.第2幅图是mega16的datasheet,对于外部晶振而言,CKSEL3-0有那么多选择(1111-1010),我有点困惑,不知道具体每种设置代表什么.

请大家帮忙指教啦.谢谢!

网友:
Unchecked items means unprogrammed(bit=1)

网友:
既然你是用 PONY,如果是用并口的下载线,那还是推荐你用双龙的软件,熔丝就很好设置了.不用这么折腾了.

本站有的下载的.自己找找.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打钩的是0吧!如果是四脚的有源晶振CKSEL0~3全打钩

楼主:
如果是外部无源晶振(7.3728MHz)该如何设置呢?

楼主:
如果是外部无源晶振(7.3728MHz)该如何设置呢? 请大家指点下哈...

网友(2012-10-10):
这个,我搞反了,今天把惟一一片mega8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