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款电子秤的传感器放大电路疑问?模电高手请进

楼主(2007-11-30):
1. 此图为微分(或叫差分?)放大器加AD转换,已知 (AD为满量程值)又知 但实际计算中S+,S-的值又受到 电桥四个桥臂的电阻Ra--Rd,及R1--R4的影响,以致于计算公式颇为复杂,试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直接能算各点(AIN1,AIN2,AIN0, S+,S-,GP1O)的值呢或能直接给出INH-INL 和 VRH-VRL的计算方法.
2.最后的结果应该是无关于VS值的,请模拟高手分析R1,R2,R3,R4,的取值要点及注意事项

实在有点报歉,Word中的公式在这里显示不了,所以把Word文档发上来,请高人指点此问题,甚谢

网友:
这个图片看来看去看不懂啊:(

AIN0和AIN2怎么就荡空的呢?后面的是个什么ADC啊?有时候必须上下文联系才能看懂,尤其是鸟语不行,而且更可恶的是这鸟语还在图片里,没法用金山翻译。

网友:
能否提供较全的文档,这个电路中所要讲的好像是采用这种接法可以忽略由于电源电压不稳定引起的参数变化.
由图和公式分析:
    1.   我们看VRH-VRL是AD的基准电压,他是由VS分压得到的.
    2.   传感器电源是VS,当VS有变化是桥式传感器输出会等比例产品变化.
    3.   仪表放大器对电阻桥的输出进行放大,AIN1是为传感器增加一个零点输出电压,这个是因为传感器的零点有可能存在负电压情况.
    经以上分析我们就能很容易的理解这个电路的公式为什么要这样写了.
个人分析,若存在错误,欢迎指正

楼主:
这是摘录自富晶FS98021的一个应用实例电路,原理如2楼所说,我也计算了不考虑电桥桥臂变化的影响的一个AD输出公式,只是公式超复杂,看不出这些电阻的关系及设计时应注意的问题,也看不出电桥输出到Adc的增益关系(公式超复杂),我想应该有简捷算法的,还请各路高手指点

网友:
这样的电路我类似的见到过 ,呵呵 这样的电路 ,给桥供电 估计7805就可以了,不用参考电压源 ,可以忽略电源的微小噪声。而且和电源受温度的影响减小。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

楼主:
都知道这个电路的好处,问题是要现在知道这个电路的计算方法

网友(2009-08-27):
4楼,估计7805就可以了? 做什么精度的?1/1000?

网友(2012-11-05):
这个电路就是简单的单电源差分放大电路,输出为1/2 *VS+30*VIN,传感器与放大器,AD参考电压同比例变化,电源要求可降低

网友:
mark , 看起来好难

网友A(2013-08-17):
原來還有這種東西
查了一下, 富晶的網站上有這個資料, 那是FS89o21, 是字母 O, 不是 0, 害俺找了幾分鐘
http://www.ic-fortune.com/upload/Download/FS98O21-DS-15_EN.pdf

俺來給後來者上個 PDF, 便理各人

网友(2014-04-20):
引用 网友A:
原來還有這種東西
查了一下, 富晶的網站上有這個資料, 那是FS89o21, 是字母 O, 不是 0, 害俺找了幾分鐘
htt ...

改版了

變成
電子秤及血糖計晶片

http://www.ic-fortune.com/upload/Download/FS98O21-DS-16_EN.pdf

网友(2016-08-31):
http://www.ic-fortune.com/upload/Download/FS98O21-DS-17_EN.pdf

网友B:
英文说明已经写清楚了
1、ADC的参考电压(VRH、VRL)由VS分压得到,避免因VS波动引起AD值波动;
2、INL用来调节零点值

你的问题:
1. 此图为微分(或叫差分?)放大器加AD转换,已知 (AD为满量程值)又知 但实际计算中S+,S-的值又受到 电桥四个桥臂的电阻Ra--Rd,及R1--R4的影响,以致于计算公式颇为复杂,试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直接能算各点(AIN1,AIN2,AIN0, S+,S-,GP1O)的值呢或能直接给出INH-INL 和 VRH-VRL的计算方法.
答:
不要全部柔和到一起算。
前面传感器部分输出的是差分信号,然后放大器将差分信号放大转为单端信号,输入到INH
INL输入的就是前面R1~R4分得的电压值
输入的信号值就是INH-INL了
参考电压是VRH-VRL

2.最后的结果应该是无关于VS值的,请模拟高手分析R1,R2,R3,R4,的取值要点及注意事项
答:
1、R1,R2,R3,R4的取值与传感器输出的零点值有关(保证零点时INH-INL大于0)
2、R1,R2,R3,R4的取值与传感器输出的信号范围有关(保证传感器满量程时,INH-INL的值应该不大于VRH-VR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文说明已经写清楚了
1、ADC的参考电压(VRH、VRL)由VS分压得到,避免因VS波动引起AD值波动;
2、INL用来 ...

分析的透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