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速算法问题!!

楼主(2007-12-01):
哪位大侠做过用AVR控制步进电机?主要是关于加减速算法问题!!准备T0做加减速控制,T1发脉冲。

网友:
说详细点,怎么有问题?说一下你的思路,我最近一直在搞,算法的不同,直接关系到运行的效率。

网友:
到晓奇的网站下载个自动计算软件,“步进、伺服电机加速曲线计算器”很好用的 http://www.xiao-qi.com/

网友A:
用过了,在这上传阿

楼主:
T0做10MS定时器,改变T1输出比较寄存器的值,T1比较匹配输出,达到加减频率的目的!但在做定量发脉冲时!减速段脉冲需要预先计算出来!不知怎样算好!

网友:
驱动用的什么?

楼主:
看了一下!不是很等!好象只能预设起步,加速,最高。但我要时经常变这三个值呢?

网友:
步进电机都得低速起步的,变得只会是最高速,当然加速度也会变,预先多做几个表到时候按实际情况查询好了,至于改变最高速么到好办,加速曲线步数多一点,加速的时候就按曲线加速到你预定的速度。一般步进电机需要的脉冲频率不会太高,考虑上细分数的话几十K也够了。

加减速也很好控制的,加速多少步,就减速多少步,整个过程就按你预先做好的加速曲线表格走就是了。

网友:
【6楼】 yangfeng9911 要经常改变起步,加速,最高这三个值也是很容易的,如果改变范围不大只须一个表,可以取表的任何一段作起步,加速,最高,如果范围大顶多做2,3个表也应足够了

网友:
起步 频率不应太高吧,否则会失步,甚至堵转。

网友(2015-01-16):
引用 网友A:
用过了,在这上传阿
步进、伺服电机加速曲线计算器点击此处下载ourdev_184334.rar(文件大小:201K) ...

楼主,软件是很好啦,有没有说明之类的辅助?

网友(2015-04-19):
mark!,有没有说明之类的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