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PLD+RAM做的简单的TFT液晶屏(为PSP液晶屏)控制器

楼主(2007-12-01):
学CPLD近两个月,总算把TFT驱动和CPLD搞的有点明白了,做了个简单的TFT控制器~24位,就是PSP的液晶屏~
不过,现在的只做了基本的东西,没有命令控制等~因要下星期要考试了,所以先做到这~而且我还对CPLD有很多还不会~
此外还有很多东西没解决,现在只是个简单的框架~,只有16为数据入口,RS,RST,WR,这些引脚~其中
RST目前还是个摆设,因为还在测试中~
输入数据的速度还可以提高~在CASE函数中,有很多空的周期,可以用来提高速度 ,同样也可以扩展功能,不过目前我还什么都没做呢~
还有十分感谢网友myjnj 帮我做的板~
MCU发数据很简单:
CPLD上点100MS后,初始化:只有一个语句,RS=0,DATA=0;
然后发数据:RS=1;WR下降沿CPLD读入数据,具体可见MCU测试程序
以下是图片~程序,和视频文件,还望DX指点~谢谢了
上电无数据输入时:

电路板

实际显示效果

视频

程序和PCB文件等,测试程序MCU为LPC2103
cpld程序,Quartus II 7.1 (32-Bit) 编译通过
DDB文件
测试MCU程序-LPC2103

网友:
恩很棒!等我学好了也用FPGA驱动一个

网友:
呵呵,顶下楼主,NB
请问楼主做PCB怎么算价钱的啊?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问题,绿色方块边沿好像有问题哦

网友:
ppa2001好厉害,我还停留在仿真阶段,SRAM的数据还没读出来,LCD是老早就能显示固定颜色了.

你的CPLD用了多少空间?我没写几句怎么就提示570装不下了呢?

还有你的QII是网络版的吗?

网友:
恭喜楼主,牛人啊!哈哈

网友:
下了,谢谢。我做了个TFT QVGA屏的电子项册,就是速度太慢,有空请教两招,正想用cpld

网友:
to3楼,是R多了2/3行(或少了1/3行)所以后面的都顺序“挤”到后面了,小问题,楼主搞的定的

网友:
楼主,看过原理图,真不错;不过12V直接117-3.3V,要考虑散乐,最好不要这么直接或改8V输入

网友:
不错,比较感兴趣

网友:
有个疑问,希望大侠指点.

如何实现clk下将沿设置SRAM地址等,上升沿读入SRAM数据,这样就可以实现54MHZ的读写速度(现在看来最多只能实现27MHZ的速度);

网友:
LZ  是个牛妹妹!

网友:
经昨天到书城看了半天书,现在语法和规则上基本没什么错误了,

现在的问题很怪:

程序定义了一个32*8的FIFO,CLK下降沿时判断FIFO != FULL就读2bytes数据,

CLK分频后的PSPCLK上升沿判断FIFO != empty就读书数据.

编译后LC大得惊人,1000多个.如果屏蔽fifo in或者fifo out呢就只有120多个LC.

实验发现好象是使用了存储器(寄存器数组)的问题,使用单独寄存器代替就好了.

网友:
LZ, 那个RAM是多大的.CPLD是怎样对RAM操作(或策略).

楼主:
to【2楼】 cddyy
板子是网友网友myjnj帮做的,十分感谢~在南京做这么大的板子,4块大概80左右~
t0 【5楼】 bozai 章其波
谢谢了哈~
to【8楼】 TonyCai
谢谢了,实验的时候主要用的是6V电压输入的~
to【12楼】 chutiange_c 楚天歌
不是MM的说~

to 【13楼】 Oliver

编译用的不是网络板~用了386个宏单元

因为地址是18位的,变化中可能会有突变~地址稳定要一定的时间~以前用54M读过~但当时PSP时序还有问题~所以读数据有些问题,(现在看来也许是PSP时钟造成的),所以我改为了两个时钟~不过现在看来,一个时钟也可以~

     3:
         begin
          RADDER<=RADDER+1;                        //adda0
          start=4;
         end

      4:
         begin
           RamA0<=RamData;                       //dataa0
           start=5;
         end

改为:
     3:
         begin
          RADDER<=RADDER+1;                        //adda0
          start=4;
          RamA0<=RamData;                       //dataa0
        end
从时序上看这样也可以的~

但我没有用到FIFO.我想我用的应该算状态机?
我一次读6个RAM数据,放入6个积存器~凑成4个PSP点~这样正好在PSP访问其中两个寄存器时~另外四个积存器写数据~和PSP时序正好差开~
所以用一个时钟读,和两个时钟读,都要24个周期~所以就没有实验一个时钟读RAM了~以后提升速度在研究了~
从现在计算看,外部数据写入的速度最大应该可以达到 54/8*2=13.5M字节/S 但要修改CASE函数~
所以读写RAM和PSP发数据,同时进行的~这样简单些~但要求时序很对~错一点都不行的~

感觉FIFO会很占资源~也回难些~所以我就没考虑用它了

clk下将沿设置SRAM地址等,上升沿读入SRAM数据

我以前也做过~是用
always @(posedge clk)
always @(negedge clk)

两个函数来做的,但效果不太好~所以放弃了~当时问题很多,所以最后保险下就改为两个周期了~

【14楼】 TTLife

RAM是512K的.CPLD两个时钟读RAM,一个时钟写

网友:
四块才80??好便宜啊,
多大的面积啊,双面全工艺吗,板厚,材质?
呵呵,我也想做板,但是开板太贵啦

楼主:
to cddyy
大概是76mm*126mm 双面,板子看来满厚的,大概1.5mm厚的~别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估计搂主不是mm~mm一般不爱搞这个~

网友:
用FIFO可以全面提高外部的访问速度,但不知道何故如此消耗资源.

用数组就大得吓人,全部分开定义成寄存器(reg0~reg31),用case就小多了.

看了你的程序,你是使用了等效的循环来保证读RAM的平均速度等于PSP需要的平均速度,

FIFO确实麻烦些,还有输入和输出的数据宽度不同就更麻烦了.

54MHZ下想要达到54MHZ的数据吞吐能力好象不现实啊,前天才知道不能在多个always中操作同一变量.

楼主:
【18楼】 soulmate

我确实不是MM哈~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认为我是MM,小猫的头像是因为我喜欢猫~所以从QQ里拷过来的

to 【19楼】 Oliver

FIFO应该更适合用FPGA做~我目前只是希望输入的数据,能让PSP屏达到25到30帧左右~大概要10M以上的写入速度(用来做MP4最好不过了)
这样做,通过计算正好可以够~大概12M左右 ,如果将读RAM变为一个周期~那速度更没问题了~当然现在的速度还是很低的~
还有我发现我的好象想是273*480
并非数据手册写的272*480
不知道是我程序问题,还是确实是273*480呢?

网友:
hehe, 我证明楼主不是MM

网友:
不错,不是MM.

ppa2001:
应该是272*480,超过的数据LCD将不予以显示(即无效数据);

读RAM一个colok周期好象有点难.因为CE,OE,WE....ADD,DATA需要建立时间,

那就必须先设置好CE,OE,WE,UB,LB.....在另外一个边沿取出数据,之后恢复CE,OE.....等端口,如此就不好办了.

因为必须使用两个always检测posedge和negedge,但两个always中不许对同一个变量赋值,

请大侠们指点如何做?

楼主:
to 【22楼】 Oliver

按计算来看,272*480*3/2=195840 所以RAM地址应该是从1到195840~
但我发现这样,恰好有一行没有显示~所以我改为196560 就正好OK了

读写RAM,CE,UB,LB,可以一直接地,OE=1~只要WE,地址变化~就可以了~

网友:
LZ,什么时候增加一些硬件命令啊?

网友:
最近 类似搂主这样的 Cool 贴越来越多。

这个和昨天莫位网友发的 TA2022 的攻放我实在太感谢了。

顶,学习。

一个顶不够的,再顶一次。

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忙,争取下个月开工带功放的 MP4。希望和楼上几位高手一起努力吧。

网友:
都准备玩mp4了,牛啊!
玩这东西真耗银子啊!

网友:
TO: 【26楼】 bozai 章其波

本来打算明年玩的,因为好几个问题还在考虑中。现在发觉这里高手如云。把我一些疑问都解决不少了。

那么当然要提前开工拉。

银子的问题是没有办法的,学东西当然要投入拉 呵呵。今天买书又花了 500 大洋,不过买书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心痛过。

网友:
是啊,电子元件,书,随便买买就好几百下去了,工作4个月多了,钱全光了!
唉,得攒点回家过年呢......

网友:
【28楼】 bozai 章其波:

刚刚工作啊,这个水平相当不错了。

以后多联系,愿意交你这个朋友。

网友:
【29楼】 lvhaian 安哥
       谢谢!还是缺少工作经验阿,平时搞这些都是为了兴趣。

很高兴能与你交流,我明天加下你qq吧,不过百天在公司也不用qq的,晚上才会上线(有时候还忘了),不过msn一直开着的,mail也会经常打开。期待您的指点阿。呵呵!

网友:
ok!  MSN:lvhaian_1982@hotmail.com

网友:
thanks, see u tomorrow!

楼主:
to 【24楼】 TTLife
可能要过段时间了~

to 【25楼】 lvhaian 安哥
DX你准备用什么芯片做MP4哈?关注中~

网友:
哈哈,牛!线路板也布的漂亮,现在还没用到过彩色屏,这个一定要顶
PS 4块板子才80?这个是所有的花费吗,要制版费不?不过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真羡慕啊

网友:
看来我的那几个10寸单色屏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驱动了.原葬用AVR一直搞不定.算来算去才搞明白AVR不够快.跟不上屏的时序.请问一下CPLD比较平常.常见的是为少钱一片啊.开发容易吗.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照片中下部那个小芯片是什么?就是旁边有电感那个?

网友:
应该是34063

网友:
EMP240吧,10多20块不等,开发啊?反正蛮烦的.

经过独立没有用存储器,改用独立寄存器和变量构成了一个4*24的FIFO,一个4*16的FIFO(用于和SRAM,4*24FIFO接口),逻辑单元是下来了,只有275.

FIFO的时序还不对,晕死了.

网友:
呵呵,看到了,刚把原理图重新下了一下:)

网友:
感觉速度比较慢
最快能到多少啊

网友:
对的,34063.效率不是太好,但电路经典,便宜,单价<1元,做产品可以考虑LM2733

网友:
感觉很奇怪,用存储器数组,有些时候改改(程序位置调整调整)只有58个LC,有时突然有>1000.不晓得是怎么会事.用reg0~reg4这样好多了

网友:
To:【33楼】 ppa2001

可能是 S3C440 ,最近买了比较多这个东西的书和也弄了不少这个片子的参考资料。

毕竟视频解码 ARM7 解不了啊。

楼主:
to 【42楼】 lyxer
速度比计算的要慢~不知道那出的问题~按理说现在是14个周期读RAM,平均24个周期写RAM 也应该是写入速度可以达到4M字节/S
下周在好好调下~,把速度升上去~
to 【44楼】 Oliver
可能是硬件语言的特点把~
有个DX对我说过:"记住每写一段程序一句话,都是在往电路里加导线,加元件。不要象软件一样只思考逻辑"
我做过一个积存器用来做计数器,`我发现计的数越大~综合后用的资源越少~就好象一个8位计数器~如果在1~200之间变化要比1~20变化所需要的资源要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适过一次~也不知道对不对~
to【45楼】 lvhaian 安哥
请问DX S3C440是ARM9吗?还是常听到的44B0呢?
我准备了AT9261和BF532,但可惜两个我都不会用~

网友:
哈哈楼上的兄弟和我的速度差不多!还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实验!但我是用EPM7128来做的只用了60个宏!做这样的产品实在比用CPU还要难!我都想爆头了!还在写RAM和CPU的部份。

网友:
呵呵,看来这个BBS里面搞CPLD+RAM+TFT的还真不少啊.

网友:
哈哈!我不是点TFT的我是点LM32C041的这个屏是伪彩屏但时序和TFT差不多的!到时可以稍改一下用在TFT屏上和伪彩屏上面操作原理和楼主的差不多!看一下谁快一点哦呵呵!到时我也SHOW一下自己的东西出来。

楼主:
恩,期待楼上的DX了,我现在做不了了,至少下个星期才能接着做~不过基本上都做完了,在优化下,加个命令~不过我主要是用来显示图片或图象的,命令有没有到也无所谓~现在主要把速度提上去~计算应该可以达到12M字节/S 对30帧也够了~别的到没有什么要求了~不过有时间我想用模块话来在做下~感觉模块快会更通用些~现在对CPLD还有很多的不了解呢~

网友:
to 【22楼】 Oliver
always@posedge 与always@negedge 这种描述是时钟边沿敏感的一种操作,具体的物理实现就是DFF,22楼有没有想过一个具体的DFF怎么同时对时钟的上升沿与下降沿敏感呢?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来实现下降沿出地址,上升沿读数据。
clk

网友:
clk   ____|----|____|----|____|----|_____
addr1 ----<   a0   ><   a1   >-----------
addro ---------<   a0   ><   a1    >-----
即,在clk的上升沿产生地址,然后通过寄存器在下降沿打半拍,地址就能实现下降沿输出了。
不过要注意了,你要看半个时钟周期的地址建立时间能不能满足SRAM的要求了。

网友:
【52楼】 that1101 :
正解,CPLD我刚搞,什么都不懂,小声问句"DFF"是啥?先说好,别笑我啊!

现在就是准备在一个边沿输出地址,另一边沿读入如数据.

建立时间好象没问题,但所有时序号几乎全部等单位向后推移了半个时钟周期(因为大家都是同时推移的,在读数句时地址稳定应该就可以吧,即足够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楼主:
TO 【52楼】 that1101 DX
DX 看看这样可以吗?我也有很多不知道的,谢谢了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ADD=0X0000;
  end

always@(negedge clk)
  begin
    data=?
  end

不过一个时钟周期是18.5NS的,而RAM地址最少要10NS~这样读RAM肯定不行了

网友:
to ppa2001:
   期待你的mp4早日做出来,支持你!

网友:
恭喜ppa2001了,厉害个!

网友:
to 【54楼】 ppa2001
如果时钟周期小到与最小地址建立时间差不过时,就不用下降沿出地址,上升沿读数据了。而是改为
前一上升沿出地址,后一上升沿读数据。

网友:
应该可以的,他用的SRAM是10ns的,可以到100M

网友:
楼主哪里能买到PSP的屏?哪里能下到资料?我以前做过5.7屏控制,奇怪的是你们为什么要下降沿出地址,上升沿读数据??

网友:
taobao上150可以买到全新的PSP屏幕,下降出地址,上升出数据可以做到一周期访问一次RAM啊.

网友:
哦。。。原来如此,其实有个诀窍,控制这些异步ram的时候可以把nCE,nWE和其他一些控制信号接固定电平,只控制nOE信号,nOE有效时为读,否则为写,然后控制地址输出就可以实现异步ram的单周期控制

网友:
就是准备这么干,如此可提高一倍的数据吞吐量,想想就心动

楼主:
恩,用一个时钟实验了下,结果颜色是错误的.写入的数据是0XFF00 ,OXOOFF,0X0000;三个数据,显示的应该是红色.但结果确实蓝色~
感觉象是地址读错了,但防真看,并没错~时序上看,ADD稳定要14NS,而手册说RAM数据要至少10NS的地址稳定~不知道是不是时间太短了?
现在也不知道那的问题~

网友:
ppa2001
还有板子卖吗,也很想学习一下CPLD,玩玩TFT液晶

网友:
是啊
LZ的板子还有没有多余的,我想要一块玩下
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估计没有了吧?上次楼主送了2pcs给俺,俺现在正学verilog.

ppa2001估计在考试吧?不知道考好没.

楼主:
to
  【65楼】 chenweihx
  【66楼】 Fpang
恩,不好意思,是没了都~当初只有5片的

to
【67楼】 Oliver
考试以过了,考的一般了,谢谢了哈!
顺便请教下DX,我用AMS1117做3.3V稳压输出~但如果我在1117未加电工作下,输入电压不存在,在1117输出的地方,人为的加外部的3.3V电压,这样会不会损坏1117呢?有什么不良的影响吗?谢谢了~主要是现在有个小板子,下栽程序时用USB供电,平时用电源供电`,不知道USB供电时产生的3.3V电压到灌入1117会怎么样~谢谢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没事的,因为LDO的输出一般是个PNP管(有的反接一个卸放二极管.他们这时基本是不工作的)

网友:
没有事情的,你就放心用吧

真可惜没有板子了
那就等你下一版出来了哦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两位DX了~

网友:
ppa2001 ,你的PSP屏幕是从那里买的呢,我也想买个,给个信息啊

网友:
ppa2001是南京当地买的.

大家可以去掏宝买,关于买的信息在坛子里我们已讨论N次了,信息也是多得很.搜搜吧.

150-200可以买到全新的

网友:
哦,谢谢了,
我去淘宝上看看.

网友: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是不是可以组织一下再做一版

网友:
我支持!
就是看看LZ的意思了?

楼主:
这个板是网友myjnj帮我做的,所以要在做的话~按南京的价格加开板费,估计要100以内把~4个,以后在做就便宜些,没有开板费了,估计10左右一块把~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我觉得:
如果是要买现在的或者直接用呢找ppa2001给全部做好现成的就可以了.

如果是学习的话就看PPS2001的意思了,

可以追加上次那个版本再做些,但EPM570T144不是哪个地方都可以买到的,

可以让PPA2001全部配套好算钱.

以上仅个人意见!

网友:
最好整套配齐,也省的每个人都要到处找

网友:
做板子还是挺便宜的嘛.
个人认为屏幕和接头可以让PPA2001弄好,芯片也可以弄 ,EPM570和IS61LV25616都比较常见,
或者PPA2001也可以弄成全套的那种,
大家就免得麻烦了

要的话都来报名啊

我先报个名!!

网友:
570T144买几片并不那么好买的(100脚的多),最后还是让PPA2001帮我买好寄过来的.

还有FPC座也是,几pcs人家都不买,我是找了熟人才给我来了几个.

其他到还简单,哦,还有焊接也是门学问.

网友:
刚才有详细看了下电路图,里面的东西我这里都比较好买的,大部分都有的,
至于楼上说的焊接,也不是问题,PQFP256的我都焊接过,
所以因人而议吧!

楼主:
那如果做的人多的话~我就做下板吧~这样板子就回便宜些~

网友:
呵呵,那就最好了,那PPA2001也可以专心上课了.

PPA2001都公布了全部资料的.

网友:
一直想做个板驱动LCD,楼主要是再做板的话,我订三块PCB,难采购的元件,大家组织一下团购啊

网友:
我也预定一套

网友:
补充一下,要是PPA2001弄成全套的话,我就弄一套,顺边在加个空板吧

网友:
是啊,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啊,是个不错的东西。

网友:
我也要一套,谢谢啦。记号下。

网友:
行,定一套

网友:
又增加了几个
LZ可以考虑下了吧

楼主:
这个如果做板的话,算了下,现在基本上做8个要140远(含了开板费),平均17.5一个,(当然光算板子的话,估计10远,但还有开板费)然后还有邮费20,那就的37.5一个板子
而且毕竟价格便宜,量少,所以板子的质量一般,虽然很少,但我还是遇到过,刚焊就有焊盘脱落的情况~这是不能保证的~

如果做套件,我在南京买的
EPM570-144的要 40远 (而且商家量看来不多了)
SRAM要25远,
晶镇要5远,
其他的加起来就算10远以内
元件就的80远左右,算起来,还有焊接,板子的费用,邮费,估计比较贵了~

网友:
呵呵
楼主真的是很厚道啊
算的这这么清楚,你的辛苦费都不要吗?

那就这样啊:
买光板的40(包快递);

买全套的:(你再算下)

怎么都可以
就看大家要什么样的了.

网友:
楼主真的是很厚道,上次一口气白送我两块板

后来我买不到CPLD,又托他帮忙.

说起来真的要感谢他.好人呀.

CPLD的焊接高手是没问题的,但焊工不好的估计一上去就把PCB搞挂了,严重打击学习信心

(更重要是学的机会都没了).大家掂量掂量吧.

还有那个FPC座要是粘上锡要搞点真的很困难.

楼主:
to 【94楼】 Fpang
晕,算了下,每套的成本应该在100左右,加上顺丰快递20~手工费云云50~170有人要吗?
to 【95楼】 Oliver
谢谢了DX了,其实多练习下还是比较好焊的~

网友:
17.5一个,运费20,那一下买三个,平均价不就下来了么,单买一片PCB不敢保证焊接得好啊.
如果做板,我要三片,自己焊过44B0,一次成功,应该差不多吧
如果是套件,我也订一套

网友:
上面的器件除了FPC手边上没有外,其他的所有元件我都有的,要是你觉得闲麻烦的话,我也可以直接买空板子。
回来自己焊接调试吧。

上面说了:焊接不是问题,只要你练的多了。
     SMD的和FPC之类的可以不用烙铁,而直接用热风枪吹焊到上面去,温度调到400度左右,涂上焊锡膏,边吹边压,一会就OK了,保证无虚焊。

网友:
补充一下:LZ的套件应该不包括PSP屏幕吧,能不能把屏幕也带上呢 ,这样屏幕数量多了,价格也回合适点。
          LZ可以把屏幕加上报个价钱吧!

楼主:
to 【99楼】 Fpang

PSP屏在南京不是很好买的,我在游戏电买的 要了180,且只有一个了,现在几乎买不到的,而淘宝上只要150~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985203d4cb3bcd404def0edbc4baea51.jhtml

如果我带屏在做成一套的话,两三套,我就的破产了~

网友:
哦,这样,那样也可以,PSP屏幕那就不弄了,看了你的PSP连接,还是深圳的(我就在深圳),这个比较方便买,
    真是辛苦你了!!!

网友:
ppa2001 :

  你看这样如何:你只需要帮忙做下板子,所有的费用(开板费+材料费+快递费)都大家分摊,这样的话,你的工作也就少了很多,
现在只需要统计下有多少人要板子(PCB板),然后你就直接打板子OK??

网友:
看来"【98楼】 Fpang"是行家,热风枪就是爽,以前一牛人用它换BGA_片片.

楼主:
to 【102楼】 Fpang
可以的,但要怎么统计呢?

网友:
我先报名,三片PCB
MSN:xuliang311@126.com

网友:
我也想要,2套成品,不包含PSP屏。
QQ:146945

ppa2001可以考虑组一个QQ群,方便大家讨论和购买统计。

网友:
支持一下 【104楼】 ppa2001

你的东西我顶一下拉,预定一套, 嘿嘿

网友:
好的 我也预定一套(不含屏的),谢谢 ppa2001

网友:
to  :  Oliver

   呵呵,行家不敢当,只不过是焊的多了就熟练些了.
to :ppa2001
   你看,只要一号召大家都会来的,重新声明,PCB板的话,我就定3片了.
   你可以留个油箱,需要的就给你发邮件,邮件里注明要的数量及类型.以元旦(1月1日)为限,元旦之后的就不再接受预顶了.

   这样如何 ?

楼主:
现在以发去做板子了,要等一个星期把~我的QQ能级不够的,还不能建群,大家可以发油箱到ppa2001@163.com ~基本上是每套150,邮费20,板子20一个把,谢谢大家了~

网友:
好的,谢谢了,已经邮件给你了.

网友:
要一套,已发邮件,想把EPM570换成EPM1270-144,扩充功能方便

网友:
我订了三片PCB,已发邮件,多谢

网友:
我预定一套加一个空PCB板,已经发邮件,我建的有个群大家可以加入讨论,群号:38691870,大家可以共同讨论学习
大家如果能搞出一个MP4玩玩,也很好啊

网友:
楼主公布一下付款方式吧

楼主:
大家好,我已回信了,如果有没有收到的DX在告我下哈~,还有别的想买的DX麻烦也给我发下信,不然我也搞不清楚谁是谁了?谢谢了
TO 【112楼】 jixf
如果引脚完全一样,就可以直接换了~但1270好象要60了,且570感觉资源已够做个不错的控制器了~

网友:
lz我已经发邮件了,要PCB板一套

信箱aokikyon@gmail.com
qq  38711126

顺便问问程序是在哪下载的呢?不是的10针的下载口线吗?Altera 的usb blaster可以下载吗?

网友:
To ppa2001兄:
如果方便的话还是请兄换成1270,想多做些功能到里面.邮件已回复

网友:
to jixf:
   要是真换成1270的话,我觉得还不如直接上个FPGA(EP1C6)的合适,价格差不多,而且FPGA的功能还强大点,弄的好了还可以上个系统什么的,LZ的这个只是让大家来练练手,等以后大家努力做大了,可以仿个"PSP"出来,那不是更好啊.

网友:
强烈支持装个FPGA在上面哈哈

网友:
我订一套PCB板子,已发邮件。
tangfree126@126.com

楼主:
to 【117楼】 laoki8888 阿虚
那个是通过板子有源晶振~上的那个6芯的排线孔~只要是JTAG线焊在6芯排座上~下载的时候把6芯排座插在里面有手稍稍按紧~毕近程序不大,所以很快就可以下好~这样也不用在板子上安放JTAG座子了,而且也没地方放~只要引出 usb blaster 的TDI,TD0,SCK,TMS,GND,应该可以下载的~

楼主:
听说EP2C5Q系列的FPGA比较便宜?要多少钱呢?
我看中了ZLG推广的ACTEL的FPGA 内部FLASH,不用配置芯片了~支持ISP.
大概是60左右,最便宜的,有用过的DX吗?觉的怎么样呢?

网友:
ACTEL的FPGA国内用的不是很多(据我所知),宣传的很好,是可以带ARM7内核的,带A/D,等,跟ARM很像了
区别就是硬件可编程,
建议你还是最好不要选择了,支持和应用的例子都比较少,

EP2C5属于CYCLONE II的了 ,比CYCLONE是要便宜点,集成度更高点,可以接DDR SDRAM,具体价格我没有买过,不太清楚,估计也在60-70左右吧.现在ALTERA的CYCLONE III都已经出来了,性价比更高了

楼主:
哦,对了,由于PSP屏的背光灯的4芯座子,基本上买不到,所以我用的是6芯的座子,中间要用一端小排线转接下,
把一个排线先做好6芯的,可以配6芯坐子的~然后另一头有电烙铁加松香把排线的表皮烫掉,露出6个电线芯,轻轻刷下就好了
把6个6个电线芯的最左右两个,煎掉,剩下的4个和PSP的排线焊在一起,最后用热融胶固定密封就好了 ~
需要注意的是.座子是上接触的,所以焊排线的时候注意方向~不要搞反了~
还要小心做6芯排线时,不要搞短路了!具体拿一个排线以完整的那边为准,数7个芯剪下,最后参考另一边修正为6芯的即可~
一般做个大概都可以用,只要不短路就基本OK了

做好后的图如下:

楼主:
to 【124楼】 Fpang
谢谢了~

网友:
不是吧?4芯的上海有的,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插不牢,PSP的背光排线有个东西档住的.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座子

楼主:
哦,有吗?那我在南京在找找看了~上次问了半天,最少的就是6芯的~还不便宜,2元一个~

网友:
to Oliver

能提供一下购买4芯的方法吗?还真不好买

to ppa2001
我正在用EP2C5Q,卖我板子那家有卖芯片要80元,蛮贵

网友:
4芯FPC座05-5:

上海天宇电子科技发展中心

上海北京东路668号赛格电子地下一层1F88

021-51571355

5芯的0.6元一个,40芯的1.8元一个.

注意5芯的有锁不牢的现象.

网友:
呵呵,现在的LCD不是都有驱动器吗?一个FPGA的价格都可以买好几个带驱动的LCD了吧?呵呵。
不过,楼主真的是强,顶起来!不要沉了。

网友:
TFT LCD几乎全部都带驱动器,但大部分不带控制器,只有少部分LCD模块带控制器,但访问速度,颜色等都不是很好.

网友:
这个只是大家的兴趣而已,没有以商业为目的,再说还可以增加下自己的能力,说不定以后就专门去做LCM驱动IC的呢!!!

网友:
LZ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啊!比如QQ之类的,我现在正研究这玩意!如果要做板的话我可以帮你的!

网友:
忘记留下我的联系方式:QQ:438286220  E-mail: Lickson@163.com

网友:
我重新建个群吧:4202590,由于是企业群,可能在QQ下面找不到,大家可以通过TM版来加入,
要是还加不进去的,可以先加我,我再把大家拖进去,加入是请注明"PSP屏幕驱动".
我的QQ:102065423

楼主:
大家好
     今天去买了下EPM570 有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好消息是我无意发现了4PIN的座子,买回来一试。十分合适,虽然PSP的背光排线有个东西,但正好合适~并不影响的~不过我的排线由于焊过,所以上面镀了一层锡,所以大家如果发现接触不好,可以在排线上渡个锡~
坏消息是~今天才知道,华龙元旦放假~下周1和下周2,正好是我取板子的日子~所以现在看来估计要周3才能取到板子~当然如果有可能最早这周日就可以取到~不然就下周3了~

还有的是,汇过钱的DX一定给我个信~说明下~不然我就分不清了~

还有个问题,请教DX下:
   EP2C5 4608的LES

   EPM1270的1270个 宏单员
那个资源更多些呢?怎么算?我感觉是EP2C5多些~怎么换算的呢?

如果用EP2C5 做DRAM的控制器,至少要毫多少的资源?50%?
谢谢了~

网友:
TO :ppa2001
  我已经给你汇款了 ,你查收下,我已经付上我的地址和联系方式了,收到了给我回个信哈。

   EP2C5属于FPGA:基本单元是触发器;EPM1270属于CPLD,基本单元是逻辑门,两个有区别的,虽然EPM1279属于MAX II,但是毕竟还是 CPLD。FPGA主要用来实现时序电路,CPLD主要用来实现逻辑电路。另外FPGA内部还有内置的RAM块,可实现其他FIFO等功能,但是若要用CPLD来实现的话,就会占用比较多的资源,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一个16进制的计数器,你可以用CPLD和FPGA分别实现下,看看各自占用的资源情况就会明白的。不过FPGA唯一的缺点就是需要配置IC,不过从另一方面说也是有好处的,对于要求器件加密时,之需要对其配置IC加密即可。就先说这些吧。只是我的理解,有错误之处,还请高手指正啊!

网友:
to ppa2001 太好了有4角的座子,顺便帮买下可以吗,走淘宝建立好链接后我就可以付款了

我只知道有FPGA适合做时序逻辑,CPLD适合做组合逻辑的说法,FPGA貌似触发器比较多

网友:
fpga好像很容易破解的,而cpld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epm570需要多少钱?下一个项目可能要用。太贵的化可能要canel调了

网友:
屏已到手,在等板子了,呵呵

楼主:
晕,不好意思~今天拿到扳子了,本来我是做12个的,但想想打电话给老板追加到了20个,可今天去拿结果只有11个板子~老板把追加的事忘了~晕!
算了下,以汇钱的DX都要12个,加上原有的,正好够~
所以说,我计划下周3圆旦后,在去做些板子,所以说如果还有想要的DX,还的等一个星期,十分抱歉了!晕哈!
今天真倒霉~20个扳子变11个了~买元件结果老板回家过节了~一个元件买回来发现买错了,不的不又从买次~结果导致我和别人的自行车来了个轻微的亲密接触~回来焊元件测试,又发现本来的1117-3.3V老板给成1117-5V了,明天放假又不能买元件了~
现在发现我尽在144楼,不是这么倒霉吧~

网友(2008-01-02):
哈哈,楼上也可真够酶的啊,等着收货呢

网友:
ppa2001 把去年的霉运都晒出来,今年肯定有好运了! 祝你新年好运!

网友:
PP2001。祝你今年好运。

楼主:
谢谢大家了~
不过今天还是比较倒霉~
中午买了零件回来,到了下午搞好了,本以为今天就可以寄出去了,但测试的时候发现有个板子就是不对~
以为是虚焊.搞了下还是不行,郁闷,最后只得修改程序测试,最后发现竟然是RAM芯片坏了~把别的的板子上的RAM换上就好了
晕,我才买了5片RAM,就买到了一片坏的~
哎,明天还的去买个RAM
估计没什么问题的话,明天就可以寄出去了~

板子还有个问题,是CPLD的数据输入很容易收到干扰,手碰下,就会有干扰,按理说一开机就是静止的花屏~
但有可能被干扰为移动的图象~不过这个程序可以解决,电源要好些,不过奇怪的事,以前如果手不碰输入,是没有干扰现象的,现在有时通电就有干扰,奇怪哈,我最初的哪个扳子就是1楼的哪个,现在也回这样,难道我身上带电了?不过应该是我的电源问题把~晕哈

网友:
呵呵这个属于正常的现象!你只要在每个输入端加个电阻拉高电平试试看行不行。这段时间天气干燥有静电是有可能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办法搞个CSTN 或者DSTN的控制板出来呢?我现在只可以搞出8色出来但256色没法搞用look-up table不知怎么去做才行楼主有没有这个的经验呢谢谢了。

网友:
根据端口特性加上/下拉就可以了,CPLD很奇怪,同一段程序稍微一改能从35%变成8%,有时加了程序反而空间下来了.还得好好琢磨.

楼主:
TO 【150楼】 kenson
STN的没有做过的,不过肯定要比TFT麻烦了 ,不知道的,但如果要显示一个8位的点,好象要8帧才可以搞定,不想TFT一次就一个点~
TO 【151楼】 Oliver
CPLD好象内部可以上拉,但不知道是不是哈~

还有就是今天把板子寄出去了,希望我没搞错,测试了下,就是容易收干扰~如果通电不是静止的图象,可以用手碰电源,在通电就静止了~
恩,输入数据的时候,建议加上拉把~至少10K把,干扰问题真让人头大,我最初的扳子,现在反倒比新做的最容易收干扰,纳闷~不都一样吗?
早知道我就加上拉了~晕

网友:
PP21 那我们定的板子什么时候能寄出来了呢?

网友:
关注中,期待大家早日成功!

楼主:
to 【153楼】 lvhaian 安哥

板子以寄了都

网友:
是吗 ? 哪天寄出的,我明天去看看。

网友:
东西收到了,回家后好好研究一下,呵呵

网友:
板子受到了。

网友:
我还没有收到,等待中!

楼主:
昨晚把所有的顺丰单号,我都发短信了,如果有DX没收到,麻烦在告我下~谢谢了

网友:
今天收到了 ,谢谢
ppa2001
挺仔细啊,包的挺好的,

网友:
楼主,有显示实际精彩照片的图片吗? 关注中。。。

楼主:
SCH有个问题,有些元件没标大小,就是SCH中的R2=0,R3=10,R4=0,R6=1M,建议R12=0.2~0.3之间
D3是1N5819
C25=680P左右,
L=100UH左右
R8也可以用2.7K
C24由于封装的关系
所以目前用的是1UF/35V 据说是1210封装的最大电压了,当时没考虑到电容耐压问题和体积大小~而且该电容必不可少!
如果不考虑到工整,也可以用普通的铝电解电容代替~

to 【162楼】 TonyCai

因为图片占空间比较大,所以就没做了,而且现在也还不会读写SD卡,所以显示图片要等以后了,不过现在显示色条和显示图片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

网友:
ppa2001 兄, 你的PCB还有吗? 我也想要一块,怎么联系你呀?

楼主:
有的,我的信箱是 ppa2001@163.com

网友:
感谢楼主,我已经焊接好了,正在测试中.....

网友:
再问下楼主,你的晶阵上的是多少的M的,在你的程序里面没有看到啊

还有我买的屏幕怎么点不亮呢,还奇怪

楼主:
哦,对了,有源晶震是54M的,屏的背光灯亮吗?板子后面的LED闪烁吗?如果LED闪烁,那CPLD就在运行了,
,可以检测下有没有接触不良,还有PSP的时钟对不~

网友:
哦,我用的是40M的,DOWNLOAG程序后,LED闪烁,板子工作应该正常了,我修改下程序里面的时钟吧,
屏还是没有亮,背光都不亮!!!
刚才联系了卖屏幕了.商量退货了.
ppa2001 能不能代购个屏幕啊,这年头假货太多了

楼主:
恩,哦,那你修改下程序,但时序是关联的,你要该很多才可以,所以建议还是用54M的好,
屏幕一般都不会坏的,你用示波器检查下PSP的时钟输出,我绝的可能是你的接触没好,或断路,短路,屏幕以前我接5V电压都没坏的

网友:
一个脚一个脚量过去,测测21V的电压有没有.这个型号LCD旧的是不少,但坏的可能很小的,一般旧的都是坏了几个点什么的,工作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昨晚在ppa2001 的帮助下已经解决问题了,原来是给的电压太低了,我的这个屏幕需要25以上背光才亮,28V才能基本上可以看到.
看来不同的屏还真是不同啊

网友:
楼主,能否将您的系统图发一下(LPC2103与本模块的接口线路),我仔细读了你的Verilog HDL 代码及PSP测试代码,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不胜感激!
andy.peng@waichi.com

楼主:
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系统图的,就是LPC2103的IO口,在WR下降延发数据给CPLD
RD区分命令或数据,RST没有用,
P0.3~P0.18为16位数据~

网友:
我想和你讨论一下驱动一个10寸的屏,这个CPLD 能做么?

楼主:
应该可以的~CPLD速度很快的!只要RAM够就好了~

网友:
ppa2001兄,能否提供一下你用的PSP屏资料?
andy.peng@waichi.com

网友:
我来上传个吧,

楼主:
PSP屏的资料:

网友:
帅哥,我公司的电脑不能下载PDF以外的文件,你能把程序和PCB文件发到我的邮箱里吗?
谢谢!邮箱:4213154@163.com

网友:
不知道楼主怎么做的

网友:
嗯~EPM570的典型应用!!
真想学学!!

要是能够接一个视频AD,直接显示视频就好了
本来是宽屏。显示4:3的视频,旁边的区域再显示文字用作菜单~
再内嵌中文字库~
爽歪歪~

网友(2008-02-01):
ppa2001 我给你发邮件了。请给我回复个!

网友:
ppa2001 兄,能发给我一个EPM570 JTAG下载线原理图好吗?

网友:
ppa2001用的BBMV的,可以用BBII,网上很多的,随便找个就能下了

网友:
请教楼主: 程序的问题

1.clk 4分频后,得到pspclk, 相当与1个clk要完成的事与此 4个pspclk完成的事同步即可,
那样  always @(posedge clk)
只需case 0~15就可以了, 正好16个clk完成全部,16以后好象不需要的,请指教一二

2. 第45行:  assign RamData=oe? outdata : 16'hzzzz
   这样一来,oe=1, RamData=outdata,---- 可以理解;
   但       oe=0, RamData= 16'hzzzz,-----? 岂不是永远高阻,如何被复值,可能我对"zzzz"的理解不对...

楼主:
1:
因为不是所有的时序都是有用的,有的是空的,之所以要那么多时序是因为要一个稳定的波形~保证在所有的PSP周期内~RAM的读写周期都是对的~而且有些空周期是为了扩展功能用的~具体你看下仿真就知道了~有时候csae多一个,少一个,前面几个的时序都是对的,但后面时序就回乱了~
2:
oe=1, RamData=outdata   可以理解为做输出~
oe=0, RamData= 16'hzzzz 可以理解为做输入~
做输入的时候不用复值~

网友:
谢谢,楼主解答:
"有些空周期是为了扩展功能用的~具体你看下仿真就知道了~有时候csae多一个,少一个,前面几个的时序都是对的,但后面时序就回乱了"----- 这个我明白,但是case16 好象就不需要再写SRAM, 我想是不是从case16~22 用空语句,case23把start=0,就行了?
当中为什么出现了2次, "outdata=wridata"?

楼主:
outdata=wridata"
是将MCU输入到寄存器的数据写如到RAM中,只要不干扰时序,多少个都无所谓,越多外部数据写入RAM越快,就是说外部的MCU就可以更快的发数据了,CASE中很多空的都可以用来把MCU发来得数据写入RAM,只是我在试验,所以就随便先写了几个~具体算了下合理的分配读写RAM,那外部的数据输入应该可以让PSP刷新达到30帧/S

网友:
回140楼的兄弟, Max II系列的架构与以前的Max7000和Max3000已经不一样了, 而很接近Cyclone系列的FPGA.
看看Max II的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
今天专门来做记号

网友:
那位有群创模拟屏的中文资料,谢谢

网友(2008-03-18):
居然有人和我干一样的事,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上的朋友,能不能把屏幕掀开看看细节

楼主:
最近在调16位显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显示的时候,屏幕下总有一些没有填满,以前误认为是屏的问题,
想了下应该是由于帧变化时,读地址有丢失
就是说
  我往地址1到100写了数据
  但读的却始终是10-110的数据,有些错位

修改时序太麻烦,所以大家可以将错位的地址加上,写的时候不从1地址写
错位的数目大家可以自己测试下~
这样就OK了
还有就是刷屏的时候,每帧开始前把首地址加上,这样可以保证显示OK。

网友:
请问 LZ 用的 CPLD 大约什么价钱?很久很久没用过 CPLD 了,算来算去感觉单独用一个 ARM7 + 简单的逻辑电路实现一个 LCD 驱动在成本和功耗上似乎要更好一点。

ARM7 - LPC2220  RMB24.00,内含 64K 字节RAM,无 ROM,可用ISP下载代码,工作频率可达 75MHz。内置 RAM 可以全速跑代码,外加一个 SRAM 存放图形数据。可以用SPI或其它端口接收绘图指令,实现智能化的 LCD 模块。

我参考的 Xilinx 的 XC95144XL 工作电流在节电模式下 100MHz 时达到 100mA,有点吓人。

本来想用 CPLD 做一个双端口 RAM 模块,让 CPU 和 LCD 驱动都能全速访问图形 RAM ,后来算了一下功耗,没办法用电池驱动,放弃了。

网友:
楼主,有一点我一直不懂,想请教一下,既然可以直接用FPGA向PSP发送数据,那么为什么还要非用RAM呢?直接在指定时序内向PSP发送数据不就行了?

楼主:
to chunjiu
EPM570要40远~EPM240也可以,16位显示要20远
ARM7驱动这样的屏,估计会显示效果很差,而且是16位的~性能达不到~
最好的还是ARM9.便宜也合适~

to zzz1234
因为PSP要不断的给它数据,不然图象就回消失,而MCU一直连续的给它发数据的话,1:MCU速度不快,不能正常显示
                                                                       2:MCU速度够,但会占用很多的资源
所以用个RAM来保留数据,这样就可以减轻MCU的负担,只在图象变化时给数据就OK了~

我建了个群 59850358
      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
好久没有来,大家讨论还挺热烈啊。
有几个问题请教下楼主及各位大人:

   1.我在楼主的程序基础上做了个简单的测试屏幕的程序,就是去掉SRAM控制部分,直接用CPLD来实现PSP的显示,所显示的颜色由预先设置好的R,G,B值给出,时序上都与楼主的完全一致,用示波器也能看到VS和HS等的时钟都是正确的,可现在就是PSP屏幕不亮,不知道是桌面回事情。

    请楼主帮忙解释下。

楼主:
to  Fpang
不亮,要么是电路有问题,5V的电压那快,或就是程序上电后要延时50MS左右,没有延时就回不亮

网友:
to PPA2001
   电路上我都测试过,都很正常,每个信号的电压都正常的, 延时我也有啊,而且是74ms的 ,可就是不亮,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可能是屏幕坏了

楼主:
那个屏的5V电压输入,屏的输入端有5V电压吗?屏如果是新买的,应该不回坏的~
如图,这要接0欧电阻,有网友就接错过,导致屏不亮的

网友:
哪个5V的电压是有的,我用万用表测试过了,
另外,楼主的CPLD程序在LOAD后,不接外部测试信号时,屏幕是否有显示呢,
我认为应该显示楼主上面的第一幅图,
可我的屏幕就是没有反应,真是奇哉怪也!

楼主:
对的,程序下好后,确实是第一副图片那样,不过如果有干扰,图象回动~
但不关怎么说,
即使只有CLK,没有别的数据,PSP接上都是有反应的~
是不是虚焊呢~

网友:
是啊,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啊 ,现在把所有的原因都排除了,只能怀疑是屏幕的问题了,
虚焊肯定不会的,这点我还是可以保证的,

另外我用示波器测试过,所有的信号都正常,可就是不亮,郁闷

难道真的是我的屏幕问题!!

网友(2008-04-22):
用quartusII打开仿真后得到: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Simulator
        Info: Version 5.0 Build 148 04/26/2005 SJ Full Version
        Info: Processing started: Tue Apr 22 22:59:43 2008
Info: Command: quartus_sim --read_settings_files=on --write_settings_files=off PSP -c PSP
Error: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vector source file D:/cpld/MYPSP/PSP.vwf, line 39, found text "DATA_OFFSET"
Error: Quartus II Simulator was unsuccessful. 1 error, 0 warning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Tue Apr 22 22:59:43 2008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1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楼主,玩液晶的高手啊!
要是能驱动本本上的LCD就好了,我还有个坏笔记本,屏还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08-08-04):
楼主板子还有么?
zchongnari@126.com

网友:
我也在做一个LCD 控制器,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样的,我之前也做了一个类似的!

网友(2008-09-11):
我也想人做个驱动,我有一块久正320*240的24位tft屏,不过我这里做板子很不方便呀!我也想学习学习,我QQ号:67451347,E-mail:wt630@163.com,希望大家可以帮帮我呀!

网友(2008-11-16):
ppa2001你做的板子还有吗?能卖我一块吗?

网友:
真的是太棒了

网友(2008-12-16):
楼主做得不错。

这个东西我在2002年做过,驱一个320×240的黑白屏,为了省钱用9536加几片245,ram用的是32K×8的。显示效果比小日本夏普的1335好。只是没有那些特技。

2003年在一个新产品上又改进了一下,用了一片128个宏的,cpu操作时序和cpld操作时序分开,消除了原来方式不可避免的杂点。

后来有跟美国人合做一个项目,用了片570驱800×600,16位的屏。算是第三代了。

液晶驱动主要在于时序的组织。有刷屏的时序,cpld访问ram的时序,cpu通过cpld操作ram的时序。任何时序都由时钟来组织。

这个地方不错,高手很多。有想改善一下职业发展的电路高手可以发简历给我:luxing@hopewind.com.cn  我们公司是做大功率变频器和伺服的。

网友:
【231楼】 summersw:

1335的雪花是个讨厌的家伙...简直不能忍受.

现在都直接用CPLD来替代了.常规的MCU,ARM使劲刷屏好呢,不会有雪花了.

现在有个问题,通过流水线能提高CPLD速度可以驱动大屏,但GRAM用SRAM的话空间明显不够.

现在是512K*8(256K*16)的SRAM,真彩最多到480*272.

再大点的LCD就只好牺牲颜色了...

得设法上SDRAM才行啊

网友:
我是刚准备学FPGA的菜鸟,弱弱的窃问诸位高手:

为什么用了FPGA还要加CPU?那些IP内核们都是干嘛的呀?什么NIOSII呀,M1/M7呀,等等等等,都不够用吗?

网友:
可以不加CPU啊,FPGA里面搞些CPU出来啊...不过你的FPGA得足够大,得装得下这些东东...

小FPGA/CPLD呢就用外部CPU了.

有些IP呢是要钱买的.看具体要求,怎样都可以的

网友:
我刚刚接触这些,问个弱弱的问题:看楼主的程序和原理图,LPC和CPLD两个冒似很独立啊,怎么让他们一起工作呀?

LPC程序就一点点,CPLD程序也就是PSP的时序程序,他们的关键点在哪里?希望DX们给小弟指点一二。

网友(2009-01-22):
新进度,互链下,搞搞人气,呵呵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2199636&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2009-03-01):
相见恨晚啊!向楼主致敬!

网友:
请问你的PSP是什么型号的?能否发个资料给我,谢谢!
27333216@qq.com

网友:
LQ043T3DX01/02.....

网友(2009-04-11):
高手很多

网友:
哥哥你的头像是猪 不是猫~~

网友:
我也记一下

网友(2009-05-11):
请问这款CPLD驱动板,用LPC(或其他MCU)驱动,一秒大约能刷多少次屏?

网友:
很帅,很强大。。。

网友:
CPLD+SRAM+TFT(夏普LQ104V1DG52)终于被我搞定了。呵呵!

网友:
终于解决了雪花问题,呵呵...只是STM32从SD卡中读出来显示的速度不行呀,,有刷屏的效果,,不过总算是调通了,,这个速度问题真不好解决,,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楼上的cpld功能框图发出来让大家看看吧

网友:
SD
||
||
\/          不读便写
STM32==========>EPM240<=========>SRAM
         ||
         ||    2分频
        \/
       TFT LCD

网友:
这东西不错,很感兴趣,想从CPLD开始学,不知道有没有好的资料或者书籍推荐,关于点屏的

网友(2009-07-08):
刚好用到

网友:
不明白驱动屏的时序应该是什么样的?
想请教一下?
尤其是楼上的驱动夏普屏的大侠。
  我近期也在试着驱动一块夏普屏,但是还是没有结果。控制不了行场扫描

网友:
佩服楼主,我正打算学习CPLD,不知难不难,也是想控制液晶屏。

网友(2009-10-22):
看完你们的交流,看来我也得要用CPLD来驱动我的夏普LQ6BN01了,原先用AVR来驱动,能显示红绿蓝的测试效果,但想显示别的AVR就不够速度了!完成了后共享给大家看看!

网友:
我这几个星期也在用CPLD驱动TFT

我搞了几个星期,我还以为我搞定了呢.这两天才发现有雪花..搞不定呀,,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雪花,,
请哪位搞定雪花的高人指点下哦..

网友:
为啥仿真里hs,vs始终为高?

网友:
请教ppa2001,为什么刷屏时总不能从0,0位置开始刷呢? 我的主要问题就是送地址不对,最终导致不能写字符!

网友:
ppa2001,可以回答我一下吗? 去哦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2009-12-21):
马克一下

网友:
不错,很好,正在研究呢。

网友(2010-01-28):
还没怎么用过CPLd呢,抽时间学习下。

网友:
这么多帖子 把我吓坏了   我也在驱动这块屏幕  嘿嘿

网友:
这个裤子给对了

网友:
值得學習,很好的參考資料,Mark ^^

网友(2010-03-03):
回复 楼主:

做个标记

网友:
各位大哥 ,這个PSP的液晶屏 如果設定某个座標設定某个顏色應該如何寫呢 ????

网友:
标记下,有空学习学习

网友(2010-04-30):
哪天能驱动LVDS就好了

网友:
mark  准备搞4.2的屏了

网友(2010-08-06):
mark!我想请教一下,TFT的背光LED用什么芯片驱动?看样子要升压,能不能推荐一个?

网友:
看原理图LZ选用的MC34063升压驱动WLED,这样有个问题就是如何保证40mA恒流呢?不如用HSD推荐的RT9293,又便宜又能恒流又简单

网友:
Mark,very gOOD, I like you

网友:
看了程序,很牛,呵呵,欣赏

网友:
回复 网友B:
Fpang 您好:
我现在也是用的PPA2001的那块板子,屏也是一样,同样出现了“好久没有来,大家讨论还挺热烈啊。
有几个问题请教下楼主及各位大人:

   1.我在楼主的程序基础上做了个简单的测试屏幕的程序,就是去掉SRAM控制部分,直接用CPLD来实现PSP的显示,所显示的颜色由预先设置好的R,G,B值给出,时序上都与楼主的完全一致,用示波器也能看到VS和HS等的时钟都是正确的,可现在就是PSP屏幕不亮,不知道是桌面回事情。

    请楼主帮忙解释下。 ”
这样的问题,麻烦问一下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麻烦您给支个招?谢谢!
我的邮箱hbgxy463@163.com

网友(2010-10-11):
那里有卖PSP这块液晶屏的?

网友:
看了一下这个屏的资料,VCC应该是2.5V,lz接的是3.3v。

网友(2011-06-20):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 在这方面 正碰到点问题 想请教你一下。不胜感激~    我Q:568781289

我的MCU是用的LPC2290,CPLD是 EPM570,LCD是LQ043 晶振54M
MCU接口: CS 、WE 、OE 、ADR0~ADR3, DATA0~DATA15

显示刷新时,以写一次地址,以自增的方式写显存
读/写控制用13.5M(即54M 4分频)前2个时钟写操作时刻,后2个时钟为读操作时刻。显示时钟也为13.5M

现在的问题是,显示的画图效果很好,很清晰,但屏幕会有抖动。

网友:
你的这个驱动板,能驱动AT 5.6寸屏吗?cpld的源码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2011-08-15):
没有人回答屏幕都抖动的情况么?348楼附近的

网友(2011-10-14):
回复 网友D:

液晶屏刷新率太低了!.

网友(2011-12-07):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资料很全啊! 最近正想做伪彩的驱动,您的资料对我有非常大得参考价值!

网友:
资料不错,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2012-02-26):
xilinx 的coolrunner 系列好像可以双沿读数啊

网友:
很久以前发的帖了

网友(2012-03-27):
现在不用mark了, 直接收藏之

网友:
07年,我那个时候才大一,我的天啊。落后了7年啦。

网友:
资料先保存下来再说

网友(2012-05-05):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问题,绿色方块边沿好像有问题哦

地址映射错了就会这样。

网友:
这个真的是不错!!!

网友:
先mark,回头再看!

网友:
好棒,羡慕

网友:
不错,支持下!

网络石油天然气管理培训

网友(2012-07-21):
这个好玩,我最近想的是用fpga生成一个总线来刷屏!正在弄!!!

网友:
大哥啊,你的ram到底多大?首先是缓存一帧吧。关键你还要刷新屏幕显示,又要存储数据。哎,悲剧了。
cpld的 资源多少啊?够吗?

网友(2012-08-28):
这个必须的顶一个。。。

网友:
哪里有这种屏卖的?

网友(2012-09-29):
看着这帖这么的火,在坛内也算得上是个佳作了,我也来凑个热闹贴几张照片吧! (我的照相技术很菜,勿喷,谢谢 )

1. 正面照 (焦距没对好,Sorry!)

2. 反面照..

3. 零件面细照..

P.S. 不知楼主 ppa2001 兄近来都还好吗? 许久都未再连络了! 我在此先祝 ppa2001 兄一切顺心愉快.

网友(2013-01-14):
顶起 好贴 现在才看到

网友:
lz 很不错  赞一个

网友(2013-05-19):
正在写液晶方面的东西,正好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3-07-09):
不错,有点意思。。。。。。。。

网友(2013-08-25):
马克思主义,

网友:
五年期那楼主就能做出这种东西,唉,想想我五年前,初中才刚毕业,连单片机都没听过

网友:
很实用的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
没有来些文字性的东西哦

网友(2014-03-18):
感谢分享,标记一下

网友:
跟楼主学学ram读写

网友:
马克,期待SDRAM的版本

网友(2014-09-26):
此贴经典啊,这么多年了依然受用

网友(2014-11-21):
好久的贴,可惜不是S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