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6-7V,怎么得到一个稳定的5V电源

楼主(2007-12-01):
变压器整流滤波之后得电压是7V,但带了负载后测得整流滤波之后电压为6V.原来用7805,现在实际测量之后用7805是不行的.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得到稳定的5V电压,望大家赐教.

网友:
可以用低压差的稳压IC,LM2931,LM2940等, 输入5.5V就可以输出5V了,电子称上经常用到的,用6V的蓄电池做备用电源,引脚与7805的一样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电流大一些(比如到1A)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先谢谢 大家
谢谢 whimsy .我先看看LM2931,LM2940的资料.
继续征求意见

网友:
对电压要求不高的可以用这个图
------------------

网友:
楼上的电路看到过 不过三极管可以换成大电流的

网友:
TH7150,XC62FP5002MR,电流大就扩流或者DC/DC吧.那种IC满大街都是

网友:
6楼的电路做不到低压差的.
低压差的电路大把,楼主自己搜索一下,本坛有个兄弟上传的三本小日本写的书里面,有一本说模拟电路的,上集就有现成的电路
另外,现在低压差的LDO芯片大把

网友:
不错,做不到低压差,自身电流也大得吓人,动态反应也够慢,成本还很高,体积也够大,得不偿失.

我列举的都是单价<1元(17点税),自身耗电<2uA的.

网友:
串几个二极管

网友:
那个电路和7805没啥两样的,都是射极输出型串联稳压,压降很大,自耗电比7805还大。如果要自制,必须做成集电极输出型的,压降可以做到很小,100毫伏都可以。

网友:
AMS1117-5.0就可以了

网友:
AMS1117-5.0

网友:
1117系列压降大,如果功率不大,可以使用HT7550来做,电流大,用国半的LM2940,就是贵点。

楼主:
TO:whimsy
用了LM2940输入5.6V输出只有4.6V,没有达到5V输出的要求

网友:
1117系列在1V以上压差时,差不多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lm2940 5点几伏就能稳5V,电流最大1.5A

网友:
电流不太大的就用LDO,电流大的的话就用DC-DC可靠!

网友:
DC-DC噪声大,成本高,很多场合不适合用。

网友(2016-04-17):
tl431加npn三极管

网友:
跟你实际电流大小有直接关系!若电流大,建议buck 若mA级别,ldo,431之类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2016-08-24):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一些(比如到1A)有什么好办法?

电流大可以用lm1085,电流3A。

LM1085
3A Low Dropout Positive Regulators
General Description
The LM1085 is a series of low dropout positive voltage regulators
with a maximum dropout of 1.5V at 3A of load current.
It has the same pin-out as National Semiconductor’s industry
standard LM317.
The LM1085 is available in an adjustable version, which can
set the output voltage with only two external resistors. It is
also available in three fixed voltages: 3.3V, 5.0V and 12.0V.
The fixed versions integrate the adjust resistors.
The LM1085 circuit includes a zener trimmed bandgap reference,
current limiting and thermal shutdown.
The LM1085 series is available in TO-220 and TO-263 packages.

网友(2016-10-11):
DC TO DC啊,电流不大,串2个二极管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