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原创】详细阐述如何将VC6.0 + 番茄助手 + winavr(2006版)结合在一起进行avr c

楼主(2007-12-02):
很久就考虑发一个这样的贴,觉得很有价值。这也是我第一个原创贴,望大家支持下啊   o(∩_∩)o...

步骤1:
    正确安装 VC++6.0,目前最稳定的编程环境,安装路径不限。
步骤2:
    正确安装winavr(2006版),安装路径最好在C根目录下。 我目前使用的是20060421版本,暂没发现问题。2007版没试过,而且2007版语法有些改动,不好参考艺芯资料学习,适合新手。
步骤3:
    将avr库函数avrlib,放入C:\WinAVR\avr\avrlib。

步骤4:
    建立环境变量: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添加如图所示两个系统环境变量名和变量值。

步骤5:
    打开VC6.0,点击 Tools -> options-> Directories,在下拉菜单 Show directories for 中选择 Executable files,在下面添加两项。如图:

步骤6:正确安装  番茄助手Visual Assist X v10.1.1301 特别版。

以上软件安装环境结束,开始软件应用简要说明。

step1:打开VC,点击 new->project->makefile,进行工程文件路径和名字的设定,点next。

step2:对照下图位置,对三个框进行修改,点next,进行同样的操作,点击OK完成。

step3:嘿嘿,开始编程、享受番茄助手的快感吧。将编辑好的 .c .h文件放到 Source Files 和 Header Files 里面。
step4:将makefile文件放到工程目录里面,修改操作跟winavr一样,再把它加到 Resource Files里。
step5:一切搞定后,开始进行编译,点Build->rebuild all,如果程序没问题的话,就可以生成和winavr一样的结果了。

完整的步骤就这些,软件环境只需安装时设置一次。
程序调试也很简单,编译是基于GCC的,错误原因跟在winavr一样。完全用C就可以了,不需要懂C++,甚至VC其他操作都可以不理,番茄助手得玩玩,好处不用多说,自己去体会吧。

OK了,下面是番茄助手和一个我修改过的比较好的makefile,直接就可以用。

有什么问题,可以顶贴提啊,我乐意帮忙。

楼主:
用上面的环境编程效率很高。能实现变量、关键字自动提示,颜色分类,对函数名、变量名自动定位等优点,是PN没法比的。

强烈推荐! ^_^。

下面是一个项目的编译结果:

Deleting intermediate files and output files for project 'Mouse_Code - Win32 Debug'.
--------------------Configuration: Mouse_Code - Win32 Debug--------------------
-------- begin --------
Cleaning project:
rm -f main.hex
rm -f main.eep
rm -f main.cof
rm -f main.elf
rm -f main.map
rm -f main.sym
rm -f main.lss
rm -f  main.o
rm -f
rm -f main.s
rm -f main.d
rm -f .dep/*
-------- end --------
avr-gcc (GCC) 3.4.6
Copyright (C) 2006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vr-gcc -c -g -Os -DFORMAT=ihex -DF_CPU=8000000 -IC:\WinAVR\avr\avrlib -Wa,-ahlms=main.lst -mmcu=atmega8 -I. main.c -o main.o
avr-gcc  main.o    -Wl,-Map=main.map,--cref -mmcu=atmega8 -o main.elf
avr-objcopy -O ihex -R .eeprom main.elf main.hex
avr-objcopy -j .eeprom --set-section-flags=.eeprom="alloc,load" --change-section-lma .eeprom=0 -O ihex main.elf main.eep
Creating Extended Listing: main.lss
avr-objdump -h -S main.elf > main.lss
Creating Symbol Table: main.sym
avr-nm -n main.elf > main.sym
Size after:
main.elf  :
section           size      addr
.text              566         0
.data                2   8388704
.bss                 8   8388706
.noinit              0   8388714
.eeprom              0   8454144
.stab              876         0
.stabstr           132         0
.debug_aranges      20         0
.debug_pubnames    160         0
.debug_info        514         0
.debug_abbrev      277         0
.debug_line        628         0
.debug_str         280         0
Total             3463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8
Program:     568 bytes (6.9%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10 bytes (1.0% Full)
(.data + .bss + .noinit)

Mouse_Code.hex - 0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还是感觉source insight + winavr 更好!

楼主:
source insight 适合看源代码。VC+番茄助手可以在编程的时候自动提示已存在的函数名、变量名和C各种关键字,这样速度会快很多。

试过就知道它的优点了。

网友:
很强大 学习一下

网友:
研究研究,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是个好东西。。。。
呵呵。

楼主:
顶下自己的帖,嘿嘿。

   如果大家用的是winavr编avr的程序,不推荐直接用winavr编程, 强烈建议采用上面的方法,这样比用PN做编程工具快N倍,效果也

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公司开发avr项目都是统一采用这种方法,以提高效率。上面给的makefile是经过我优化后,能显示Rom Ram占用空

间。AVRLIB里面的例子也是用的基于VC工程的方法,很不错的。

   同样如果你用VC编上位机界面,也强烈建议用番茄助手,业内人士应该都知道这个东西,给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2008-06-24):
楼主强贴,,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
个人感觉 UltraEdit + gcc 已经够强大了 :)

网友:
是不是可以个给裤子了!不错哦!!记号,有空好好研究哦。顺便问一下,番茄助手是什么东西?没用过!听名字难道和番茄花园有关???呵呵。

网友:
以前我也是这么用的。从avrlib里面带的例子里面学的。

网友:
番茄助手确实是好东西

网友:
这个得试试

网友:
不错,我用的是vc6.0+VisualAssist+ICC7.16

网友:
我顶,正在学习AVRUSB.这样开发就方便N多了。

楼主:
晕,这帖子都发了半年多了,居然又给顶起来了!

是谁在抄家啊????

网友(2008-07-30):
总要发光的.......

网友(2009-04-02):
不错,喜欢vc的界面,喜欢gcc的makefile,嘿嘿。

网友:
我用codeblocks+winavr,都是开源软件

网友:
Studio难道真的不好用吗?都在瞎折腾个什么啊。

楼主:
studio 不好用

网友:
怎么仿真?怎么调试?

楼主:
写avr的C程序,重来不仿真...8位flash单片机还要仿真的,就不是高手来的

网友:
想想还是用AVR Studio算了,不折腾了。
有个仿真功能的话还是挺好的,特别是写一些小型os的时候可以看一些入栈出栈的动作。

网友(2010-08-06):
不知道可以用在KEIL上不?

网友(2010-12-20):
回复 网友A:

你好!可否把你的编译情况说一下啊 !我也想用vc6.0+VisualAssist+ICC7.16   email ; jd_lzh@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可否把你的编译情况说一下啊 !我也想用vc6.0+VisualAssist+ICC7.16   email ; jd_lzh@126.com

网友:
很不错,今天试验下,6.0直接用,以前看到本坛还有一个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6682&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vc&bbs_id=1000也是讲这个,
也试了,也可以,两个都有,嘻嘻!
--------------------Configuration: TEST0 - Win32 Debug--------------------
-------- begin --------
avr-gcc (GCC) 3.4.6
Copyright (C) 2006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ize after:
main.elf  :
section           size      addr
.text              200         0
.data                0   8388704
.bss                 0   8388704
.noinit              0   8388704
.eeprom              0   8454144
.stab              876         0
.stabstr           132         0
.debug_aranges      20         0
.debug_pubnames     54         0
.debug_info        230         0
.debug_abbrev      118         0
.debug_line        201         0
.debug_str         121         0
Total             1952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8
Program:     200 bytes (2.4%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0 bytes (0.0% Full)
(.data + .bss + .noinit)

TEST0.hex - 0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2011-07-05):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否告诉我怎么集成环境,谢谢,jd_lzh@126.com

网友:
研究研究,vc集成环境不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