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兄弟用AVR的spi直接操作过MAX186, 想请教一下发送和接收的顺序,

楼主(2007-12-02):
我接收进来都是0,帮帮忙,谢谢

楼主:
#include <iom128.h>
#include <ina90.h>
#define SS  0
#define SCK 1
#define MOSI 2
#define MISO 3

void SPI_init(void)
{
PORTB = 0XF8;
DDRB =  0X07;   //PB0  SS 输出 PB1 SCK 输出  PB2  MOSI输出   PB3 MISO输入
                //PB4输出,其余输出
//SPCR|= ((1 << SPE) | (1 << MSTR) | (1 << SPR0)); //SPI控制寄存器初始化,允许SPI,主模式,fosc/16
SPCR|= ((1 << SPE) | (1 << MSTR) ); //SPI控制寄存器初始化,允许SPI,主模式,fosc/4

}

int  MAX186_Tran(unsigned char channels)
       {
        int  adc_data = 0 ;       //接收转换结果的变量
        unsigned char adc_L = 0 ;        //转换结果高字节
        unsigned char adc_H = 0 ;        //转换结果低字节
        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CtrlByte = 0;     //定义控制字
        //CtrlByte = 0x1c;
        PORTB |= 0X01;
        for (temp = 0; temp < 50; temp++){;}
        PORTB &= 0XFE;
        for (temp = 0; temp < 50; temp++){;}

        SPDR = channels;
        while(!SPSR&(1 << SPIF));
        for (temp = 0; temp < 50; temp++){;}
        SPDR=0x00;
        while(!SPSR&(1<<SPIF));
        PORTB &= ~(1 << SCK);
        adc_H = SPDR;
        SPSR=0x00;
        while(!SPSR&(1<<SPIF));
        adc_L = SPDR;

        adc_data  = (int)(((adc_H<<5) & 0xfe0));
        adc_data |= (int)(((adc_L>>3) & 0x1f)) ;

        PORTB |= 0X01;
        return adc_data;

        }

网友(2014-08-17):
正在特意找的程序,不过这个芯片很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