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A3977驱动步进电机?调了2天了一点反映也没有!

楼主(2007-12-03):
调了2天了一点反映也没有!

不知道那里的问题,我用的数据手册的电路图连接的.

麻烦用过的帮帮我!谢谢!

着急用!

网友:
楼主能否先贴图及部分代码?
最近做了用A3972的控制板,已经调通了,或许可以帮你

楼主:
ghost2 :

你能把你的原理图给我吗?我的图是按照数据手册上一模一样焊接的,参考电压REF为5V。
输入电压为12V,RC接的电阻为50k\电容为680p,采样电阻为1欧姆。

结果
OUT1A,OUT1B,OUT2A,OUT2B
输出始终是12V,

网友(2012-07-04):
不会是挂了吧,那东西很容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