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我这个H桥为什么用三极管可以,改用MOS就不行了

楼主(2007-12-04):
RTRTRT

网友:
当然不行了,MOS管没有VGS没有电压,如何导通?

网友:
哈哈。。。看懂二个的区别再说。

楼主:
电压是12V驱动的,那我在G和S之间串一个电阻可以吗?但是这样的话就一直都导通了,上下管不就都通可嘛

网友:
H桥下面的MOS管 在光耦未导通时  G级电压未知  这个就错误了 还有其他的错误

楼主:
现在这样改对不对呢?我就改了一对对管

网友:
MOS导通时,压降几乎为0,所以造成GS电压不足而关闭。
所以稳定状态时,应该MOS导通电阻过大,电机没有足够的电压。

需要有升压电路或者驱动电路驱动H桥上臂

网友:
必须加推动级或光藕使用双藕合

网友:
这个电路稍微改造改造是可以的,用电阻分压,平时MOS管反偏,必须!!

光藕导通后让G极电压为1/2电源电压.问题就是1/2分12V电压后太低了.如果是24V就可以这么做.

我以前做过的,也许还能搜到图呢.有些类似.

网友:
思路很好,但都不对,不过可以该。把5楼的510的电阻短接,把两个VCC都改成15V就可以了。如果两个VCC都是12V可能有点小问题,试试看。